[綜合小家電] 【維修實例】Panasonic NN-ST34H 微波爐 一上電就直接1200w

楼主(2025-03-26):
1.銘牌一張,還蠻常看到這台的

2.不過之前遇到的多半是不能啟動,或是薄膜按鍵按了沒反應
這次症狀是相反,一送電就有很大的震動聲,瓦數就ˋ直接1200w,讓人有點嚇一跳

3.檢查後發現磁控管有明顯燒黑

4.換上新的磁控管,症狀依舊,一上電就一個轟轟聲,然後1200w

5.看來事情並不單純,從線路圖看來,磁控管的送電來自於電路板去控制高壓繼電器

6.拆下來測量已經故障,而且搖晃會有聲音

7.更換高壓繼電器後,上電正常進入待機狀態了,順利完修

p.s想請教是不是高壓繼電器故障,導致於上電就啟動 一直啟動無法停,所以最後磁控管也跟著爆掉了?

网友A:
繼電器觸點黏死了,就會一直啟動,不會跳開!

网友:
繼電器是短路,開路?只說是故障。有點不清不楚…

网友:
這台的薄膜按鍵... 好像蠻容易有問題的...
常常會自己黏住... 亂叫...
或是 開機直接88:88一直卡著... 怎麼按都沒反應..

网友:
也是同型機,也是這顆繼電器接點黏住。另外還有偵測關門的微動開關也很容易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繼電器觸點黏死了,就會一直啟動,不會跳開!

我覺得不像...
這種微波爐無法控制功率大小, 一開就全ON
網上可查到"變頻式微波爐"的說明就說到傳統的是用Relay on/off的週期控制加熱功率
繼電器接觸點黏死也就是正常全ON,
一送電就有很大的震動聲可能是正常全功率狀態
或者繼電器觸點異常(搖晃會有聲音)而斷續送電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