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地區] 介紹大陸小誠電子,專售超級電容點焊設備

楼主(2025-03-27):
會看到這家小誠電子的起因是heero750528 寄來的這片金源通點焊機控制板已經修復了,但是少一張MOS 功放板︰

金源通點焊機控制板

看了一下金源通的淘寶店有賣空板,但是沒有銅排,突然發現小誠電子這家有空板+銅排的套件,所以跟他詢問。

真可惜!32管的有空板+銅排套件,不過電路板MOSFET Layout 的是使用TO-263(D2PAK)腳位或TO-220也能用,而我手上的MOS 是IRL40SC228,它是D2PAK-7 無法使用,轉而看48管的。

48管的就是Layout D2PAK-7 腳位了,但是詢問之後回覆這片只賣空板,銅排要給我連接由我自行去聯絡訂做,其實要訂做銅排我也有門路,只是想說有做好現成的就直接買就可以了。

現在要訂銅排做恐怕會影響到這次集運回台灣的時間,要是3天前就比較合適了,等一下再想看看?

有要買超級電容點焊機套件的會員可以參考!

小誠電子

网友A:
你超級電容也一起買啊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超級電容也一起買啊0.0

超級電容我有啊!

楼主:
聽老闆放出風聲過幾天要出新款,有"防炸"功能,我問要怎麼防炸?說用7個TVS,主要是不用疊焊直接焊銅片。

▼要用這種點焊筆,這焊筆能過海關嗎?看麼看都像子彈.....

▼0.5mm的銅片不用疊焊直接"啃"下去。

看來只有雷射焊接才拼的過它。

网友A:
48管228可以搞6電容或8電容啦0.0

楼主:
TVS 是個半導體,而半導體損壞大部份就是短路,簡單說它自己都不太靠譜了,被它保護的其實也是不太靠譜,我們要先知道為什麼會炸MOSFET?
我的兩光牌點焊板根本沒有"防炸"功能,為何它不會炸?是我的功率不夠大是嗎?應該說因為我知道我的兩光牌能耐差,所以也不會開太大,白話一點就是沒那個屁股就不要吃那麼多瀉藥,我若需要更大功率就會配更多或換更大功率的MOSFET。

以前我就問過IR 代理商IRL40SC228 價錢?一管50個,一箱忘了是幾管了,沒記錯至少訂一箱,換算單價1顆好像是80元。
大家想一想,就算現在沒漲價也是一顆80元你會買嗎?小誠電子新款的板子要裝48顆,那乾脆每人估買一管,光是MOSFET 就要4,000元,這還是未知有沒有漲價的價格。

絕大部份的人會用大陸拆機的MOSFET,或是磨字重打的,然後再設計防炸,這有意思嗎?
就像要防治香煙帶來的傷害,直接禁止販售香煙最快,要求在香煙盒印些吸煙有傷健康......有意思嗎?

在點焊機裡功率MOSFET 是當一個快速短路"開關"使用,我們知道就算一般開關都會有多次彈跳的問題,所以講究的地方設計的人都會有正反器防彈跳電路,而MOSFET 它本身3支腳都有存在寄生電容,在它的影響下雖然點焊的時間對MOSFET 能反應的時間算小兒科,但是大功率高速短路再打開之間要怎麼消除應該首選也不是TVS,先確定MOSFET 是同一批真貨,不是劣質仿製品再來。
這個問題等我有板子時再研究一下。

接著是銅排,我也告訴小誠,如果未來出售的銅排是如你照片那樣,那我會自行找人訂製。
為什麼?做點焊機的成敗或是效能最大化是需儘量降低電阻值,那怕幾mΩ 大家都會錙銖必較,還記得多隻香爐多隻鬼吧!能一片銅排完成就不要變兩片,能短的地方就不要長,需要粗的地方就別用細的。

最後我告訴小誠,我怎麼有一股想開電池點焊廠的感覺?

网友:
防炸元件:TVS、電阻、電容!我是用TVS加電阻!線徑加粗和升級一體式點焊筆,已經有一年多了!很穩定都沒發生炸管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管228可以搞6電容或8電容啦0.0

4樓第一張片就是6 電容的,第二張相片是4 電容的,可能是會出款新板的意思。

网友B:
老大 , 要並管 ,

先把管子怎挑選來個教學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 要並管 ,

先把管子怎挑選來個教學吧 ,

要辨別真假就是看內部晶片,就像下圖都是2N3055,左邊是真,右邊是假,符合金玉其表,枚絮其中,沒有X光機的話,只能切開才能得知?

有CURVE TRACER 的人可以看出一些動態特性,比用三用電表跟啥晶體測試儀都有用,但還是有限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買真品,一次買齊,以現在的製造工藝也不用挑,唯一的問題就是貴。

网友B:
老大 我說的是真品挑選,

mos的內阻測試 , 讓並聯內阻平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我說的是真品挑選,

mos的內阻測試 , 讓並聯內阻平均一下,

若是原廠真品,只要同一批號,基本上也不用挑。

网友C:
真的只是點焊設備嗎?,實在壯觀!
請開團購,
現在各種電動工具電池需要更換鋰電池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只是點焊設備嗎?,實在壯觀!
請開團購,
現在各種電動工具電池需要更換鋰電池

有需要請自行跟小誠店家聯絡,可以跟他報是痞酷網的站長介紹過來的,或許有點小折扣也說不定。
昨天他才跟我說過幾天新款才會開賣,你要再等幾天,新款說"防炸"功能都設計進去了,要是炸管就巴頭.......
把你的需求告訴他,他應該就能估出需要的規格。

就別要我們辦團購了,只要其中一個有問題無法在台灣解決就一定賠錢收場,以前大家無法淘寶購買是因為金流不通,現在信用卡就能買了。

楼主:
這一片好像是新款的48管板子,如果要切銅排要出autocad 檔(dwg),就不要每次都麻煩朋友了,有autocad 軟體也會畫的會員看要不要幫忙?

网友A:
閒魚上有cp值蠻高的半成品!操作也比較簡單!出貨就幫你做好防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閒魚上有cp值蠻高的半成品!操作也比較簡單!出貨就幫你做好防炸!

在想著CP值高時,也回想一下IR 原廠IRL40SC228 最低要訂一箱的價格,應該就會了解只有一分錢一分貨,沒有什麼CP值高不高的問題。

网友(2025-06-10):
很早就跟小誠買12管228的板,使用上沒問題。後來想玩大一點的就跟他買了24管的板配4電容,殊不知這才是災難的開始。對岸的拆機228根本經不起四電容的摧殘,電流只要上去4KA必炸,不是G極導通就是DS極導通。某一批甚至是假貨,2.XKA就炸了,內阻一量都0.85毫歐了...  最後找到一家跟我保證是正品的賣家,才上到5.3KA沒炸,可是電流再上去又炸了一顆,不敢再試了,就維持在4KA水平就好。四電容以上我建議至少48管才行

楼主:
我也有跟小誠買新款24管功率套件,MOSFET 需自行安裝,這是要搭配我修好的天地不容客點焊機控制板使用,套件早已買回來,不過我還沒空搞它。
不用問我跟小誠買有沒有優惠?我自己跟小誠買也是沒有優惠,淘寶賣這種套件的賣家很多,大家自個兒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