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T5 4尺20W層板燈(85V-265V) 110V不能點亮 220V可以

楼主(2025-03-27):
LED T5 4尺20W層板燈(85V-265V) 110V不能點亮 220V可以
原本110是可以點亮 輸出電壓只有24V 不到220V的一半
請問是否是倍壓電路沒有啟動? 要如何檢查?

网友:
這應該就是全電壓型的IC,其實就這幾個零件應該也不太麻煩。

网友:
原本AC110是可以點亮 輸出電壓只有24V    現只剩AC220 可用
我猜是 輸出電容出現內阻ESR增大
多了這個ESR增大  AC110 條件的充電流  相對大幅低於AC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