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pencl2維修問題

楼主(2025-03-28):
各位先進好:

目前維修apple pencil2 更換電池,不知下列紅框部分是否可用熱溶膠或是uv電子膠固定

感謝先進指導

网友:
似乎右邊是個藍芽天線之類SMD RF 連接器..uFL SMT Antenna Connector
既然牽扯RF 就不要任意增加設計之外的 [電介質]等電容因素

网友:
若是咱的話, 裁一種稍硬的粉紅色海綿適度填滿, 再覆上較開口大一些的賽璐璐片, 最後適寬透明膠帶圈起來即可.

供參.

楼主:
感謝先進指導

网友A:
若弄這筆變很醜,會不會影響用這筆作畫的心情?

网友B:
Apple pencil網上有一些教學,記得不好弄,拆了很難再恢復原狀

楼主(2025-05-01):
引用 网友B:
Apple pencil網上有一些教學,記得不好弄,拆了很難再恢復原狀

筆殼要直接切開,上網買得到筆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弄這筆變很醜,會不會影響用這筆作畫的心情?

換新殼ˊ感覺跟新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