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ZOJIRUSHI CD-WBF40 象印微電腦電動給水熱水瓶無法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5-04-04):
ZOJIRUSHI CD-WBF40 象印微電腦電動給水熱水瓶無法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ZOJIRUSHI CD-WBF40

2.故障情形~再沸騰燈亮但是水永遠不會熱,拆開底座測量主加熱絲已經斷路。

3.拆除所有障礙物現出加熱器,固定鐵片與內膽底部直接焊死,擺明不給人修可惡的設計。

4.找出拆機備品加熱圈外掛上去試試,加熱器3個端子由左至右~COM~保溫線(約136Ω)沿用~加熱線(已斷線直接剪掉)

5.加熱圈套好定位鎖緊OK,配線鎖緊後全部復原。

6.組裝插電測試各部功能正常

7.發現內膽結水垢,取半杯約50克食用級檸檬酸加2公升水煮沸酸洗。

8.水沸騰後內膽清潔溜溜,倒掉酸水後再加水清洗2次OK。

9.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692W

10.保溫測試消耗功率約98W

{n_092:}

网友A:
請問主加熱絲正常阻值大約多少呢?

网友B:
我住家也是用這一台。

网友C:
恭喜完修~

飲水機的環形加熱器改裝{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主加熱絲正常阻值大約多少呢?

根據歐姆定律
R=V/I
帶入圖9 功率錶數據
18.78Ω=114V/6.07A
我實際測量也是18.多Ω

保溫線(約136Ω)
R=V/I
帶入圖10 功率錶數據
137.64=117V/0.85A (測量誤差+熱絲加熱後阻值會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住家也是用這一台。

本想跟二哥說直接報廢了,結果突然翻到庫存10年的拆機加熱圈,試一下竟然就復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飲水機的環形加熱器改裝

象印大牌子整體品質還不錯值得改裝,其它小牌子我就不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象印大牌子整體品質還不錯值得改裝,其它小牌子我就不幹了!

這樣比起一般飲水機省電不少~~

請問wet大這咖製造年份是多少? 謝謝~

我看蠻多故障機都幾乎是這個進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比起一般飲水機省電不少~~

請問wet大這咖製造年份是多少? 謝謝~

2020年
上蓋橡膠墊圈也沒劣化(邊緣白化掉粉),總體塑膠殼也沒脆化用料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據歐姆定律
R=V/I
帶入圖9 功率錶數據

感謝您的詳細解說

网友D:
小弟以前拆象印熱水瓶,發熱體裝底部是因為內膽外包隔熱材

沒想到W大這台已經沒有隔熱材了,日本人也玩COST DOWN啊

网友:
個人感覺這種幫浦送水,內部渦輪.用塑膠包覆的磁鐵,很容易因熱漲冷縮龜裂,外觀又看不見,曾遇到半透明塑膠,看得出有黃色異物黏著,原來已裂開,使用人不知喝下多少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以前拆象印熱水瓶,發熱體裝底部是因為內膽外包隔熱材

沒想到W大這台已經沒有隔熱材了,日本人也玩COS ...

日本製還有保溫棉{n_116:}

中國製省略保溫棉{n_121:}

网友:
依據照片所示,這加熱絲是650w,所以保溫絲是50w嗎? 不然怎麼達到標示的700w?

加熱圈上的印字

加熱圈上的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