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AN HDF-14AH72W 智能變頻DC風扇 馬達故障, 找替代品

楼主(2025-04-04):
故障描述:
HERAN HDF-14AH72W 智能變頻DC風扇

電源正常, 可開機, 可擺頭
風扇馬達不轉,

拆開後測試接頭 電源24V 正常, PWM 輸出正常

那就是DC 馬達本體掛了
型號: Nidec 48F704Q510

請問各位,
我上淘寶找不到一樣型號的
有無替代品 ? 或相同零件更換

楼主:
補充:
當初是因為要把風扇取下來用鐵鎚硬敲軸心,
現在通電時馬達稍微會動一下
很像霍爾元件故障?可是電路板上沒看到

网友A:
沒屋頂網拍有替代品,但風扇馬達尺寸略厚。

楼主:
引用 楼主:
補充:
當初是因為要把風扇取下來用鐵鎚硬敲軸心,
現在通電時馬達稍微會動一下

想到是被鐵鎚敲進去的
那是不是變形了
結果還真的是因為間隙過大造成故障

調整回來後果然會轉了
不過已經有異音了
還是要更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到是被鐵鎚敲進去的
那是不是變形了
結果還真的是因為間隙過大造成故障

軸心有卡住嗎? WD40噴進去除銹潤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屋頂網拍有替代品,但風扇馬達尺寸略厚。

請問有連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軸心有卡住嗎? WD40噴進去除銹潤滑看看

沒卡住! 有加潤滑油了
還是有異音

网友:
先說聲不好意思!我是看到danielhuang 壞風扇軸承,讓我想起我的待修刻磨機也是壞軸承。

這次要集運回台灣的其中一樣就是我的刻磨機手柄+軸承(上、下尺寸不同要各用1個),這支手柄是韓國製的,比大陸製的貴,它原本是好好的,只是我忘記馬達還在運轉下不能換磨針,就轉了一下開關就發生悲劇了,現在的問題就是能正常使用,但是噪音很大,問了一下大陸的店家,他說寄過來吧!一般是換兩個軸承就好了......,我說我在台灣,他就說那只能你自個兒換了。

這支刻磨機非常好用,我大舅子有次要做雕刻,借我的刻磨機使用,歸還時讚不絕口,不僅高低速有力,運轉又穩又安靜,非常好操控,我自個兒使用了也接近十年了吧!那知道一時晃神失手。
兩種軸承我各買2個,又買了1支新手柄,雖然店家附了拆換軸承的影片給我,但也不保證我會不會翻車,真的翻車就用新手柄,下次去大陸時把舊的手柄寄給店家搞吧!

因為遇到清明節假期,要等到下星期才收的到貨了。

网友:
供參考

以"24v dc 馬達"去搜尋
【君媛小鋪】直流12V-24V DC 無刷電機 馬達 8mm軸 滾珠軸承 靜音DIY 遙控 風扇馬達

楼主:
感謝peter,wish 大大的回覆
換軸承沒工具,
我還是換整顆好了

网友B:
不知哈根諾克16吋DC風扇的馬達可不可以用? 因主機板障,無法修準備報廢。

1.25 MB, 下載次數: 24

哈根諾克16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哈根諾克16吋DC風扇的馬達可不可以用? 因主機板障,無法修準備報廢。

在版上有看到這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08&highlight=HGN-168DC

可是沒看到馬達本體的照片
也不知合不合用 ? 謝謝你

楼主:
我有找到替代品(非Nidec)

淘x 的連結

尺寸規格相近

网友:
真好奇這種馬達本體要這嘛與軸芯分離..
都卡的很死..看不出這嘛下手..
不知~有大哥拆過?

网友:
國際牌14吋DC扇是將那5個焊點 伸進去重焊就好

換培林可以找馬達電機行換,看抽水馬達去換價格也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
當初是因為要把風扇取下來用鐵鎚硬敲軸心,
現在通電時馬達稍微會動一下

雖然是針對馬達的馬後炮...,
但馬達這種東西不能硬敲軸心
其間隙都很小, 一變形就卡住或異音

网友:
讚一個!有好奇心,拆壞了也有收穫,小軸承很多不必特工,頭腦夠靈活,兩隻一字起子就可搞定,加油!

補充;還有一支橡膠槌也蠻好用的,書讀不多,只能借重經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