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鐵捲門專用機SL300#

楼主(2025-04-05):
這鐵捲門大約11年,不常使用,沒天天用,一個禮拜大約一次,

在去年大約6/7月份曾發生開門後,會微微往下大約20公分,像煞車煞不住這樣,

但也是有停住,而且都發生在下雨好多天的日子,前幾天連續下雨很多天,

之後用遙控器上上下下切換,他就好像煞得住了,所以我覺得是煞車盤生鏽,所以煞不住,

今天去開門上的時候正常,當要關門下時覺得聲音怪怪的但也有關起來,我就再按上到頂點,再按下走一半給他停,發現他又煞不住,

會落下10-20公分左右,又按上沒到頂給他停,他也是落下幾公分,反覆兩三次實驗,這時門是最下,最後按上他會上,但都停不住了

緩慢落下到底,我就自己拆了,有些疑問請教各位有無此維修經驗

機體型號

這是煞車盤?很像但後面(鍊條裡面)還有一片,有點像機車離合器

這裡有一片像軟木塞的已破損,不知有無影響

這是鍊條盤,內部也有煞車盤跟線圈

這是鍊條盤,內部也有煞車盤跟線圈

這裡也有一片煞車盤,一個薄片,我猜這也是煞車
煞車線圈
煞車線圈
煞車線圈

煞車線圈用電表量歐姆檔量71

煞車線圈用蜂鳴檔量,接觸時會畢一聲就沒聲,數值也在71左右,不知這線圈有無故障

在購物網上搜尋鐵捲門煞車,得到這是橋式整流器

我將他在電磁接觸器上的接點,拆下後直接接110V,用電表量DC檔都沒數值,只有0.1-2,紅黑筆交換似乎也有變負-0.1

我個人認為這嫌疑最大,他沒送電給線圈,煞車應該可以用很久才對

請各位給點意見,謝謝

网友A:
煞車線圈可以直接上電試試動作再確認是不是整流器還是線圈
照片上看煞車皮好像快用完~可以用墊片將煞車盤墊出來一點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煞車線圈可以直接上電試試動作再確認是不是整流器還是線圈
照片上看煞車皮好像快用完~可以用墊片將煞車盤墊 ...

線圈測試要給幾vdc?煞車加墊片我也來試試,
剛剛拆開整流器,pcb後面有線路燒毀了
零間沒燒的痕蹟,可確定這已故障,由於不知走線,我能力不足,我先買新的試試,之後再來補照片,謝謝你的意見

网友B:
鐵捲門煞車器動作跟送電狀態是顛倒的,也就是有電放鬆沒電是煞車,煞車是靠彈簧壓煞車片。

目前可能煞車一直無法放鬆,上下時靠馬達硬拖,摩擦生熱導致煞車力道降低。

煞車機構側面小片煞車片是調節下降速度用的,下降時馬達負荷很輕甚至會被拖著跑,轉軸速度越快外張力道越大,摩擦外殼力道也越大,產生的阻力調節轉速在某個範圍。

那個橋式整流電路很簡單,就是四顆二極體組成橋式整流,再加一顆逆向二極體當飛輪用,煞車線圈兩條線不分極性,任意接在橋式整流輸出即可。

維修鐵捲門要很小心,萬一控制失當急速下滑時非人力可以阻擋,捲門下方不能有人。

橋式整流板電路爆掉可以修補,二極體要檢查故障的要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鐵捲門煞車器動作跟送電狀態是顛倒的,也就是有電放鬆沒電是煞車,煞車是靠彈簧壓煞車片。

目前可能煞車一 ...

我知道線圈通電是剎車放鬆的,停止時他靠彈簧煞車,
我是鐵門放下時才拆,我也擔心突然往下。
我打算買整流+煞車盤,可是找不到一模一樣煞車盤,已詢問賣家使用哪一款
摩擦生熱確實是如此,我拉動鍊條時,在鍊條盤內的鏈條非常燙,因他另一面也是當煞車盤用
你的圖畫的真棒,謝謝你的意見

我來試試修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來試試修看看

每顆二極體都要拆下來測量是否正常,
電路板碳化的地方要洗乾淨,
銅箔修補用電線連接可以導電即可,
塑膠盒碳化處也要洗乾淨,碳化是會導電的。
祝維修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顆二極體都要拆下來測量是否正常,
電路板碳化的地方要洗乾淨,
銅箔修補用電線連接可以導電即可,

我已修好,有2顆雙向導通,沒拍照片,上電有電了,明天再來裝上試試
再不行煞車,就是煞車盤要更換了

楼主:
我修好裝上後,試著上下幾次
他又燒掉,不知是不是那顆壓敏電阻問題,
我不會量,再一次更換二極題體,我使用的的是RL206,原本是RL207,我沒現成零件,我是拆廢板的,有一一測試再裝上,現是正常,來購買新品再換上安全些

网友C:
RL206是2A 800V而RL207是2A 1000V兩者只差在耐壓值
為何又燒掉,可能主因是你沒檢查其他的二極體有沒有漏
電狀況,一般橋式整流檢查到其中一個壞掉了都要特別檢
查其他的是否有漏電情況可避免再次送電又燒毀情況發生

PS那顆藍色的零件叫做高壓突波吸收器不是壓敏電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修好裝上後,試著上下幾次
他又燒掉,不知是不是那顆壓敏電阻問題,
我不會量,再一次更換二極題體,我使 ...

壓敏電阻在電源側,並不會導致後面二極體損壞。

其實可以用四方型鐵殼那種橋式試試看,有的捲門機是裝這種。
這個地方用2A二極體有點太小。

煞車線圈若有層間短路或絕緣不良也有可能讓橋整燒掉。

若有可能,以正常橋式接上後測量線圈電流是多少?

我遇過的捲門機橋整部分就只是一個橋式整流,
沒前面的壓敏跟後面的飛輪二極體,工作了幾十年還是好好的。

以前整理的捲門機電路圖請您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RL206是2A 800V而RL207是2A 1000V兩者只差在耐壓值
為何又燒掉,可能主因是你沒檢查其他的二極體有沒有漏
電 ...

舊的我是全拆下測量,我在想是第一次時我沒焊好(老花),第一次裝上燒掉,有2極體一腳錫是燒空了,後來我有把廢板的2極體,腳都打磨。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敏電阻在電源側,並不會導致後面二極體損壞。

其實可以用四方型鐵殼那種橋式試試看,有的捲門機是裝這 ...

我有那4方鐵的整流,原本也想用。
謝謝你的資料。

网友:
之前我家的也燒了~
直接改成4A 800V 四方形的橋式整流器~
已經用了十年了~
我還加了3A 保險絲~
避免橋式整流燒了之後電線起火~

還自己換了交流接觸器~
電容器~

本體馬達超耐用~都三十幾年了~
每天都要上下一次~

网友D:
這個橋整還滿容易掛的,小弟舊家鐵捲門1年開關不到10次,這顆也燒了,也才用了7年

症狀是按開關鐵捲門不動,手摸馬達會振動有嗡嗡聲並發熱,馬達起動電容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橋整還滿容易掛的,小弟舊家鐵捲門1年開關不到10次,這顆也燒了,也才用了7年

症狀是按開關鐵捲門不動 ...

這顆掛,煞車無法放鬆,門可以上下都是硬拖的,看來換4方鐵殼的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