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H-NA98 吹幾分鐘後 跳延長線過載

楼主(2025-04-05):
PANASONIC EH-NA98日本貨 吹幾分鐘後 跳延長線過載,延長線上僅吹風機使用,無其他負載。

已經拆開但是沒有頭緒怎麼查修,過熱保險絲正常,冷熱風都是正常,風扇正常,切換正常,切換成冷熱風交替模式,可以正常使用,使用高速純熱風模式幾分鐘後就會過載跳延長線過載開關,沒有量測運轉電流,可能會試 把手的切換開關有問題嗎或是其他?還請高手指點要查那些地方,感謝!

网友:
測試直接插牆上插座,不要經過延長線。

网友:
吹風機電流都 10~15A 左右~~
跳延長線過載是很正常~~
有的還會跳配電箱的斷路器~

楼主:
這一個吹風機標示功率只有1200W,延長線的規格為15A 110 V 可以用到1650W,換過另一條延長線也是1650W,也是都會跳過載,之前使用都是沒有問題,就最近會跳過載,等拿掉勾表再來測電流數值,

网友:
延長線是新的嗎?
過載保護器用久了也會老化~
可能不到15A就會跳了~

网友:
遇過一樣問題,氣炸鍋插延長線跳掉,直接插壁插OK,延長線的問題

网友:
之前也遇過類似問題,電鍋+飲水機=1400W,舊的延長線會跳掉,新的不會,延長線換新看看!

网友:
你怎麼確認此機的過溫保護器是正常的?要不要想辦法用砂紙磨一下保護器的金屬間點?

楼主:
經過比對測試 及量測電壓電流值,測得電壓113V 電流11.85A,兩條延長線都會跳過載,直接用壁插座是可以的,看來真的延長線老化了。感謝大家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