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固緯 GW GPS-3303 3-Ch 電源供應器電壓不穩定的問題 Part Ⅱ

楼主:
今天工作忙完就繼續搞這台固緯 GW GPS-3303 3-Ch 電源供應器電壓不穩定的問題 Part Ⅰ

▼把面板組裝起來後發現CH1 的電壓顯示數字十位數有字段微亮及斷字。

▼不過調到10V 以下卻又好了。

▼調在20V 以上也正常。

也就是數字顯示10V~19.9V 之間十位數就像上面第一張照片那樣,大家有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從那裡開始修呢?當然是從顯示IC ES5107AE開始,真可惜!如果是ICL7107 我可能還有,不過我覺得這兩顆應該只是不同公司生產而已,ES5107AE 我先從另一台拆,我再跟朋友要看看?要不到我就用ICL7107 代用看看了。

▼換完也是要清洗一下。

▼再次開機測試.......矇到了!

▼這台數值跑偏很多,重新調一下吧!

※GPS-3303 原廠說明書

修完要做測試幾天再組裝起來。

※這台的缺料都是由下方這台湊出來的,日後要修這台就困難了,可能也是要求助某位回收高人看有沒有備料?

楼主:
今天本來要把蓋子蓋上了,一直有個念頭什麼事沒有做完,量了一下5V 3A輸出果然沒有電壓。

▼這台GPC 系列的整流跟大功率電晶體都在後面的板子,面板則主要是控制跟顯示方面。

▼好處就是會發熱的都在後面這一張電源板,面板那邊沒有什麼熱源,查了一下變壓器的輸出是有AC 12V,這台是GPC-3303,配置一個6.3A 的保護絲,看似沒斷,但是一測量是斷的。

▼千萬不要直接換完保險絲就開機,很有可能一換還是燒斷,檢查一下D1047 短路了。

▼我沒有D1047,但是有D1148,很巧!這兩個的規格幾乎一樣。

▼把D1148 跟6.3A 保護絲換上。

▼果然5V 有輸出了。

▼就是這兩個臭蟲,不過固定5V 用12V 穩壓實在不合理。

▼這台白的不像話,比新買的還白,白的太假了~~~。

楼主:
朋友把這台給我的時候說是它電壓不穩定~~,但是除了CH1 電壓顯示LED 十位數時好時壞之外,我試過都沒有問題,只是可能朋友自個兒亂調內部半固定電阻,導致跑偏比較大,依手冊重新校正一次之後就沒有問題了,可能是電壓顯示LED 會斷字及閃動,他認為是電壓不穩定吧!

另外在組裝時發現電源按鈕的延長桿了,原來朋友拆下後就放在裡面,載來給我時跑到電源板下面了,今天剛好修電源板,一拆就看到它~~~。
又是烏龍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