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蘋果桌上型個人電腦 , 型號A1419 , 生產年期:2013 , 無法開機

楼主(2025-04-05):
蘋果桌上型個人電腦 , 型號A1419 , 生產年期:2013 , 無法開機

主機板

主機板

因為找不到機板型號,所以看到字體就先拍下來

因為找不到機板型號,所以看到字體就先拍下來

看到字就拍

看到字就拍

發現這裡怪怪的

發現這裡怪怪的

藍色圈圈就是上圖發現怪怪的地方

藍色圈圈就是上圖發現怪怪的地方

請求支援電路圖及點位圖 , 謝謝

楼主:
電源板12V輸出正常,或者可以請前輩們提供燒毀附近的零件即可,再次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12V輸出正常,或者可以請前輩們提供燒毀附近的零件即可,再次感謝!!

電路圖
點位圖
Apple iMac A1419 820-3298-A BRD.rar (163.41 KB, 下載次數: 13)

楼主:
感謝獅子魚版大提供資料 , 趕快研究去 , 希望朋友倉庫躺好幾年的它能復活過來 , 謝謝!!

楼主:
報告 獅子魚大大 , 您傳的點位圖跟這機板有些許不同 , 點位圖GPU記憶體共四顆 , 現在維修的是八顆 , 所以有些零件位置不一樣

剛檢查,燒毀的零件是供給散熱風扇電源的電感 , 但量測電感兩端接點沒有短路現象 , 反而量到BGA晶片附近的電感及電容短路(黃色圈) , 背面也量到四顆大電容短路 , 一時間我有點反應不過來 , 不知是不是BGA晶片短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 獅子魚大大 , 您傳的點位圖跟這機板有些許不同 , 點位圖BGA記憶體共四顆 , 現在維修的是八顆 , 所以有 ...

那要看你的板號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 獅子魚大大 , 您傳的點位圖跟這機板有些許不同 , 點位圖BGA記憶體共四顆 , 現在維修的是八顆 , 所以有 ...

若燒毀的L5600 pin1 沒短路都還是好消息...

L7200 for CPU、LB400 for GPU

黃圈的推測應該都是GPU 核心供電電路

普遍對地二極值都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板號是多少

機板找不到任何板號 , 有個QR Code ,掃碼顯示 : C02345402RLFC3FAJ , 還有就是上傳圖片裡面兩張有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燒毀的L5600 pin1 沒短路都還是好消息...

L7200 for CPU、LB400 for GPU

因為短路的地方實在太多 , 所以真的不知如何下手

另外L5600會燒得那麼嚴重也感到很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短路的地方實在太多 , 所以真的不知如何下手

另外L5600會燒得那麼嚴重也感到很疑惑 ...

重中之重的"LB710" FBVDD對地二極值是否正常?!

這個若短路GPU不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板找不到任何板號 , 有個QR Code ,掃碼顯示 : C02345402RLFC3FAJ , 還有就是上傳圖片裡面兩張有文字  ...

參考這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中之重的"LB710" FBVDD對地二極值是否正常?!

這個若短路GPU不保

LB710沒有短路 , 背面電容拆下來測量是正常的 , 正面的電容等明天有空再試看看

楼主:
比對5樓那張圖片 , 在GPU晶片左邊有兩顆電容 , 下面有一顆電容 , 點位圖都是電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對5樓那張圖片 , 在GPU晶片左邊有兩顆電容 , 下面有一顆電容 , 點位圖都是電阻 ...

820-3481-a
你的應該是這版蘋果沒發佈這版的
所以只能參考相近的去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0-3481-a
你的應該是這版蘋果沒發佈這版的
所以只能參考相近的去維修

了解  ,感謝協助 , 晚安 !!

网友C:
會不會可能就是旁邊的 C6000、C6001 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可能就是旁邊的 C6000、C6001 短路?

報告楊大俠  , 那附近零件沒短路現象 , 等晚上再繼續努力

楼主:
大電容量測皆沒有短路 , 有點頭大了

楼主:
請教先進們 , 本想4個電感量測有短路現象 , 如果全拆下來 , 再來判斷4組電路那一路電感前面晶體有短路 ? 還是電感後端其他零件短路 ? 這樣也許可以縮小範圍 , 無奈熱風槍吹好幾分鐘電感都無動於衷 , 買一隻200W烙鐵來用一樣無法撼動 , 深怕太用拉會損壞貫穿孔所以作罷

現在 , 想買一套螢幕驅動板把它改成電腦螢幕來用 , 異想天開 想利用原先的主機板的音效電路及喇叭 , 並將CPU 及 GPU 還有一些無關音源的電源供應斷開 , 讓修改後的螢幕能直接使用主機板的音頻電路 , 不用在外接喇叭 , 不知可不可行 ? 主要 ,  實在是自己看電路圖真的非常吃力 , 一個 OUT  一個 IN 的 , 看到最後都不知道線到底是連到哪裡去了 ? 繼續摸索中 ,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協助

网友C:
印像中 2013年 A1419 的27吋螢幕有暗屏毛病或算是通病?反正乎都會壞

當時換總成要一萬多,因為面板是黏在外玻璃,有點像手機面板和觸控是黏在一起的那樣

也是有人專門在處理這種,去膠重新貼合,這種的就賣的比較便宜一點

感覺沒什麼改裝的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先進們 , 本想4個電感量測有短路現象 , 如果全拆下來 , 再來判斷4組電路那一路電感前面晶體有短路 ? 還 ...

電感也類似散熱器,用兩隻烙鐵,應該比熱風槍好用。

网友D:
建議想diy的會員,有機會就收集廢電路板,拆下想要的零件,並分辨好壞,保存標示備用,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的經驗,未必大家適合,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想diy的會員,有機會就收集廢電路板,拆下想要的零件,並分辨好壞,保存標示備用,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

感謝經驗分享 , 會再試看看

剛才翻出幾個不一樣的風槍頭 , 搞不好拿了不合適的頭 , 晚上換頭再試試  , 希望能拆下來量測繼續找下去 ,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像中 2013年 A1419 的27吋螢幕有暗屏毛病或算是通病?反正乎都會壞

當時換總成要一萬多,因為面板是黏在 ...

2013年 A1419 的27吋螢幕有暗屏毛病或算是通病  , 如果真的這樣就完蛋了 , 親友這台電腦躺在倉庫好多年了 , 也不清楚螢幕狀況 , 螢幕驅動板正在運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燒毀的L5600 pin1 沒短路都還是好消息...

L7200 for CPU、LB400 for GPU

peter180大您說 , "黃圈的推測應該都是GPU 核心供電電路 , 普遍對地二極值都很低" ,今天特地改用數位電表量測 , 還真的沒有完全短路 , 量電感及電容對地電阻有3.3歐姆 , 這樣是否不算短路呢 ? 是我搞錯方向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ter180大您說 , "黃圈的推測應該都是GPU 核心供電電路 , 普遍對地二極值都很低" ,今天特地改用數位電表 ...

方向? 看你的目標是原板完修還是再利用螢幕?

最好設定個停損點,以免修到最後全盤皆空。

我自己的看法,沒有符合板號的點位圖與電路圖在手邊,要完修有難度。

且又不是像一般PC主機板可以參考相關時序,譬如: N代與N+1代之間差異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 看你的目標是原板完修還是再利用螢幕?

最好設定個停損點,以免修到最後全盤皆空。

確實 , 零件與點位圖不相同 , 查起來真的有些難度 , 加上沒有時序圖更難搞 , 對我這種業餘玩家而言 , 真的是難上加難

最後 , 還是希望能把它改成電腦螢幕使用 , 等套件到了希望再次看到它"亮"起來

楼主:
驅動卡到貨 , 最後還是把它改成螢幕使用 , 只可惜右邊出現一條線 , 感謝大家囉!!

网友E:
幫忙分享改裝驅動板的過程,我也有一台 2009 iMac 27 不能開機,懶得修又不想丟掉拿來改螢幕也是個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幫忙分享改裝驅動板的過程,我也有一台 2009 iMac 27 不能開機,懶得修又不想丟掉拿來改螢幕也是個選項。 ...

OK沒問題 , 因為改螢幕已經偏離主題 , 所以我將訊息放在您的留言板喔 !!

楼主(2025-05-26):
這幾天因為在等  GA-H270-Gaming 3 機板的  4C10N 晶體 , 閒著無聊又把板子拿出來玩 , 這才發現 Q7911 , Q7931 , Q7951 及 Q8051的 DS 端短路 , 因為之前一直著墨在那些短路的電感及電容上 , 忽略這些晶體 , 昨晚一量直搖頭 , 一定又是被自己玩壞了 ,  心想反正已經改成螢幕了 , 就大膽把那四顆晶體吹下來 (還沒拆之前量四顆的DG及GS端都沒有短路) ,但熱風槍不給力就是吹不動只好放棄 , 再量測一次  DS 端居然沒短路而有3.3歐姆 ,  DG及GS端 呈現高阻抗 9.7K 歐姆 o

另外  接散熱風扇12V燒毀的電感器 L6000 也沒有零件可換 , 不知是否可以用 1A或是2A的保險絲代替 ? 比較頭大的是原先螢幕的線材改成螢幕時已經剪斷,要測試需要直接焊在機板上 , 有空再慢慢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因為在等  GA-H270-Gaming 3 機板的  4C10N 晶體 , 閒著無聊又把板子拿出來玩 , 這才發現 Q7911 ,  ...

我記得這種封裝的MOSFET 不拆下來一隻腳在底部,

會量不到DS的數據。

可查datasheet 確認。類似型號IRF6894MPbF datasheet

這種高功率的要用預熱台,上下加熱比較能勝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這種封裝的MOSFET 不拆下來一隻腳在底部,

會量不到DS的數據。

所以...... ,還是收起來當骨董了 , 感謝告知喔!!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 ,還是收起來當骨董了 , 感謝告知喔!!

"拆 GA-H270-Gaming 3 機板的  4C10N 晶體,"
=>這也需要用預熱台,上下加熱才能拆,
既然會淘寶,建議淘一台預熱台,
若只靠熱風槍,會把PCB吹到鼓包,板層分離就玩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因為在等  GA-H270-Gaming 3 機板的  4C10N 晶體 , 閒著無聊又把板子拿出來玩 , 這才發現 Q7911 ,  ...

這種鐵殼MOS幾乎都是一次性焊接,要是有缺什麼料件可以問問
之前修VEGA56-64有多買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 GA-H270-Gaming 3 機板的  4C10N 晶體,"
=>這也需要用預熱台,上下加熱才能拆,
既然會淘寶,建議淘 ...

J大的建議有點打動我 , 如果價錢OK一定buy一台回來玩 , 只是一直有個疑慮 , 預熱的過程板子下面的零件不會掉光光嗎?菜鳥的疑問

感覺我這個業餘的好像愈玩愈大了 , 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鐵殼MOS幾乎都是一次性焊接,要是有缺什麼料件可以問問
之前修VEGA56-64有多買幾個 ...

Q大  , 缺料再跟您詢問喔 , 先謝啦 !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的建議有點打動我 , 如果價錢OK一定buy一台回來玩 , 只是一直有個疑慮 , 預熱的過程板子下面的零件不 ...

底熱台加熱磚基本上不會將PCB底部零件融錫掉落
可以放心使用,底熱台開加熱到300度,搭配熱風槍380應該可以把元件吹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