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360M-K PCIE 16X A11沒有電壓

楼主(2025-04-06):
請教一下前輩

小弟手上有一片asus主機板

型號 : PRIME B360M-K

REV : 1.03

問題 : 內顯可以正常開機,插入顯示卡無法正常顯示但是內顯還是可以正常顯示

測試 : PCIE A11 PERES# 沒有電壓(正常要有3.3v),沒有點位圖就用三用電表掃好像是電阻壞了另一邊是有3.3V
       (看其他的點位圖大約都在20~33)我可以直接焊過去嗎?不要用電阻了

順便求一下有沒有點位圖

网友:
ASUS PRIME B360M-K.cad (1).zip (176.97 KB, 下載次數: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