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ero750528 給我練功的行動電源可能翻車了~~ Part Ⅱ

楼主(2025-04-08):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103-1-1.html

上一篇可能翻車篇,這一篇是再努力看看能否復活?
這次從大陸買的IP5353_ABCL 到貨了,再試試看能否救的起來?

▼老樣子!給他一坨陳年助焊膏,把破損的IP5353 解焊。

▼換上剛收到的IP5353_ABCL。

▼接著是焊上電池保護IC,它原本好像是XB4902,我的XB7608 又不知道塞到那裡了,又挖到幾個XB4906,都一樣啦!

▼接上電池測試,果然可以充電,它是開啟12V 快充。

▼heero750528 附的電池是4個21700 並聯,不過這個SAMSAUG 的21700 電池好像跟我看過的不一樣。

▼問題是要怎麼組裝呢?負極是直接焊在板子上嗎?

▼這個大空間是要做什麼?

▼蓋子只能開這麼大,好像不是塞充電線的,就這樣吊著嗎?

▼多兩個小螺絲,不知道是裝那裡的?

▼充我的手機看看?接MagSafe 磁吸充電看看?

它用12V 快充充電看來是修好了是吧!只修好一半,為什麼?,因為我賭錯了,外接的TYPE-C 跟LIGHTNING 無法使用。

這台小方塊行動電源有兩個USB-A 插座,大家從上兩張照片可看到外接的TYPE-C 跟LIGHTNING 外接線是插在較內側的USB-A 插座上,我沒有想到這台行動電源並不是直接用IP5353 的TYPE-C 跟LIGHTNING,而是用USB-A 轉出這兩條線,這樣IP5353 可以少裝很多零件。

▼我把外接線改插外側的USB-A 插座就知分曉,下圖這個老行動電源是雖然沒有快充的,可以充電了。

▼當然快充也行,下方這個自動用9V 快充。

▼接我的iphone 13 Pro 也能充電了。

所以說我賭錯了,我應該買IP5353_AABC 才對,現在不是翻車的事了,是翻桌~~~,我腦袋這幾年都不知道在想什麼?明明板子沒有LIGHTNING 插座,為什麼會認為有呢?為什麼.......,算了!先這樣用吧!下次再買一次。

楼主:
原來是這樣!

多出兩個銀色的小螺絲好像沒有用到,應該是不小心吸到的。

网友A:
▼充我的手機看看?接MagSafe 磁吸充電看看?
它用12V 快充充電看來是修好了是吧!只修好一半,為什麼?,因為我賭錯了

這張照片只顯示  2.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照片只顯示  2.2V

這種多工的LED 顯示就是會一直跳來跳去很難拍照。
MagSafe 磁吸一定要有快充才能用。

看吧!我看是100%,拍起來變00%,充電變0.  A也是拍不到。

网友B:
顯示有刷新間隔,之前發帖拍了十幾張,還找不到一張完美的,最後只能選重點顯示,如果不信邪會搞到神經衰弱,尤其是多個螢幕一起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示有刷新間隔,之前發帖拍了十幾張,還找不到一張完美的,最後只能選重點顯示,如果不信邪會搞到神經衰弱 ...

LED 數字叫7段顯示器,1個8是7劃,再加上1個小數點就是8劃,為了減少引腳數量,再加1支共同腳,就是說1個位數最少要9支腳,以這個行動電源為例,光是容量要顯示100%,就需要19支腳+1支共同腳就19腳,加上%+OUT+IN+A+V燈號+2位數電流+2位半電壓,總共要幾支腳就自行算一下了。
為了節省引腳,所以都用"輪流"顯示方式,人的眼睛有視覺暫留,我們在看並無問題,但是相機就不一樣了,除非相機跟它的閃避時間同步才能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 數字叫7段顯示器,1個8是7劃,再加上1個小數點就是8劃,為了減少引腳數量,再加1支共同腳,就是說1個 ...

在相機模式時, 用手把鏡頭遮住..
上排應該會跳出一個 夜間模式, 打夜間模式打開(不選成劃叉)
然後... 手就可以從鏡頭處移開..
再移到光源不是很亮的地方拍顯示器..
夜間模式 打開時, 會拍多張/自動疊圖..
這樣, 大部份就能把大部份掃描式的顯示拍完整..

是說.. 牛手邊這款的... 可能掃的比較慢...
所以... 怎麼拍都不掉字...

楼主:
另一片充電板的其中一個鋰電池保護IC 位置銅箔斷了一處,MC32P7031 MCU應該也是故障的,上星期朋友跟我說把好的跟壞的MCU 都拆給他,如果壞的MCU 有問題,他應該能燒一個給我......,問題是我只有一台該款行動電源,就算修好了第二片板子也用不上啊!何況還要修補那個鋰電池保護IC 的斷裂銅箔。

网友:
外殼還有,下次在一起寄!電池你在自己處理!

楼主:
昨天IP5353_AABC 寄來了,想不到還遇到漲價了,就剩下一個USB_A 不能用這個小暇疵,還是把它修好。

▼再拆開一次行動電源,準備把IP5353_ABCL 更換IP5353_AABC。

▼一樣給它一坨助焊膏幫助熱風槍拆下。

▼拆下後再給它一坨助焊膏直接再熱風槍裝上。

▼把焊油洗乾淨。

▼把附上的充電線裝在裡面的USB_A,上次就是這個不能用。

▼因為剛剛有拆掉電池連接線,要再重新"激活"一下。

▼可以給行動電源充電了。

▼組裝時又看到這個大洞,一直想到底是設計來幹什麼的?

▼這台至此完修,所幸最後沒有翻車,改天有會員來我家應該看的到它。

對了!還有一塊它的電路板未處理,那片的MCU  MC32P7031要燒程式,朋友說他有辦法處理,另一個問題是電路板上安裝電池管理IC 的銅箔有剝落,這個不知道是否好處理?不過因為heero750528 說他有外殼,有了這個誘因得找時間把這塊電路板搞定。

楼主:
強迫症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