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專治異形電路板的夾具 霞林柱

楼主(2025-04-08):
一般的夾具都只能夾方形的電路板,如果板子不是方形的就很難找到能夾緊的地方,另外就是高度的問題,一般夾具遇到有像插座都要避開,因為受限夾具的高度都無法夾太高的板子,所以我一看到這種東西就開始手癢。

▼老闆說底板是不銹鋼,如果是真的應該是403,吸磁非常強,中間白色的是陶瓷。

▼另外再加買兩個輔助的夾具,個頭兒比霞林柱大很多。

▼吸力非常強,跟底板一吸上就非常難拉開,夾子也是好用,往下一按夾子打開,鬆手就夾住了,夾子力道很強,就算夾套筒都毫不費力。

這個對付其形怪狀的電路板最方便,如果電路板是方形就沒有什麼優勢了。

网友A:
我也不曉得,為什摸淘了這個。

放個1Kg多的東西,沒垮

网友:
如果做個塑膠頂柱
插在板子的鎖孔上

類似主機板銅柱
操作時較不會被膠墊干涉

看起來很不錯 適合用在容易跑的小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曉得,為什摸淘了這個。

這種紫色管子常在機床看到,噴切削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曉得,為什摸淘了這個。

有时被夹物需要侧放或者呈某个不是水平的角度才能观察、操作。
想不到rex560810大您这款的固定承载能力如此强悍,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被夹物需要侧放或者呈某个不是水平的角度才能观察、操作。
想不到rex560810大您这款的固定承载能力如 ...

必要時,可以再加一條腿,兩邊就兩條。

网友C:
我是用鱷魚夾,裝在這種管子上,以前蔡大給的金屬管,感覺有彈性.不容易定位準確,後來改這種管子,彎曲空間較大。

鱷魚夾不是很理想,rex560810大這種夾子較理想,不知哪裡可單獨買到這種夾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鱷魚夾,裝在這種管子上,以前蔡大給的金屬管,感覺有彈性.不容易定位準確,後來改這種管子,彎曲空 ...

淘來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264c2e8d6gGqCS

网友:
扁扁的有點像曬衣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