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AMD RX 470 4G DDR5

楼主(2025-04-10):
AMD RX 470 4G DDR5 礦卡, Windows 11 內建驅動程式可掛載沒問題.
問題一: HDMI 沒輸出
問題二: AMD官方驅動無法安裝

聽說礦卡跟顯卡有不同的VGA BIOS,請問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A:
Linux mint 可以用intel內顯輸出螢幕,實際透過應用程式Furmark選擇由N卡 GPU輸出。

我的維修分享文測試平台Prime H410M 十代能夠如此執行。A卡推測應該也是可用。

可以用HiveOS燒錄VBIOS,相對容易些。

另外專版礦卡建議不要碰,很多零件都老化,啥時會出包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网友B:
接口那邊似乎都沒元件~~圖片不夠清晰,

Q1800、Q1900 六腳IC 好像都沒?

還有DVI 後方那兩排元件

正面
背面

應該是這張的VBIOS → 外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 mint 可以用intel內顯輸出螢幕,實際透過應用程式Furmark選擇由N卡 GPU輸出。

我的維修分享文測試平 ...

在Win11用Unigine Heaven Benchmark跑分確實不一樣,比Intel IGD 770高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那邊似乎都沒元件~~圖片不夠清晰,

Q1800、Q1900 六腳IC 好像都沒?

就是這張沒錯,只是風扇被脫掉了.
感謝楊大俠,您提供的VBIOS,但板子上有兩顆PM25LQ020,我就先不試了.
這顯卡我有幾片,會交給wish處理,到時拿得的痞友再自己試試.縱使HDMI沒輸出,但用Benchmark還是有跑分,應該還是加減有用吧,希望我沒把電子垃圾往wish那邊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這張沒錯,只是風扇被脫掉了.
感謝楊大俠,您提供的VBIOS,但板子上有兩顆PM25LQ020,我就先不試了.
這顯 ...

應該是標示U11那顆
拆下讀出可比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標示U11那顆
拆下讀出可比對一下

楊大俠提供的連結百分之99%一樣,就是這個地方差異,有兩棵...

网友:
我還真沒注意到VBIOS有兩個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