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WANPTEK KSP305D 電源供應器 電壓亂跳變成電壓調不上去

楼主(2025-04-10):
這台KSP305D 是一位朋友給我的,他說電壓會亂跳,心想撿到軟柿子了。

▼看著外表有污垢,就趁著拆機用清潔一下好了。

▼這台是開關式的,所以很輕,而且大多是用插座。

▼電壓會亂跳一般我會先換可變電阻,這台KSP305D 使用4個可變電阻,分別是電壓粗調、電壓細調,及電流粗調、電流細調,其實要做到精細調整就用多轉的電位器就行了。

▼這種可變電阻叫WH148,它有很多種引腳,眼尖的會員應該看到它的引腳跟常見的不一樣,不過我還真的有這種引腳的可變電阻。

WH148 可變電阻首選是日本的ALPS,真的買不到也要台灣的ALPHA,不過它們都沒有出這種引腳的,你在台灣電子材料行買到的也是大陸的,大陸貨非常便宜,也非常不耐用,不用一年大多就有問題了。

▼所以安裝前要加工一下!WH148 有4個扣子卡著,我自從裝接點油的針管不見了之後,都是直接扒開可變電阻塗抹烏骨雞學姐的富見雄接點油。

接點油是要可變電阻是新品時塗抹效果才會好,可以延長使用壽命,如果等到接觸不良再塗就沒啥用了。

▼裝上電路板的模樣。

▼當然焊點也是要清洗一番。

▼先開機試看看,可以開機,調整可變電阻也能調整電壓,電壓也很穩定,看來只是可變電阻的問題。

▼拿電表測試輸出還很準,還有就是面板我洗的很乾淨吧!

不過這台KSP305D 調整電壓的速度並不快,尤其是調低的時候,例如我先調10V,然後往回調到0V,從10V 回0V 的時間就要好幾秒,不知道是否原本就是這樣?

烏骨雞學姐在叫我回去吃飯了,明天再搞。

楼主:
剛剛回家趁時間再試了一次,發現雖然電壓穩定不跳了,但是有其它問題。

▼原本這台KSP305D 輸出電壓可調0~30V,但是手上這台只能可調輸出0~21.9V。

▼測試帶載能力很差,KSP305D 號稱5A,我加載2.56A 時,電壓已從21.9V 下降到16.5V,提高加載到4.1A 時,電降已下降到15.9V。

看來應該是有其它問題。

不過這台看起來就比較像工廠製造的了。

先忙工作,有空檔再來搞這台。

楼主:
其實電壓調不上的問題也像可變電阻阻值不對,我也不確定朋友有沒有換過?如果有會員剛好也是買這一台KSP305D,能否幫我看一下它面板上的4個可變電阻是用多少KB?這個簡單的問題先排除,如果阻值都對的話再來找問題點。

▼這是目前更換後的可變電阻阻值,粗調是10KB,細調是1KB,電壓跟電流都相同。

楼主:
聯絡朋友請他仔細想一下有沒有換過可變電阻,他非常肯定說沒有,因為他買不到這種可變電阻........,說的也是,應該很少人會去備這種特殊引腳的可變電阻。
▼這樣就只剩下電路有問題,嘗試調整背板的VR30,這個半固定電阻是調整最大電壓輸出,結果完全無作用,VR40 則是調整最大電流輸出用,目前不用管它。

▼看到那3個不知道啥牌的濾波電容很礙眼,手上剛好有同規格的KY 黑金鋼,就先換上吧!

▼真神奇!換完居然可以調到30V 以上了。

▼校正也是要做一下,把面板上的電壓粗調跟電壓細調的可變電阻都轉到最大,接上數位電表校正,調整VR30 到31.5V,這時候電源供應器上的7段顯示器如果不是顯示31.5V,請調整下圖VR1 十轉的半固定電阻調至31.5V。

▼接著換校正電流,把電壓轉到5V 左右,面板上的電流粗調與電流細調可變電阻都轉到最大,接一個可測10A 的數位電表,記得探棒要插在10A 位置,檔位轉到10A 電流檔,連接到電源供應器輸出端子,調整VR40 使數位電表顯示5.15 A,這時候電源供應器上的7段顯示器如果不是顯示5.15A,請調整上圖VR2 十轉的半固定電阻調至5.15A。

這樣就校正完畢了,想不到就這3個不起眼的電容惹禍,可能只有一個有問題,不過沒時間裡它了。

▼這麼一小台又輕的電源供應器烏骨雞學姐應該用的很順手。

※為什麼最大要調到31.V?這是我的習慣,你想調到剛好30V或要調35V都可以,只是要記得那3個濾波電容耐壓是35V,電壓調太高有危險。
電流也是一樣,你要調到剛好5A 或5.5A 都可以,只是這台KSP305D 裡面的功率MOSFET 跟快速整流二極體都是用F 的,也就是絕緣型的,這種W 數比較低,自己要多注意熱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聯絡朋友請他仔細想一下有沒有換過可變電阻,他非常肯定說沒有,因為他買不到這種可變電阻........,說的也 ...

開關電源的電解電容ESR 很重要,這是小弟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