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編號 烘衣機電路

楼主(2025-04-11):
接觸到一片 瓦斯烘乾機的電路板,裡面有一個 元件 Q20 絲印: 14 > ,請先進幫忙提供寶貴資訊,希望可以進一步把問題解決.

原廠異常建議:
僅供維修技術人員使用

故障排除測試

重要提示:

測試 #1:CCU 電源檢查

此測試用於確定機器控制電子設備是否通電。此測試假設插座上有適當的電壓。

拔下烘乾機插頭或斷開電源。

檢查出口處的線路電壓是否適當:240VAC(兩相電)、208VAC(三相電)或 120VAC(瓦斯)。

➤ 如果存在線電壓,請轉至步驟 3。

➤ 如果線路電壓不存在,請檢查斷路器是否跳脫或家用保險絲是否熔斷。如果 CB(斷路器)未跳閘,請客戶聯絡合格的電工進行檢查。

拆下頂板以檢修機器電子設備。

CCU VAC - 將電壓表設定為 AC,將黑色探頭連接到 CCU P8-3 (N),將紅色探頭連接到 P9-2 (L1)。 (請參閱圖 2。)插入烘乾機或重新連接電源。

➤ 如果存在 120VAC,請拔下烘乾機插頭或斷開電源,然後前往步驟 5。

如果不存在 120VAC,請拔下烘乾機插頭或斷開電源,然後執行測試 #2:電源連接(第 12 頁)。

CCU +5VDC - 將電壓表設定為 DC,從 CCU 上拔下連接器 P2,並將黑色探針連接到 CCU P2-3(接地),將紅色探針連接到 P2-1(+5V DC)。插入烘乾機或重新連接電源。

➤ 如果有 +5VDC,請拔除烘乾機插頭或斷開電源,然後轉至步驟 8。

➤ 如果不存在 +5VDC,請前往步驟 6。

拔下烘乾機插頭或斷開電源。從 CCU 上拔下 P14 的插頭。插入烘乾機或重新連接電源並重複步驟 5。

➤ 如果返回+5VDC,則表示其中一個熱敏電阻已短路。若要診斷熱敏電阻,請參閱第 17 頁的測試 #4a。

➤ 如果不存在 +5VDC,請前往步驟 7。

拔下烘乾機插頭或斷開電源。

將 P14 重新連接到 CCU,然後從 CCU 上拔下 P2。插入烘乾機或重新連接電源並重複步驟 5。在 CCU 上的插頭 P2 內部(接腳 1 和 3 之間)執行電壓檢查 - 請勿將接腳短接在一起。

目視檢查所有連接器是否完全插入 CCU。

目視檢查所有連接器是否完全插入 UI。

重新組裝所有零件和麵板。

插入烘乾機或重新連接電源。

執行第 7 頁「安裝診斷」下的步驟,以驗證修復情況。

目前板子上有5V 電壓,DATA 線到 MCU 間就是這個 Q20

主板:

線路:

Q20 絲印 14 > 6腳

网友A:
不確定是不是

LMUN5314DW1T1G

S-LMUN5314DW1T1G 前面多一個 S 不知代表什麼,更小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是不是

LMUN5314DW1T1G

S- prefix for automotive and othe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unique site and control change requirements; AEC-Q101
qualified and PPAP capable

S 前綴 for 特殊環境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是不是

LMUN5314DW1T1G

感恩楊大俠,這樣電路上可以解釋得通,作為通信上使用,後續進展在向您報告!!

楼主:
可能是這樣的電路!! 感謝!! 只是 進一步要量測一下相關的信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 prefix for automotive and othe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unique site and control change requireme ...

請問這樣是表示;品質比較高階的車用晶片?

楼主:
使用簡易邏輯分析儀,得到的送給 User Interface UI介面的波形如下,我經驗有限,不知道先進們可否提供進一步的指導!!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樣是表示;品質比較高階的車用晶片?

是的, 符合車規驗證標準及製造流程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