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報到練習發帖

楼主(2025-04-11):
各位前輩大家好,新手報到來學習新知識,希望各位不吝指教
新手拆機初體驗

背板

背板

网友:
貼圖方式正確  值得鼓勵

歡迎加入痞酷網論壇的溫馨大家庭。
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包含版主在內都需要遵守的。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如何在論壇發一篇內容有圖片的帖子?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