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C12V 綠 源農用噴霧器鋰電池更換電池

楼主(2025-04-12):
DC12V 綠 源農用噴霧器鋰電池更換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132-1-1.html
電銲機電池問題 ,
參考各位指導,再買一台,走海運兩星期才到
https://shopee.tw/24%E5%B0%8F%E6 ... 0339844.28404491421

幫親人家用農用噴霧器鋰電池故障更換電池,牧田款電池但電壓是DC12V,看照片與吹葉機18V一樣形式,他直接接上噴兩桶

K30手持小型超級法拉電容點焊機

將電極固定一起,猜想短路會造成故障,電極距離寬度稍大

電壓正常,接點有清除助焊劑

詢問賣家提供資料

焊片0.12mm 用6檔兩次

謝謝觀看,感謝大家提供寶貴意見

网友:
為什麼要點一圈

网友:
點一圈? 是指 焊點圍一圈是吧!
猜測是 電極棒很粗 兩根靠一起的距離 幾乎電池電極可點焊空間距離
於是 先是對角點焊  再加人性使然想增加焊點  所以就圍了一圈

网友A:
下次買偏心的焊針可以讓焊點靠近一點。

楼主:
您好:不孰練 第一次使用 ,延時內定0.1秒,下次改2秒應該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買偏心的焊針可以讓焊點靠近一點。

已拆掉銅棒上自己加膠帶,應該更靠近了 ,延時增加,適當壓力點焊應該會更好

楼主:
看WISH老大點焊電池都採用紫金銅加焊片,請問有甚麼注意地方即設定,

剛使用這台感覺焊點不一大所以就多焊幾次(也是練習),希望不會接觸不夠,不是自己使用,無法測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WISH老大點焊電池都採用紫金銅加焊片,請問有甚麼注意地方即設定,

剛使用這台感覺焊點不一大所以就多焊 ...

你是問我嗎?
我會鎳+銅片是因為我的點焊機不夠力,heero750528 那台可以直接點銅片,其實你都點焊看看就知道有什麼問題了。

网友B:
他沒改的話那台不夠力,先點純鎳看看能點多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拆掉銅棒上自己加膠帶,應該更靠近了 ,延時增加,適當壓力點焊應該會更好

第一次看到焊筆用膠帶隔開,
多數會把筆身分別套上熱縮套管,

賣家沒附熱縮套管嗎?
這樣裸奔,感覺挺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焊筆用膠帶隔開,
多數會把筆身分別套上熱縮套管,

有套透明管 已拆掉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問我嗎?
我會鎳+銅片是因為我的點焊機不夠力,heero750528 那台可以直接點銅片,其實你都點焊看看就 ...

廠商規範
"焊接厚度:0.1-0.2mm鍍鎳片/純鎳片
禁止點焊鐵鋰單體,鋁銅極耳以及軟包鋁極耳。"

不敢貿然焊銅,怕壞掉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商規範
"焊接厚度:0.1-0.2mm鍍鎳片/純鎳片
禁止點焊鐵鋰單體,鋁銅極耳以及軟包鋁極耳。"

其實不是"禁止"點焊鐵鋰單體......,是你買的點焊機功率太小,你列的這些都點焊不了。
頂多就點焊不上,也不會怎樣,頂多炸管.......。

楼主:
日常自己修理牧田款鋰電池組用,每次焊接時間間閣長些才會足電(5.4V)

所以請推會員套組
牧田款鋰電池組品質不是良好,更換電池後均能恢復正常使用,這組點焊含運1009元(海運)
所以請推會員套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沒改的話那台不夠力,先點純鎳看看能點多厚!

您好
請問"我的是四電容,控制板5 mos管+外加12管228 mos管",觸發連線如何接?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86-1-1.html

不再接受新回復

所以請教
感謝

网友:
你那個電容小很多嘿…你把板子拆開拍來研究看看!

楼主:
照片如上
有找到12MOS板

紅黑黃線連接處在那裡? 分電子本科 也沒在淘寶買過東西

网友:
這板子想搞銅排難度蠻高的....

网友:
如果是買我推薦的,就很好搞了!

网友B:
MOS管三條線分別為 G、S、D,跟控制板上MOS管的G、S、D併聯就好!
不過你這台看起來是沒啥改造的空間!
最多黃銅改紫銅,MOS管改耐電流更大的、焊把線和點焊筆升級、加上防炸保護!
要擴充MOS管很難!

网友:
如果要買淘寶的成品機子,我建議至少買歌凌德801H等級以上的!

或其他DIY組裝成品!

开箱歌凌德801H单体锂电池转镍专用焊机!

网友D:
樓主拿這麼高檔電池,用在噴霧器做電池,這太浪費了吧,

應該用三星25R,或億緯25P那種便宜貨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拿這麼高檔電池,用在噴霧器做電池,這太浪費了吧,

應該用三星25R,或億緯25P那種便宜貨就好了吧? ...

給農民用當然希望能用超過3年,不知電池真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三條線分別為 G、S、D,跟控制板上MOS管的G、S、D併聯就好!
不過你這台看起來是沒啥改造的空間!
最 ...

感謝熱心指導,就這樣使用

网友:
這是仿的國際牌電池xd

楼主:
請教科凱克賣家熱心說明,再體會試試

楼主:
賣家示範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科凱克賣家熱心說明,再體會試試

我去朋友的工廠操作過半自動點焊機,它下來時會先預壓才送電點焊,所以一些壓力是要的,除非你確定鎳片跟電池之間是緊密的(賣家說的沒有縫隙就是緊密),而且"全手動"的不壓著還會亂跑,你可以設定延時500ms以上再觸發,也就是在0.5秒內壓平→鬆一下→點焊。

個人不專業點焊.......好像都沒在管,一壓點焊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朋友的工廠操作過半自動點焊機,它下來時會先預壓才送電點焊,所以一些壓力是要的,除非你確定鎳片跟 ...

觀看老大文章,覺得很厲害,無私分享,才想看點焊影片,如何更進步,賣家示範照片有加銅

网友:
引用 楼主:
觀看老大文章,覺得很厲害,無私分享,才想看點焊影片,如何更進步,賣家示範照片有加銅  ...

我點焊根本沒有很厲害,誰來都一樣,銅片要不要加是看電流大不大?大陸那些電動工具電池那個在疊銅片?點的牢用純鎳片也是很好,我只是有些邊角料就加減用~~~。

网友:
先用這塊新款24管板子銅排配套試水溫,不過還有好幾樣東西是訂製品,寄回台灣可能要晚幾天。

楼主:
沒用過淘寶購物 ,
賣家說K30就可以滿足銅焊-如上面照片就是K30 我是買這款,他沒要我再買其他型號,真良心
第一次用超級電容 可能要再多練習

网友:
比較專業的點焊

基本上如果是手動模式,用一體式點焊筆的話,
一定都會有一定的壓力!每支點焊筆的彈簧不同,
按壓力道也不同!我個人還是偏重壓為主!
沒壓好,可能一個不小心就炸針了!

楼主:
賣家說可以焊0.1鎳片加0.1銅片

點焊練習 0.1鎳片加0.1銅片30~35檔、,0.1鎳片 15檔 不知道焊點是否正常
銅片不平整是用鉗子拉拔測試再壓回練習

實際更換12V鋰電池正常可用 提供參考 感謝指導

楼主:
準備用於更換原來鐵螺絲
去幫老伯買三輪車後輪軸螺帽 (M14尼龍帽),一起問看看 一組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