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羅技滑鼠M100,左鍵點吉後游標無法釋放,維修

楼主(2025-04-12):
羅技滑鼠M100,左鍵點吉後游標無法釋放,維修

公司回收桶撿到一支羅技M100滑鼠,
1.滑鼠上方外觀

--
2.滑鼠底部型號貼紙

--
3.滑鼠內部拆解,
拆開發現微動開關被拆光,
本以為應該焊上新微動就能輕鬆修好,
焊上全新歐姆龍微動後,發現事情不單純,

滑鼠左鍵按壓後,經常出現游標無法釋放的情況,
(情況: windows中,單點左鍵,卻變成游標被按住,造成視窗物件拖移)
拆開滑鼠外殼,原以為是按鍵機構的塑膠件有磨損凹陷造成,
用AB膠充填,再用銼刀磨平,磨到像原裝那樣平滑,
故障依然無改善,

仔細分解外殼和PCB,發現就算是電路裸板,
按壓左鍵依然會出現游標無法釋放,
看來不是外殼機構造成,難道鼠標傳感芯片壞了?
(芯片壞了很麻煩,淘寶,單價不便宜)

--
4.PCB近照

先從高故障率的方向著手!
PCB上醒目的兩顆電解電容,
16V 4.7uF、35V 4.7uF,超小體積,看來就很可疑,
(電解電容規格書上有標,直徑越小,壽命越短)
隨手拿了兩顆50V 4.7uF換上,仔細試了一整天,真的修好了!

--
5.測量拆機電容1,ESR=5.5歐姆,

--
6.測量拆機電容2,4.9歐姆,

--
7.新品電容ESR=1.4歐姆,

看來兇手是電容ESR過大,造成芯片工作不正常!
修復的M100滑鼠後來找到原物主同事,收費80元送還給他了,
扣除兩顆全新歐姆龍微動+電容的成本,盈餘應該還能買顆茶葉蛋吃吃!

M100算高級品,滾輪可以左右橫移捲動,
現在只剩賣M100R,M100R是以前的M90馬甲,
M100、M100R兩者完全不同!

謝謝收看

网友A:
我修過的滑鼠數量不多,可是只遇過壞開關的,其它故障還未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過的滑鼠數量不多,可是只遇過壞開關的,其它故障還未遇過。

我修過的滑鼠應該有10~20隻,
幾乎都是微動開關、滾輪編碼器故障,
所以,隨時備著歐姆龍微動、TTC滾輪編碼器,
以免同事忽然拿甚麼維修品考我!

但也遇過芯片故障的,
一支換完滾輪編碼器,從此不能滾!
(滑鼠芯片是大陸公司出品,應該是ESD防護性能太差,焊完就瘸了,
後來,淘寶買了原相滑鼠芯片,腳位不同,飛線搞定)

一支是自用的羅技極光旋貂,
N年後,忽然無法滑動,按鍵、滾輪則正常,
另支是回收桶撿到的T.C.STAR 連鈺電競滑鼠,
同樣按鍵、滾輪正常,但無法滑動,
這兩支還躺在我辦公桌底下的紙箱,
有空再研究是否能復活!

网友B:
歐姆龍微動 按鍵聲音可以接受 購買2元微動聲音太大
請問現在有出兩腳靜音微動 是否有使用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歐姆龍微動 按鍵聲音可以接受 購買2元微動聲音太大
請問現在有出兩腳靜音微動 是否有使用經驗? ...

微動開關,我比較注重"手感",
日製歐姆龍微動,手感Q彈且壽命超長(正常使用約5年)
陸製歐姆龍微動,手感較軟Q,但壽命不長(約1年多),
以上兩種手感我都喜歡,但為了減少更換次數,
我選日製歐姆龍 (5倍價格,5倍壽命)

兩腳靜音微動我也有買,但只用在某些原裝是2腳微動的滑鼠,
(因為PCB和機構的位置,就是只能用兩腳微動)
原因是這種靜音微動,沒有Q彈的感覺,
滑鼠按鍵,Q彈很重要

网友C:
我記得我有撿到一隻M100,去找出來,結果是......M100r

不過,四向滾輪,可以沒用到,不能沒有。
前陣子,狠下心,買了一隻好貴的滑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記得我有撿到一隻M100,去找出來,結果是......M100r

恭喜雷大撿到M90馬甲一支 XD

另外,這支"好貴的滑鼠",
價錢我驚到,這價格可以買張很厲害的電腦主板了

网友:
哎呀呀  我也有隻脾氣陰晴不定的M100  找時間治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歐姆龍微動 按鍵聲音可以接受 購買2元微動聲音太大
請問現在有出兩腳靜音微動 是否有使用經驗? ...

我出個餿主意試試  微動開關聲音太大  來源是簧片彈力與厚薄形狀 但這些又直接相關手感
如果用接點油酯擠在簧片上或是誇張一坨  充當消音阻尼
或許有機會

网友E:
真感覺汗顏,我從沒買過滑鼠,撿回收的就用不完了。

鍵盤有買過一次,因為kvm是ps2規格,花5百多去買號稱電競用,結果不到一年就掛了,幸好朋友有usb的kvm,usb的滑鼠.鍵盤回收全新的剛好.手上有,一直沒用到,終於進階了,產品更替太快,連名稱也要懂,不然朋友也幫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感覺汗顏,我從沒買過滑鼠,撿回收的就用不完了。

鍵盤有買過一次,因為kvm是ps2規格,花5百多去買號稱 ...

"電競用,結果不到一年就掛了",
=>如果發票有留著,應該有一年保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出個餿主意試試  微動開關聲音太大  來源是簧片彈力與厚薄形狀 但這些又直接相關手感
如果用接點油酯 ...

感謝提供方案  犬子任職防毒公司客服 一直按說受不了聲音 原廠是靜音開關下次再換就用靜音,裝上前會測量阻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