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ENG BT189 電池檢測儀 不顯示畫面

楼主(2025-04-13):
ANENG BT189 電池檢測儀

泉芯 SOT-89-3 E3 會燙

有什麼可以替代的型號嗎?

网友:
這顆應該是 BL8530-331SM

网友:
升壓晶片發燙要看後端是否有短路。先拆下晶體,量一下就可以知道

楼主:
泉芯 QX2303L30E PFM升压DC-DC变换器

https://item.szlcsc.com/235955.h ... A4JCwFIFA4DSA%3D%3D

网友:
請先 執行完3# 量測後 再考慮換IC

我用[SOT89 升壓] 搜露天 有很多廠商腳位一樣 但是輸出電壓都不對
QX2304L33E   QX2304L之後33意思是3.3V
ME2108A36PG ME2108A之後36意思是3.6V
HT7750A         ....................50意思是5.0V
規則大概就如此
能找到3.0V 唯有BL8530-301SM  但是電商上面寫3.3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406774691389
資料
https://file.yzimgs.com/390228/2012041215332322.pdf
BL8530-XX1SM ,
例如XX=30  就是3.0 V  ==> BL8530-301SM

有個小細節 泉芯 QX2303  標榜Vin最低0.7V
其他粗看一下 最低是0.8V 或更高一些
若廠商代用於你這產品電池檢測儀 可能低於0.8V就會不工作了

网友(2025-05-16):
受教受教 感謝分享

网友:
DCDC晶片有的須有外圍電阻電容配合
不是簡單腳位相同可以直接替代
不過都知道查到規格書
應該要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