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LUKE 15B+ 數位電表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5-04-14):
這個電表來我家快一年了,這是一位好友拿來的,他說突然有一天就不開機了,前一天明明是好的......,他打開檢查也看不到那裡有問題,就送給我了。
其實痞酷網會員都知道,給我修的東西就是送給我了,不管修不修的好,有時間會發維修實例。

▼今天在家做朋友工廠的治具,空檔就修看看這台FLUKE 15B+,打開保黃色護膠套,先看電池倉,發現朋友把測試點的貼紙弄破了。

▼為什麼要先看電池倉?修東西先從簡單的地方下手,不開機先想是不是電池接觸不到,結果馬上就中標。

▼不過朋友是內行人,肯定不是這個問題,繼續打開蓋子如下。

有看到那兩個保護絲吧!1個440mA,另1個是11A,這兩個保險絲買新品超過500元,為什麼這麼貴?因為它是銀絲貴金屬,數量夠多的話,就算是壞的回收價格還很可觀。

▼接點油塗這樣應該不是FLUKE 塗的。

▼原來FLUKE 15B+ 也是使用牛屎(鼻屎)晶片,這台用兩個3號電池供電,接引線出來方便測試。

▼果然完全無顯示,不過一邊轉旋鈕一邊按上面的按鍵在某個檔位會出現嗶嗶聲,這樣電路應該有動作,只是不顯示的問題,繼續拆LCD 面板看看。

▼在顯微鏡下也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只能用最細的橡皮擦把金手指擦一擦,也把斑馬膠用清潔一下,用吹氣球簡易除塵之後再裝回居然有顯示了。

▼裝上探棒測試Ω檔.......漂亮。

▼測試直流檔.......完美。

▼居然還有這種好事,去除引線,朋友破壞的貼紙補貼上膠帶延緩氧化。

▼電池片銅刷打磨一下,並塗上一點接點油。

▼黃色膠套髒污,下水洗刷一番。

▼明天裝殼試機。

這種莫名其妙故障,拆開重組莫名其妙好的先不用太高興,我用一陣子看看,如果真有問題應該不久就會又出現。

楼主:
下方連結是2022 年的發文,16樓有我貼的YX-360TRF 電表因電池漏液腐蝕銅片,改用一次性鋰電池的例子。

YX-360TRF 改一次性鋰電池

在16樓發文前已經改了一段時間,我使用電阻檔大部份*10檔位,至今電池都未換過,算是非常耐用,有興趣的會員可以參考一下。

這台FLUKE 15B+ 跟SANWA YX-360TRF 一樣也是使用兩個3號電池,我今天把它也改了一次性鋰電池,雖然電池電壓高一點點,但是我個人覺得沒什麼關係,因為我測過有些新的乾電池電壓也不只剛好1.5V。
▼理想的放法應該是如下圖,不過在這FLUKE 15B+ 上面似乎不太好達成。

▼因為15B+ 的電池倉沒什麼空位,底部的電池焊片方向不太理想,把原本的點焊片移除重焊一次。

▼調整一下位置,最後用這種方式裝入電池倉,這樣不用更改原本的與電路板的接觸部份。

▼裝機完成,替代原本的BRYMEN BM829s,其實論性能FLUKE 15B+ 是慘輸BRYMEN BM829s 的,只是要試看看15B+ 是否有完全修好?

RYMEN BM829s 使用1個9V 積層電池,雖然它本身自帶節能,不過對我來說它也是耗電一族,經常在換電池,RYMEN BM829s 只要面板上電池電力不足圖示一出現,一定要儘快更換電池,因為你想再撐一陣子的後果就是測量值變大。
也就是說RYMEN BM829s 在電力不足的情形下,你量一個12V 的電壓可能顯示的是13V以上,而且電池電壓越低,顯示的值越高,有使用這台電表的會員一定知道這個問題。

這台FLUKE 15B+ 耗不耗電我不知道,它本身也有自帶節能,得用一陣子才知道實際情形,大家應該比較擔心使用一次性鋰電池是3.6V 會不會對電表帶來傷害?我是比較不怕啦!我也量過乾電池1.6V~1.7V的,這樣串聯起來也有3.2V~3.4V,會怕的會員就不要嘗試。

一次性鋰電池號稱可放著超過10年不會自放電及漏液,當然,如果電力是因頻繁使用消耗完的,或是電表沒有節能又忘記關機的一樣得換,高耗電或高放電的物品就不適合用一次性鋰電池。

※有需要一次性鋰電池的會員可以跟烏骨雞學姐詢問,我記得後來朋友有再拿少量給她販售。

网友:
一次性鋰電池是好物!!

之前收到學姊送的"MAXELL ICP 553446 AR"拿來裝眾儀ZT-Y(AAA 3顆)

,很快就顯示電池電量不足的圖示@@

本來想說背娃娃並聯兩顆看看,無奈電池槽稍微加工後,單顆進去就很一敗...兩顆更不用想了。

只能朝向改降低LCD背光提升電池使用時數下手...

网友:
要開始喊酷幣了嗎??
牛想再收一台電錶... (手邊的Victor 70D... 怪怪的...)

网友:
這麼好的運氣,老大要不要順便買張樂透

楼主:
修好後每天都會使用它,到今天為止都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