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FOCUS XT-60CM802 換完燈管不亮

楼主(2025-04-15):
請教各位前輩,XT-60CM802原本有聲無影,用手電筒照螢幕有畫面,所以初步判定是燈管問題,沒有做任何測量,換完燈管後有亮過幾次現在是一樣不亮,請問大概要朝哪個方向查修?
目前是換完燈管組回去的樣子
主板跟電源板兩面都找不到接腳定義,兩頭測量數據都一樣澄12.25,紅5.33,黃3.01,紫2.48,黑0.
開機兩個電表測試燈條供電從90幾慢慢掉到0
懷疑是二極體故障,每個測量後發現有五顆開路,分別拆下測量卻都正常,於是裝回去測量又不一樣了.
二極體測試結果:
DL109.DL110-正向0.488*2,反向ol
DL301-正向0.523,反向0.661判斷異常
ZD102-正向-.070,反向蜂鳴器有微弱聲響
DW103-正向-0.348,反向蜂鳴器有微弱聲響
谷歌後二極體應該是正向導通反向截止,以上裝回原位目前看起來只有DL109.DL110正常,不知是否為影響背光不亮的原因.

网友A:
背光燒毀,導致合板的點燈供應也燒毀
通常這種用修的要查很久
可以買恆流板直接改裝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燒毀,導致合板的點燈供應也燒毀
通常這種用修的要查很久
可以買恆流板直接改裝比較快 ...

了解,多謝回復
我原本還在想要怎麼外掛電源給背光恆亮的說

网友B:
直接買電源板回來換~

目前電視不是壞燈條就是壞面版~
電路板壞了也是換板
很少在修電路版了~
實在是電路版多了~
網路買也便宜了~

時間就是金錢~

网友:
2樓說得是

网友C:
查看 wet 分享維修文章 ,站內搜尋文章

InFocus XT-50IP80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買電源板回來換~

目前電視不是壞燈條就是壞面版~

我是怕換錯才想先測一下,謝謝你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 wet 分享維修文章 ,站內搜尋文章

InFocus XT-50IP80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 液晶螢 ...

好的,謝謝告知

网友D:
燈條剛換新還可以亮,表示燈條和昇壓恆流電路都還曾經是好的。
即使後來不亮了,昇壓輸出還可以昇到 90V 再緩緩下降,表示昇壓電路是好的,只是碰到了保護狀態,它又將背光給關了。
原廠燈條只要 102V 以上就可以點亮了。
如果手頭上有測試器的話,先測看看燈條的狀況。
有關於XT-60CM802,網路上還有一篇更為詳盡的維修實例﹔
https://kawasaki000.pixnet.net/blog/post/22168958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燈條剛換新還可以亮,表示燈條和昇壓恆流電路都還曾經是好的。
即使後來不亮了,昇壓輸出還可以昇到 90V 再 ...

大大分析的好專業啊
應該是電源板故障所以進入保護狀態才不亮
謝謝分享

网友E(2025-05-15):
應該試著用燈條測試儀先再一次確認燈管有沒有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試著用燈條測試儀先再一次確認燈管有沒有問題吧

正常來說是這樣,我手邊沒測試儀只能用猜的,結果猜錯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