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VG23A 黑屏無反應 閒置一段時間又可以使用但又會突然熄滅死機

楼主(2025-04-16):
故障機型: 華碩VG-23A 3D-23吋液晶屏幕

故障狀況:
使用中突然熄滅無反應,關閉電源(插頭未拔起)長時間(超過24小時)及短時間閒置都無法再開機,拔起電源後閒置角落兩到三天又可以開機一段時間.可以點亮屏幕時發現單一色澤顯示大面積於螢幕時會發現横向閃爍波紋,非常不明顯,除非一直盯著看很久,因為看很久又會懷疑自己眼睛好像有問題.

故障原因:
主控板由5V轉3.3V的LDO regulator 故障,輸入端DC 5V輸入輸出僅1.7V輸出,導致所有數位邏輯控制無法啟動等於死機.

維修過程:
手頭上沒有G1084-33,也不想為了這一顆零件還要花錢去買,都快60了家裡一堆零件50輩子也用不完.就用了之前自己洗版的LM2596替代以為3A可以完全驅動,想不到這塊LG的屏幕在黑畫面時耗電很大,而且我使用的LM2596是大陸仿貨應該無法滿額輸出,或者是我使用的電感的電感量太小懶得去算,在剛開始使用螢幕的前三分鐘全黑狀態下會產生線圏勵磁的叫囂聲,更換後雖然可以正常工作使用了3個禮拜還是受不了還是換了吧!最後在零件櫃裡面找到了EZ1084CT-adj,上電源加負載15W,老雖老但是還很好用的LDO,熱損耗較低溫度不會太高換上之後果然OK.

謹祝 大家平安 心情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lm2596  沒看到 二極體  假設是有被遮住
但是輸入電容也沒有  雖然電源板那邊有電容  卻是離遠了

网友:
加個散熱片,一般看到大於2A都加一下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  沒看到 二極體  假設是有被遮住
但是輸入電容也沒有  雖然電源板那邊有電容  卻是離遠了 ...

您好,蕭特稽在PCB背面S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