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ILA DM-2630 LCR數位電錶 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5-04-16):
這台DM-2630 LCR數位電錶是leo.rain 拿來的,當時他拿來兩台電表,一台是好的,1月份時已經送出去了。

XL803L 數位電表

第2台就是這台HILA DM-2630 LCR數位電錶,它無法開機,來我家的朋友看到我吊一個電表的保護膠套,都以為是FLUKE......,其實是太髒了,所以就拆下來洗一洗後.........晾著。

▼今天比較早回家,就直接修這一台看看?打開背板看到2個保險絲都不見了,這種5*20mm的小保險絲我還真沒看過0.2A 跟20A 的。

▼有一長一短兩種規格螺絲,得分開放著。

▼這3個螺絲是固定面板塑膠架的,可以先不用拆,不過後來發現它下方兩個螺絲也可以不用拆。

▼0.2A 保險絲先使用0.5A 代用,20A 保險絲先用6A 代用,按電源開關還是不開機,這種開關跟電腦的電源開關很相似,不過小一號,用電表測量開關發現有一組無作用,因為手上並無這種開關可換,打算跟電表上的DC /AC 按鈕先互換看看。

▼果然可以開機了,先測試一下200Ω檔歸零........差一點點就完美了。

▼2KΩ檔當然就漂亮了。

▼測試直流電壓.......給力。

▼沒有開關可換,只能先做保養,拆開轉盤要特別小心,簧片、彈簧、鋼珠別給跳出來了。

▼這台DM-2630 LCR電表的轉盤是雙面的。

▼既然轉盤是雙面的,那電路肯定也是雙面的,轉盤跟電路板的接點都上接點油。

▼這是傳說中的QFN-牛屎(鼻屎)晶片嗎?最後是拆LCD 面板,LCD 的金手指就別上油了,跟斑馬膠擦乾淨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打包起來,要回去吃飯了,明天找人問看看有沒有這種7*7mm 的自鎖開關?還有0.2A 跟20A 5*20mm的保險絲。

网友A:
"0.2A 跟20A 5*20mm的保險絲"

使用手冊中寫  過載保護:0.2A/250V 速熔保險絲,20A/250V 陶瓷速熔保險絲

網路隨機搜找的賣家
0.2A/250V 速熔保險絲

20A/250V 陶瓷速熔保險絲

HILA DM-2630 LCR數位電錶 使用說明書 pdf檔: DM-2630說明書V10_N.pdf (333.58 KB, 下載次數: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A 跟20A 5*20mm的保險絲"

使用手冊中寫  過載保護:0.2A/250V 速熔保險絲,20A/250V 陶瓷速熔保險絲

我沒看過........不一定就是沒有。
電路板都印上了........肯定有這個規格。
電表都是使用快熔的保險絲,慢熔的保險絲不會用在這裡。
保險絲一般都是最少買1包,尤其是一些較少規格甚至最少買1盒,我的意思不是買不到,只是要不要為了各1顆保險絲買1盒。

网友B:
這種7*7mm 的自鎖開關
為何不考慮 [接點復活劑] 灌噴一番?
都拆下 就不用擔心汙染PC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7*7mm 的自鎖開關
為何不考慮 [接點復活劑] 灌噴一番?
都拆下 就不用擔心汙染PCB了 ...

這個開關算是常見,我的習慣都是換新。
保險絲的問題應該算有解了,只不過要等些時日,目前我用0.5A 跟6A 代用,反正電流檔也沒有很常用,先這樣頂著。

网友C:
自鎖開關我有,需要的話,我再拿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鎖開關我有,需要的話,我再拿過去

真不好意思!沒有馬上回覆就忘了。
我有買新開關了,只是還沒換上。

楼主:
再不趁現在換開關的話,改天想到要換時變成開關又不見了。

▼這個有吸錫器就能換,沒有吸錫器,用一坨錫上去也能把開關拆下來。

▼洗掉焊油的習慣自年輕就養成了。

▼還記得5*20mm 的0.2A 跟20A 的快速保險絲嗎?我不把它搞回來就像噴嚏沒打出來,好加在這家願意單規格最低10顆出售。

▼換上就齒毛史不鈴癢了。

▼測試各檔功能都正常,FLUKE 15B+ 下場休息,改換HILA DM-2630 LCR數位電錶這台上場修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