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HILIPS 32PHH4092/96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5-04-16):
PHILIPS 32PHH4092/96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32PHH4092/96

2.回收場購買的電源線被剪斷了

3.內部照~電源/LED恆流/主控三合一電路板

4.故障情形~電視插電後無待機紅燈無法開機

5.面板型號~內部有2支 LED 燈條(並聯),每支有6個燈珠(6V),接頭在中間。

6.電錶測量發現 PU3 (MP9495DJ 降壓IC)壞了,有 12V 輸入無 5V 輸出。

7.PU3 第二腳(IN)為電源輸入端~有12V~

8.PU3 第三腳(SW)為電源輸出端~只有0.13V~正常為5V

9.降壓 IC 買不到所以改用降壓模組代替,先用電供供應12V於輸入端,搭配電錶調整為 5V 輸出(逆時針轉精密可變電阻)

10.降壓模組配線焊接固定OK,插電後待機紅燈亮了,消耗功率0.3W。

11.完修測試畫面

感謝楊大俠的武功秘笈~才能順利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由於飛利普的遙控器難買到合適的~
小弟我都刷成奇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飛利普的遙控器難買到合適的~
小弟我都刷成奇美的~

學姊賣的
LCD-888K-3 LED LCD 液晶電視萬用遙控器
代碼~834~都對得到

网友:
恭喜完修。
小弟我受益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遙控器倒是不怕 對岸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