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苦難的兩兄弟 FLUKE 87 & 87Ⅲ

楼主(2025-04-17):
▼今天來介紹苦難的兩兄弟 FLUKE 87 & 87Ⅲ。

上圖右邊那台是 FLUKE 87,早期我的維修實例常常出現,後來為什麼都沒有出現呢?並不是壞了,而是它是環保材質,黃色保護膠套不僅會出油,還有黏性,零件還能黏在膠套找不到,用洗板水能洗掉,不過兩星期就差不多又開始出油,乾脆丟了。
接下來開始螺絲一個一個不見,原來外殼也是環保材質,會自動分解,都是從螺孔開始,到現在沒有一個螺絲鎖在上面,因為鎖螺絲的柱子全部分解了,就先丟在一邊用別台電表,日後再來處理。

左邊那台是FLUKE 87Ⅲ,是一位好友給我的,不過他的保護膠套並不會出油,這麼髒是個人習慣,但下同樣是87 系列的電表,它也是有自動分解的問題,不過有保護套包著似乎比較不嚴重。

▼大家有沒有注意?一般電表的插座由右至左是紅、黑、紅、紅,但是左邊的FLUKE 87Ⅲ 卻是紅、紅、黑、紅,看了一下電路板終於真象大白,原來是黑色插座壞了,朋友把mA 插座跟黑色COM 插座對調,還有這招......,好加在沒有使用,不然就出大事了。

▼87Ⅲ 電表的面板有黑點,這看起來不像原廠貼的會出現的問題,我的87 電表是旁邊有一點漏液。

▼87Ⅲ 的電池倉蓋子破了,先用膠水黏一下好了,不過卡扣也少了一個。

我那台87 電表要換電池就得把整個後蓋拆掉,看起來是87Ⅲ 比較方便,不過都是有會破裂的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把黃色保護膠套洗乾淨,然後一旁........晾著。

第一張圖可以看出87Ⅲ 的轉盤破成兩半,這樣是無法使用的,因為一轉圓盤就卡住,而且還拿不下來,還真沒遇過電表壞轉盤的。
我的87 電表轉盤是前方缺了一角,不過並不影響使用,只是面板左邊角落的塑膠外殼也缺了一角,有空去淘寶網看看有沒有外殼可以買?
不過價格應該是買不下手,最後就是等看朋友有沒87系列電表是壞電路板的,A 回來拆件.......。

网友A:
轉盤也許可以透過3D列印做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盤也許可以透過3D列印做出來?!

FLUKE 87Ⅲ 裂成兩半的轉盤若拿起來的話,應該黏一下就能使用,不過我又受傷了,先打包起來吧!

楼主:
把外殼裝回去,稍一用力就破成這樣了。

唉!世界名牌的電表.......

网友A:
這下真的要含外殼轉盤都要重建了@@

有幸拿到殺肉件可能也堪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下真的要含外殼轉盤都要重建了@@

有幸拿到殺肉件可能也堪憂@@

環保材質的都會這樣,我家以前一台兩萬多的安麗空氣清淨機也是這樣,外殼自動一片一片剝落,直到整個散架,安麗還有單賣外殼,不過也是非常貴,不過我被騙一次就不會再被騙第二次了,什麼環保,都是資本家的陰謀.........

网友:
保護膠套出油的對策我以前查過用小蘇打粉擦可搞定
試過一兩次還真的可以

网友:
裸板還可以用,但轉盤就沒辦法了,可以用邏輯IC來做切換嗎

网友:
原來是材質的問題 我的175一樣油油的保護套 然後轉盤裂開 測試線接頭出油龜裂 漸漸的沒用了
現在服役是便宜的電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