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號(7號)AAA充電式鋰電池

楼主(2025-04-20):
(图片)

网友:
這我有買,3號4號都有。
就是用降壓電路,把鋰電的輸出,做成1.5V。
充電要用Type C,一般3號4號充電電池的充電器不能用。

网友:
感覺超級好用,非常適合一般消費者,以及沒時間的專業人士,我就比較野人,破壞改裝他,感覺更好用,不會被綁架,要是四串,的產品很多?

网友A:
這種東西我也買了  因為電視遙控器不能停工 不然我家阿姆會讓我不好過

另外 曾經 裝置於遙控器裡通時充電  然後遙控器就玩完了  真賤~自搧兩巴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東西我也買了  因為電視遙控器不能停工 不然我家阿姆會讓我不好過

另外 曾經 裝置於遙控器裡通時充電 ...

啥!充電時輸出會>1.5V嗎?

想買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充電時輸出會>1.5V嗎?

想買來用~

本質是鋰電池肯定是用大約4.0V以上充電

設備沒有離線充電...有機率把設備搞壞?!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充電時輸出會>1.5V嗎?

想買來用~

我也沒直接證據   但是這種鋰電轉乾電池產品保護板多半有所謂的同口充放
雖然沒驗證但是很難不懷疑  USB充電時會不會因為同口充放緣故  導致USB 5V連通在產品正負極

那會不會將(鋰電轉乾電池)產品 之外的設備(遙控器)搞壞
如果是 經歷過整合的設計  當然會清楚這也是責任
但是本例不是整合的  兩個設計(遙控器商/鋰電轉乾電池產品) 都不知對方會如此'廢物'

网友C:
好奇試了一下,充電時,真的是5.0V。

网友D:
這同口充電的設計,有點雷,
之前同事託我淘寶買這種鋰電轉乾電池,
但我大推淘寶GP低自放鎳氫電池,
3、4號一顆才約台幣25元,壽命4年不成問題,
現在看來押對寶,

9V則買鋰電USB充電+升壓模組,
邊充邊用,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試了一下,充電時,真的是5.0V。

嘖! 有證據破案了! 洗冤錄添加一例  真是同口充放導致 遙控器一案算是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這同口充電的設計,有點雷,
之前同事託我淘寶買這種鋰電轉乾電池,
但我大推淘寶GP低自放鎳氫電池,

9V則買鋰電USB充電+升壓模組

我目前是用USB充電電池9V/6F22  用於數位萬用電表
這種電池續航加待機的綜合能力很不OK
充電端位6F22底部於是必須電池拖出在外
而我是不想看到拖成一串像疝氣的景象  感覺很廢
偏又不願離線充電空等 只能含淚受著

另外由於 線上充電  數位萬用電表已經不是Floating狀態
(潛台詞:沒有隔離) 不可用於線上量測電路

网友:
USB 充電的 9V 充電式鋰電池有兩種

一種是恆壓 9V 型的充電式鋰電池,這種的內部使用一個鋰充電電池單體,經升壓電路升至 9V。 這種方式電壓固定在 9V,但由於使用 switching 升壓電路,電源不免會有一定的紋波雜訊,且使用電感的話,也容易有電磁干擾。此外,升壓電路也會有一定的靜態消耗電流。

另一種的內部是二個鋰充電電池單體串聯的,一個鋰電池單體額定電壓是 3.6~3.7V,二個就是 7.2~7.4V。 一個鋰電池充飽最高4.2V,二個串聯就是 8.4V。 這種方式的 9V 鋰電池不使用 switching 升壓電路,不會有紋波雜訊,也沒有靜態電流。 攜帶型數位萬用電表、LCR表、鉤表等,改用 9V 充電式鋰電池時,我都是使用這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是用USB充電電池9V/6F22  用於數位萬用電表
這種電池續航加待機的綜合能力很不OK
充電端位6F22 ...

"9V 線上充電  數位萬用電表已經不是Floating狀態"
=>這我還真沒注意到,感謝S大提醒,

"電池續航加待機的綜合能力很不OK",
=>確實如此,但充一次電,對於我天天使用的頻率來說,至少能用一個月,
9V乾電池不便宜,台灣店面價一顆近百元,金頂單顆破百,
淘寶一顆台幣15~20多元(不含國際運費),

9V"鋰電USB充電+升壓模組",(整體組裝size剛好是9V電池大小),
可盡情使用,沒電就充,
不想線上充電時,充5分鐘,也能用很久,
(整顆充飽,好像一小時)
DIY價一顆約台幣百元,和淘寶成品USB 9V鋰電價格差不多,
好處是有些電表內部空間大,可以把大顆鋰電放進電表內,
單獨把"充電+升壓模組"放電池倉,
或者之後鋰電老化,單獨換鋰電就好,
個人感覺很超值!

网友:
我家9V的遙控器不少,都是吊扇用的。以前一直買乾電池替換,儲存占空間又製造不少垃圾,後來改用淘寶充電式電池,現在已經好幾年沒買過電池了,使用上沒問題,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就是待機沒乾電池久,但也能撐好幾個月了

网友:
感謝!樓上兩位的分享,正想買來試試.用在時鐘,串led也是.約可用一個月,感覺不好用。

网友:
老实说,这类充电降压式电池,容量没普通干电池大,时常充电也蛮头疼的;另外,万用表使用的9V锂电,俺是自己买高容量(1Ah)、两个叠加体积与6F22叠层电池差不多的软包串联后直接替换——正如tonysun大所述,7.2~8V的电压还凑合,不必担心升压电路的干扰。

网友:
電表我也是用串連,充一次可用很久,還加上1.自動斷電。2.一鍵切換串並聯,充電也方便。

用好久了,很合用.值得參考。

网友:
原來大家都是這樣改, 學起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