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知名電視,入訊號即休眠維修,主板V53RL.816.A.1及MV59XS12.S075.005

楼主(2025-04-21):
這台不知名電視(簡稱A機),不良現象是入訊號即休眠,無論是AV、HDMI都一樣,但拔掉訊號線就功能都正常
主板V53RL.816.A.1 正面
主板V53RL.816.A.1 背面 660ma/25W
檢查背光電壓DC 38.6V
CPU溫度52°C,似乎偏高
顯示屏電壓33.6~43.2/600ma
掛上測試器檢查,在mode 30~33之間顯示正常,所以判斷問題出在主板上
由於自身並非專業技師可用材料不多,剛好手邊有CA-255S,直接拿來測看看,這背光板標榜INPUT DC 11~36V,預設300MA,MAX 1000MA,所以直接上機,嗯,真的偏暗,  2.CA-255
全部加滿實測也只到DC 37.38V,其他網站的前輩說背光電源電壓DC 12V提高會改善,但我提高到DC20V結果不變
正煩惱該咋辦時,又收到同廠家同尺寸故障電視一台(簡稱B機)
正高興乾脆來個二合一好了,但事實果然非憨人所想,B機主板是MV59XS12.S075.005,型號及固定孔位與A機不同
檢查B機背光電壓DC36.13,好像能用,不管了,死馬當活馬醫,試看看
畫面出來了 高興2秒仔細看,反了,差180度
糟糕的是,沒有 MV59XS12.S075.005的遙控器,正苦惱該咋辦時看到兒子拿我的手機操控電視,對齁,OPPO手機有紅外線功能,實測後OPPO內建IR APP不合用,又找了大約10款APP也都不行,裝到MI REMOTE CONTROLLER想說再不行就放棄了
突然想到主板MV59XS12.S075.005在對岸的電視品牌叫旭X,姑且就找有旭的來試試
點APP電源鍵,動了,這次的中了 ,再試試網路說的工程模式碼1147
順利進入工程模式
到special set,把鏡像改ON,順便把POWER也ON
開機再測,影像回正,只是亮度有點暗,反正是當監視器螢幕,暗點沒差,打完收工

至於主板V53RL.816.A.1 入訊號即休眠的問題若前輩們知道該怎麼修的話請不吝指點一二

网友:
用手機搖控器太省拉XD

网友:
Hi jeancylee,
您這一片主板V53RL.816.A.1 可以dump程序給我嗎?

我找了好久,我有一片DP.V53RL.813就是他的程序掉了,
原因是EEPROM掛了,我雖然換了一顆好的EEPROM

但是缺少原本的dump程序,(我猜remote key寫在裡面)
因為我有跟對岸買到usb版程序,可以點亮,但是無法遙控, 所以會做這樣的猜測

麻煩您了,謝謝

网友:
亮度暗一點,對眼睛好,壽命也較長,看得清楚即可,無妨的。

网友A:
調整背光 在工模的backlight adj,但如果調到100還是這樣,那就沒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整背光 在工模的backlight adj,但如果調到100還是這樣,那就沒輒了

謝謝提醒
檢查結果已被調到100了,殘念

网友:
哇  這ˋ個過程好遮謄  治具也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