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壹號本4 待機5v不出

楼主(2025-04-22):
請問it5570-128 EC故障會導致待機5v不出嗎?
最早是3v短路 後拆除ec後不短路
目前待機3v已出 5v跟1.8v都是沒電壓
後來去查詢it5570引腳定義發現vcc 也沒電壓
想請問ec上vcc電壓由哪裡產生

网友:
EC參考資料
nightsky_arx15_compressed.pdf (5.17 MB, 下載次數: 11) 105頁

esm.pdf (5.59 MB, 下載次數: 8) 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