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ansonic EH-NA27 吹風機二極體燒毀絲印 A5 求助.

楼主(2025-04-23):
請教一下各位這台國際吹風機在使用的時候忽然噴出火花伴隨燒焦味,

拆開檢測主板圖中二極體雙向導通,絲印為A5,請問有先進知道是什麼型號嗎?

感謝!!

絲印A5

絲印A5

電容

電容

网友A:
看size大小 猜sod-123
標示 a5  有 1N4151W  SM4005M  規格差很多 可能要配合電路再看看

以上提供參考

网友B:
二極體看起來像SOD-123包裝.
看看是不是這顆.

1N4151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ize大小 猜sod-123
標示 a5  有 1N4151W  SM4005M  規格差很多 可能要配合電路再看看

好的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極體看起來像SOD-123包裝.
看看是不是這顆.

好的感謝.

网友:
https://shopee.tw/Panasonic-%E5% ... 74305163.6835531169

看來像降壓側dc 有問題 ,接電前 要先檢查後端 控制板 nano block 有沒有短路現象
提供參考

2.01 MB, 下載次數: 25

网友C:
拆下來量就不會導通,因為是後級負離子放電電路本身就低阻抗,還沒修過那顆壞掉的,不過拆掉之後就不要上電,印象中不知會燒哪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來量就不會導通,因為是後級負離子放電電路本身就低阻抗,還沒修過那顆壞掉的,不過拆掉之後就不要上電 ...

真的嗎?正在煩惱那顆A5哪裡買,我再看看還有哪裡短路..

請問還有哪邊容易故障的呢?

楼主:
好的,板子也沒有明顯的燒焦痕跡,我再檢查看看,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嗎?正在煩惱那顆A5哪裡買,我再看看還有哪裡短路..

請問還有哪邊容易故障的呢? ...

沒說明現在吹風機的狀況是什麼? 還過電嗎?

网友:
這個廠牌拼錯了!

网友:
這個常壞29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說明現在吹風機的狀況是什麼? 還過電嗎?

目前是可以過電,往上扳開關3-2-1擋都是強風沒有大中小的風量,伴隨燒焦味,後來出火花就沒有再插電使用.

楼主:
好的我檢查看看,感謝!!

楼主:
Panasonic EH-NA27 吹風機二極體燒毀絲印 A5 求助.

J個...標題好像無法更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可以過電,往上扳開關3-2-1擋都是強風沒有大中小的風量,伴隨燒焦味,後來出火花就沒有再插電使用. ...

風檔單純靠開關切換,跟這塊板子沒關係,(這塊板子主要是提供8v REG電源和負離子高壓電源,8v REG電源給MCU控制板,控制TRIAC 搭配機身按鍵,切換各種情境模式變化的功耗 )--這段是NA9X的,NA27應該只有提供負離子高壓電源

"都是強風沒有大中小的風量",請先檢查滑動開關,國際這類機型會有燒焦味,通常都是馬達碳刷磨損,風量不足,另外有些是頭髮被吸入,高溫燒烤產生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檔單純靠開關切換,跟這塊板子沒關係,(這塊板子主要是提供8v REG電源和負離子高壓電源,8v REG電源給M ...

好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