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万用表的9V电池不经用,分享一个完美改锂电方案

楼主(2025-04-23):
经常室外做维修,在北中国冬天,改过锂电池的万用表,在室外基本不开机。
如果经常在室外维修,还是要考虑一下温度问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9INS0KVZg

楼主:
[轉貼] 从网上买了2种锂电池,打算把3V跟9V万用表改成可充电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1onRX-b_ko

[轉貼] 教你如何把3V供电的万用表,改装成可充电的,再也不用换电池了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模块,铁锂充电模块。
我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所以是铁锂充电模块,如果是用三元锂电池,就得用三元锂电池充电模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96-uUzeWZw

楼主:
乾電池外型比較  文章出處 :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9%BE%E9%9B%BB%E6%B1%A0
電池尺寸列表

常用1.5V圓柱型電池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代號對照:

附註與參考資料
1.      乾電池也有很多種. [2016-11-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1-17).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2.      List of battery sizes. Wikipedia. 2020-08-26 (英語).
3.      6F22的內部是由6個扁方形F22碳鋅電池單元堆疊而成,因此又稱為積層電池
4.      6LR61的內部是由6個圓筒形LR61鹼性電池並排串接而成
5.      見《IEC 60086-2 Primary batteries –Part 2: Physical and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6.    LR8D425直徑7.7~8.3mm,總長(含突起及外包裝)42.5mm(max.), +/- 接點平面間41.5mm(min.)見《IEC60086-2 Primary batteries – Part 2: Physical and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R61公稱尺寸6.8mm(徑)x 39mm(長),見《IEC 60086-1 Primary batteries–Part 1: General》

楼主:
網路文章隨機抓 之一  :  昇降壓類的電特性

[轉貼] Okcell歐荷9V可充電式鋰電池測試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5786514

Okcell歐荷9V可充電式鋰電池

搭配Micro USB充電傳輸線進行充電
搭配Micro

電池空載輸出電壓

9V版本 電池空載下輸出漣波為316mV

電池輸出10mA下輸出漣波為156mV

電池輸出30mA下輸出漣波為136mV

電池輸出50mA下輸出漣波為116mV

電池輸出100mA下輸出漣波為80.2mV

8.4V版本

8.4V版本-電池空載輸出電壓

8.4V版本-空載或輸出任何電流都不會有漣波成分

結論:
Okcell歐荷可充電式鋰電池8.4V版內部使用兩顆串聯的鋰聚合物電池搭配充電電路,來模擬成006P/6F22電池,使用一般USB 5V及Micro USB線即可進行充電,不需使用專用充電器。

上方具備電量指示燈可以立即了解電池電量狀態,當電量用盡、輸出端短路或過電流時,會停止輸出,需接上Micro USB輸入重新充電來恢復。

完全充飽時開路電壓在8.4V左右,因為輸出未經過任何轉換電路,所以如同一般電池不帶任何漣波成分,可適用於對漣波敏感的用電裝置。實際測試可放出432mAh、3.25Wh的電力,與電池上800mAh標示有出入。

輸出電壓隨電流增加而逐漸下降,輸出電流0.6A時電池輸出電壓為7.68V

网友A:
儀表類比較講究的是低紋波、穩定,就算是改用可充電的電池第一也會考慮用線性,如果是大陸的幾百元電表就玩一玩沒關係,如果是FLUKE 或SANWA 那一類的電表就......電池慢慢用吧!好幾千都在花了。

楼主:
[轉貼] 電池規格比較表
到底手電筒推薦電池是用平頭或是凸點的電池? 什麼是有保護板的電池?
有一個最簡單的原則,就是凸點的電池適用全部手電筒。要如何知道該使用哪種電池,就要依據:手電筒內電池槽的彈簧設計來判斷

常聽到電池18650電池和21700電池代表著什麼意思?
電池還有分:平頭、凸點、保護版,文章裡都有簡單說明,連同可重複充電的鋰電池優點也一併告訴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儀表類比較講究的是低紋波、穩定,就算是改用可充電的電池第一也會考慮用線性,如果是大陸的幾百元電表就玩 ...

我有幾台老款的 FLUKE 電表早都改用沒有昇壓板的 7.2V 方形可充電鋰電池。
沒有碰過不穩定或數據不準的問題,顯示低電池符號時再拿出來充電就好。

有些一放好幾年沒用也沒充電都沒問題,這種電池的優點就是極低的自放電率。
有想到時還是會檢查一下電池電壓或充一下電,這電池因為沒有保護板所以還是要檢查防止電壓過低。
還有最久的 7.2V 電池已經用超過十年現在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幾台老款的 FLUKE 電表早都改用沒有昇壓板的 7.2V 方形可充電鋰電池。
沒有碰過不穩定或數據不準的問 ...

7.2V 可充鋰電池充滿電就是8.4V,應該可以適用大部份使用9V 數位電表,不過鋰電池最有"動桃"是在3.6~3.7V這段,掉到7.2V 應該大部份電表都不能用了,很可惜~~。
8.4V 對BRYMEN BM829s 來說應該也不能用,只要面板出現電池圖示就要換電池,否則測量出的數值會變大,而且電池電壓越低,量出來的數值越大,這點FLUKE 87 電池圖示出現時,好像是不會像BRYMEN BM829s 這樣。

用超級電容來做或許也可以,超級電容也有扁的,它單個最大耐壓是2.7V,所以只要串聯4個,充電時充用9V充,每個電容分配到2.25V 也能解決,只是要去找體積能塞下的,然後電容串聯後容量變小的問題。

我桌上就有一個以前做給朋友工廠的4串超級電容樣品,跟9V 積層電池比一比。

有興趣的人可以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