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 這陣子為什麼不見了?

楼主(2025-04-23):
上星期聽說要下雨了,就拿鋁梯爬上二樓屋頂刷防水漆,有些地方比較高要站在鋁梯上刷,刷著刷著人就掉下來了,其實我怎麼會掉下來也不清楚。
說來很幸運,leo.rain 當初來我家裝冷氣時,在室外機上面有做一個遮太陽的斜板,我第一個先撞到它,然後再摔到二樓屋頂,兩手兩腳都是皮外傷,隔天全身就開始酸痛了,打從摔下來後都沒有去看屋頂有沒有被我摔破,聽說要下雨了,明天得再去看看?不過這次不用爬鋁梯了。

之前不知道在那一篇duke83 說鋰電池座要買"鍍金"的,我買了兩種,一種是18650 用的,一種是18350 用的,18350 應該是用量少,兩座的比18650 四座的還貴,不過這不是重點,大家先看一下實際的尺寸,先說好,是用兩光牌游標卡尺量的。
▼18650 就是直徑18mm,長度65mm。

▼這個鍍金電池盒的塑膠長度是70.9mm,如果測量接觸彈片的距離是65.1mm。

這樣怎麼可能夾的緊對不對?所以要把彈片拉開一些就解決了,wish 摔下來後,頭不知道撞到那裡?不過會以上推論應該還好,問題是出在18350。

▼我買"鍍金"的18650 電池座只是想試試有沒有duke83 說的接觸比較好?不過18350 電池座就是我要使用的了,這是朋友給我的動力18350 電池。

▼18350 我是買雙座的,要裝上電池時就覺得很費勁,根本壓不進去,跟淘寶店家反應,他說18350 的電池座比較緊湊,用力壓進去就可以了,結果我一壓就分家了........,不僅如此,我的左手中指也因塑膠破裂給割傷。

▼我量一下18350 塑膠座的距離是37mm,如果量兩邊彈片的距離只有29.1mm。

我再次跟店家反應,並把我測量的照片給他看,他要我換個電池再試看看?我換GP 的高鈷18350,先量一下再試。

尺寸還多0.1mm,也是塞不進呀!
大家看看我把電池靠在電池座底部,從另一側看只剩下不到2mm的空間,還要加上兩邊彈片怎麼可能塞的下?

店家老闆就一付他們家的產品沒問題?說是我沒有技術......,不會裝電池,要我把電池寄給他裝,我回覆他,會買電池座就是經常會拿上、拿下,那是不是每次拆換時我都要寄給你裝?他不回覆了。

又是一次很差勁的購物經驗。

网友A:
一般梯子分靠牆梯與A字梯
梯子材質真的差很多  專門裝冷氣的梯子都不會差  因扛重物上梯子  不能會有搖晃
A字梯子最好不要踏到最上層  專門裝冷氣師傅除外(時常站到最上層)

夏天又到了  裝冷氣的師傅們辛苦了

网友:
保重身體~

在上面身體重心偏移不自覺踩空吧?!

以前常聽我爸說裝潢師傅都踩著馬椅跟草上飛一樣。

网友B:
去年,到官田的一所大學,幫忙鎖一排掛圖軌。
先前包商給的圖,我估計有4米高,他說走廊大約60米,蛤?60米?
我說沒有那麼高的梯子,他說學校有............我其實還是有點為難。

到了現場,第一次看到那麼高的A字梯,大概20階。
施工不是爬到頂,而是10幾階的位置。

梯子底部很寬,鋁材,想當然不會太厚,太厚整組就會太重造成搬運費力。我每爬一階都會"信"(晃)。
吾輩力求安全,只能盡量慢,再請包商一人站在A字梯的一側,他負責壓重,穩住梯子;我來鎖。

一鎖,人生好難。矽酸鈣板,背面的骨架是金屬的。
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螺絲要長到1又1/4吋以上,才會抵達金屬層。我就一直翻工具包找。

折騰了一上午,沒多少進度。
中午到市區用餐+買夠長的自攻螺絲,下午就快一些了。
但是60米,我肯定一天搞不定呀~嘻嘻嘻,他量錯了,"只"有30米。
雖然30米,裝好天也黑了,腳也軟了。

网友C:
A字梯使用要很小心,工安出很多事情,第二覺得好奇,原來這樣量電池不會斷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字梯使用要很小心,工安出很多事情,第二覺得好奇,原來這樣量電池不會斷路! ? ...

wish用的是塑膠頭的游標卡尺,所以不會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到官田的一所大學,幫忙鎖一排掛圖軌。
先前包商給的圖,我估計有4米高,他說走廊大約60米,蛤?60米? ...

為什麼會軟腳

网友:
A字梯有兩種。

一種是兩邊之間綁繩子的行走梯。
站在上面想換位置,不用爬上爬下,直接夾著梯子走。

一種是兩邊之間折疊鐵片固定的,數不盡的爬上爬下。
當然這麼高。 就算是行走梯,我也不敢夾著走。

网友D:
18350電池座 內長37mm 僅剩2mm  但是彈片支撐區有縮讓一些厚度
我看網上 一家 keystone 產品上 就是內長37mm
椎旋彈簧 https://www.keyelco.com/product-pdf.cfm?p=14592
彈片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215/095-744180.pdf
相比 WISH手上 並無尺寸差異

那是不是 安裝時沒有平躺直插 而是斜入 對角線長產生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350電池座 內長37mm 僅剩2mm  但是彈片支撐區有縮讓一些厚度
我看網上 一家 keystone 產品上 就是內長37 ...

西蒙應該不至於也認為我不會裝電池吧!
這不到2mm 的空間要硬塞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兩邊的彈片用尖嘴鉗全給壓扁,這樣就勉強塞入了,這樣勉強塞入的方式能撐多久不知道了。
18650 的塑膠座不含彈片廠家預留5~6mm,18350 一樣也預留5~6mm就沒問題了,只留不到2mm 也不知道廠家是怎麼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梯子分靠牆梯與A字梯
梯子材質真的差很多  專門裝冷氣的梯子都不會差  因扛重物上梯子  不能會有搖晃
A ...

我家的鋁梯品質肯定沒辦法跟專門裝冷氣的鋁梯比,不過也不能摔下來就賴給鋁梯的問題,那天底下若有人扶著鋁梯,或許我也不會摔下來,我也不清楚為什麼我會摔下來.......

楼主:
下圖就是用店家教的"頭先進去"的方法裝的,我還特地把18350 電池的外衣拆掉讓它短一點,手使勁在電池屁股一邊往正極方向壓,一邊往下壓........。
我真的壓不下去,電池上面墊上毛巾,用大力鉗夾住,手一邊往電池正極推,一邊用大力鉗夾.........。

電池屁股那邊的彈片跟塑膠座壓壞........

网友E:
映像中這些電池彈片應是磷青銅,早期使用薄鐵片,容易彈性消失變型,加大厚度改進,就會太硬

网友:
使用直梯、A形梯作業,要雙人作業才安全。還要再加工安人員在旁監督。

网友F:
年齡越大越不經摔,真的要小心

网友D:
如果從屈服應力著眼 : 彈片開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映像中這些電池彈片應是磷青銅,早期使用薄鐵片,容易彈性消失變型,加大厚度改進,就會太硬 ...

不管是不是鍍金色的,彈片都是能用磁鐵吸住,這種便宜貨不會不計成本用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從屈服應力著眼 : 彈片開溝

我的想法是拆掉18350 電池座的正極,用下方的極片去代替,只要它中間的"激凸"點高過塑膠座乳溝槽,就能正常使用了,當然電池座的負極的彈片要留下才能保證接觸良好。

淘寶什都有賣,下次再買進來。

网友:
得綁個安全繩
高空作業風險很高
工具全都得綁繩

年輕時候打工
在20米高的外牆
踩竹鷹架作業
沒給安全設備
獨自一人在竹鷹架上
沒踩好失足
還好有抓到鷹架
差點下次不敢了
過幾天就不幹閃人了
不安全的作業環境給
再多錢也不能接
遇到一次意外就沒了

网友D:
說到電池座的極片,想起智慧手機出現的那前幾年
因為使用條件需要高容量而且是遠高於當時一般2G/3G手機   所以重量也是直接跨一大階
因此有個理所當然卻是眾廠商睜眼瞎的問題  手機隨意磕碰一點卻導致因電池座彈針hold不住電池重量 可能就一個簡單置放辦公桌面 因此跳針突兀斷電  如果前狀態是待機 那機主根本就不會知道已關機
經歷了幾代各種術法皆無效後 耍起終極無賴手段
用[線]的撓曲性質 隔開 電池與主機之間重力衝擊

思緒再發散  設備產品的AC電源線母座  直焊主板 與經過電線再到主板
也不是沒有世界品牌因此全球召修
這類問題 與USB座在PCB的焊點破裂  都可以看成同一大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年齡越大越不經摔,真的要小心

台X電規定大於50不可上A字梯,上了就違反工安規定.
不知wish年紀幾何?(學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說到電池座的極片,想起智慧手機出現的那前幾年
因為使用條件需要高容量而且是遠高於當時一般2G/3G手機    ...

耐用性的物理測試與產品設計,在電子產品製程重要總是排在末尾。功能良好就好,客戶使用因素由使用者自行承擔。

楼主:
人教人是怎麼教都教不會的,事教人一次就會了,至少有一段時間我不會再去爬鋁梯。
那過陣子呢?3階應該還敢爬,而且底下得叫人扶住鋁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台X電規定大於50不可上A字梯,上了就違反工安規定.
不知wish年紀幾何?(學姐呢?) ...

學姐再兩年就滿2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教人是怎麼教都教不會的,事教人一次就會了,至少有一段時間我不會再去爬鋁梯。
那過陣子呢?3階應該還敢 ...

老大福大命大,爬上爬下就交給年輕一輩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學姐再兩年就滿20了

大家都很年輕, 永遠的18歲
不年輕的,做什麼事都先在腦海預演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人教人是怎麼教都教不會的,事教人一次就會了,至少有一段時間我不會再去爬鋁梯。
那過陣子呢?3階應該還敢 ...

鋁梯要買有兩個重點,
1.厚(比較貴)
2.滿焊(比較貴)

小弟最近也都住在鋁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鋁梯要買有兩個重點,
1.厚(比較貴)
2.滿焊(比較貴)

1.厚(比較貴)  沒錯
2.滿焊(比較貴)  錯  是  更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