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SAMPO FDB-621B 除濕機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5-04-25):
SAMPO FDB-621B 除濕機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SAMPO FDB-621B/電路圖,西元2004年製=民國93年。

2.是屬於公告召回機種(民國94年01.01~12.31.產出),但還是給更換安全的新機板。

3.內部是安全的新機板,因為線路全部改接過,電解電容順便全部更新。

4.內部清洗後外觀

5.LG壓縮機很新也很勇壯

6.壓縮機啟動器及保護器接線

7.拆開壓縮機啟動器內部 PTC 陶瓷片導電塗層都被打壞掉了,更新一個啟動器(下)OK。

8.組裝插電測試開機成功,除濕消耗功率約267W。

9.除濕滿水自動跳停成功完修

网友A:
以前有一陣子除濕機自燃的新聞很常見,後來也有召回,我家智障型除濕機也打電話去公司登記,公司派人當場換機板。

上面的是原本機板,中間沒有變壓器是用電容、電阻降壓,下方是更換的機板,是用變壓器降壓。

我記得很多年前就跟大家說過我以前只有在一種產品看過用電容、電阻降壓,那就是古早時期的充電手電筒,裡面是一個6V 方形鉛酸電池,其它就沒見過了,想不到若干年後竟然大行其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一陣子除濕機自燃的新聞很常見,後來也有召回,我家智障型除濕機也打電話去公司登記,公司派人當場換 ...

請問用電容、電阻降壓跟用變壓器降壓的優缺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用電容、電阻降壓跟用變壓器降壓的優缺點?

用變壓器就等同跟市電隔離。
RC降壓就只是便宜。
詳情舊文裡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一陣子除濕機自燃的新聞很常見,後來也有召回,我家智障型除濕機也打電話去公司登記,公司派人當場換 ...

我有一台大X源的電暖器也是用電容降壓的
我想很多平價可遙控的小家電可能都是用這種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變壓器就等同跟市電隔離。
RC降壓就只是便宜。
詳情舊文裡都有。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