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EDC 工具組

楼主(2025-04-25):
EDC 就是 Every Day Carry 每天外出要攜帶的工具,以前都是皮帶上帶著工具鉗,工具鉗不是每個功能都能用到還常常不夠用,所以就來湊一下自己專用的 EDC 工具包。

就這樣一小包全長 15CM

全部重量

內容物

最左邊的兩隻鉗子是我目前能買到的最小隻管鉗與剝線鉗。
起子頭組不要帶還能再減輕 150 克,可掛脖子上或繫腰間。
現在的外出工作都是與細電線有關所以這些工具就夠用了。
當然ˊ這是維修要用,如果是新設備安裝這些就完全不夠用。

大家是否也有 EDC 包可以 PO 出來看看嗎?油管上有很多老外 PO 的 EDC 包大家也能去看看。

网友:
Reddit看到蠻多有趣的EDC
精簡輕量化 可靠性
依照不同使用場景整理出不一樣的EDC

网友:
我的包包沒有一件工具,就是藥、鑰匙、眼鏡........

网友A:
我隨身帶的美工刀,本來是某皮上3元一把尖頭刀片的,我還買了好幾把備用。
後來某寶推薦我上面那把,高級感拉滿,我毫無抵抗力。

背面怎麼有螺絲?尼瑪,換刀片還得拆螺絲。
他是兩片鋅合金,夾住刀片,所以不晃動。
黑盒子是幹啥?折刀片,兼回收箱(廢棄刀片垃圾桶)。

起子,右邊某皮上10元一枝。
某寶上有棘輪起子,會不會比較好用?
尺寸還是重點,幾次以後,外出還是帶右邊那枝。

以為鋼絲鉗都很大枝......
上回換崁燈,小枝的,剪2.0mm單芯線,沒問題呀~

這到底是鉗子還是剪刀?一看是白鐵的,多功能,買!

有腰套,and 防丟繩。

開鑰匙圈,超easy的~
不賣關子了,這是路亞鉗。釣魚用具。
路亞=lure=假餌。做假餌的很多工序,一把搞定。
沒在釣魚,我想............可以沒用到,不能沒有。

楼主:
特別要來推薦這隻 4 寸迷你管鉗,全名為 KNIPEX Cobra XS (87 00 100),新入手的玩具。

它可以這樣用,這樣就有足夠的力距能夠拆掉鎖很緊的各種螺絲。

雖然像玩具但精密度、強度與手感都是一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隨身帶的美工刀,本來是某皮上3元一把尖頭刀片的,我還買了好幾把備用。
後來某寶推薦我上面那把,高級感 ...

受傷期間為加速復原,又上淘寶光顧,其中一樣就是這個六角4 螺絲頭手柄,因為我沒有六角的手柄。

▼這家的六角起子手柄有很多種,也不知道選那一種?最後是選加大自鎖。

▼買這種附10支長度75mm 的套裝起子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受傷期間為加速復原,又上淘寶光顧,其中一樣就是這個六角4 螺絲頭手柄,因為我沒有六角的手柄。

▼這家 ...

手動或少用的,我也是買便宜的就好。
一旦要上電動工具,吃過幾次虧以後,都乖乖買日系大廠的PH2起子頭。

吃了什麼虧?這個米牌的原廠頭,便宜的。
打了幾次,末端就凹了一角,勉強用,鎖螺絲一直滑脫。
其他小廠或是便宜的起子頭,一樣狀況。

大廠的,起子頭接觸面有強化,不是不會壞,可以撐比較久。
原本我用anex的,結果淘寶上比較貴。
然後發現,Vessel,有便宜一些。

作業習慣,長度15cm的比較合適我。
細柄的,雖然只有一端有起子頭, 可是有時候可以深入一些狹小空間。
粗柄的這枝不簡單,就是最近流行的鑽石塗層。
鑽石塗層有用嗎?還真神,本來白鐵螺絲磁鐵吸不住,晃一下就掉了。用這枝完全沒問題。

我看老大也不差錢,我來幫忙找一把。
要有快拆頭對吧,就這把了,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隨身帶的美工刀,本來是某皮上3元一把尖頭刀片的,我還買了好幾把備用。
後來某寶推薦我上面那把,高級感 ...

對吼... 夾子做成這樣.. 開小環的時候.. 就不會噴飛了!
每次穿小環的時候.. 找小環.. 比穿小環還花時間!

把之前搞斷的尖嘴鉗用噴射火槍烤烤.. 敲敲... 磨磨...

喔耶! 變成一支好用的開環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吼... 夾子做成這樣.. 開小環的時候.. 就不會噴飛了!
每次穿小環的時候.. 找小環.. 比穿小環還花時間!

我這枝,頭尖端有點鈍。
找出家裡比較細的圈圈,連擠帶壓,也是撐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動或少用的,我也是買便宜的就好。
一旦要上電動工具,吃過幾次虧以後,都乖乖買日系大廠的PH2起子頭。 ...

外出工作有需要擰螺絲其實也輪不到我,家裡有起子機,要手擰螺絲機會也不大,買六角的把手主要是電位器的套筒螺絲,我還常用到7mm 的套筒。

工具已經很少用了,很多都送朋友了,那10支套裝起子頭是讓我比對用的,我就遇過幾次螺絲PH2 放不進去,手頭上的PH1 又太尖,只能咬住一點十字,有次想把尖端磨鈍,不過有些螺絲就是要尖頭才擰的下來,這套10 裝的應該都包含了,還有1支PH3,這個我應該更少用到才對。

网友D:
斜口鉗(剝線鉗)我常用的是Proskit PK-051A,
只有9公分多一點, 也夠利又不貴, 前大約買了4-5支
ENGINEER 日本工程師的螺絲鉗也很好用,
早期是在日本東急手(TokyuHands)找到的
十幾年前金電子有進, 現在很多地方都有了
用來拆卡住走牙的螺絲很好用
精密度夠非常好用,長相很有感覺
型號很多怕是敗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口鉗(剝線鉗)我常用的是Proskit PK-051A,
只有9公分多一點, 也夠利又不貴, 前大約買了4-5支
ENGINEER  ...

我沒辦法用斜口鉗來當剝線鉗用,一是手不會靈巧的控制力道與轉向、二是絕對不能傷到細小的銅線。
三是線材也很可能是細小的同軸線不能被壓變形只能用精密的專用剝線鉗、四是線皮可能是鐵氟龍只有剝線鉗才能對付。

這隻的前端鉗口是用來剪線的就像斜口鉗一樣可以少帶一隻斜口鉗,又能當小剪刀用沒看過有其他廠家也這樣做。
這雖然比較貴但看在所有的剝線鉗中長度他最短,才能夠符合 EDC 的輕便的要求。

最近也買了一隻長相像香蕉的剝線器,內含多種刀片粗細線或電纜線都能剝又符合人體工學(還有分左右手),目前正在適應習慣中。
好消息是對岸也有仿品上市可以便宜入手了(但精密度不良),但對 EDC 而言太粗放不進小包中,放工具箱中當然沒問題。

現在千把塊的工具算是很平常了,物價一直漲工具也越來越好用,昨天下午出門吃個飯回家時下大雨就在路邊雨傘專賣店買隻傘。
拿了一隻全碳纖的大雨傘(兩人用)要價 1680,嚇了一跳現在雨傘這麼貴,但想一想也不過一隻鉗子的價格,就高高興興的回家因為真的很輕。

网友B:
剛剛收到貨,操作一下了解自鎖的意思了,要裝起子頭時,要先把它的"包皮"往裡推,裝進起子頭後放開包皮會自彈回。

要拆換別的起子頭時也要把包皮再往裡推,這時舊起子頭會自動彈出一點讓你抽出更換,裡面有磁鐵不會整支彈出來。

手柄大小跟一般紅色透明的PH2 螺絲起子頭差不多大。

楼主:
我也來 PO 張圖,看一下我的 EDC 起子有多可愛!

這是前兩個月買的,整支全金屬磁吸帶鎖扣且紅色大頭端是滾珠頭,雖然很重但轉起來手感很不錯,可以推薦 RMB 33。

這兩隻折刀本來也想買來當 EDC 工具,但是到手後還是覺得太重不想攜帶,現在放在旁邊當手癢的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剛收到貨,操作一下了解自鎖的意思了,要裝起子頭時,要先把它的"包皮"往裡推,裝進起子頭後放開包皮會自彈回 ...

六角快接頭,大都是靠管內一顆圓珠,與六角柄的凹槽,形成鎖定結構的。
不過,有的"包皮"是往裡推,也有做成向外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