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42W6000D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5-04-30):
CHIMEI TL-42W6000D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CHIMEI TL-42W6000D

2.故障情形~插電後無待機紅燈無法開機,以功率錶測試消耗功率 0 A/0 W。

3.內部照

4.完全不過電首先檢查電源 AC 輸入保險絲 6.3A/250V,已燒掉不通了。

5.順路往後檢查到 BD1 有二極打穿短路了

6.換下燒掉的零件 KBU8J(600V/8A),以KBU810(1000V/8A)代換。

7.測試5VSB有了

8.後續也把後段輸出電解電容全部更新(日系)

9.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如果這台的面板狀況還很好,很值得維修再續
整機穩如泰山,聲音混厚有力,畫面又不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台的面板狀況還很好,很值得維修再續
整機穩如泰山,聲音混厚有力,畫面又不刺眼… ...

2008年製造至今已16年了,當時的高階機種用料高級耐用,面板製程良好偏光膜也選得好完全沒有老化酸化。
唯二缺點:
1.夭壽重
2.很耗電MAX 300W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8年製造至今已16年了,當時的高階機種用料高級耐用,面板製程良好偏光膜也選得好完全沒有老化酸化。

以前wet 不知道有沒有在修電漿電視?兩個人扛都費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wet 不知道有沒有在修電漿電視?兩個人扛都費勁。

有啊!! 後期有成功修復幾台46~50吋 PDP TV 自己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保險燒 通常橋式都必壞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