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cbook a1286 2010 韌體密碼 清除 求助

楼主(2025-04-30):
機器是殺肉場取得,開機進系統有帳號密碼鎖,關機按command+R或是其他要重新安裝的組合建都會出現鎖住的密碼輸入。
查了網上資料按組合建重置PRAM也是出現鎖住的密碼輸入。
想問問大家,除了解焊BIOS填入FF外,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除嗎? 謝謝

网友A:
原本的硬碟拿掉,用隨身碟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硬碟拿掉,用隨身碟看行不行。

有試過用USB[macOS 10.3.6]試圖USB開機重灌也是不行。

网友B:
google了好一會兒,
"解焊BIOS填入FF",應該是唯一解,

youtube上有篇教人按組合鍵並重開機5次,
底下留言被罵是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了好一會兒,
"解焊BIOS填入FF",應該是唯一解,

command+option+P+R 我按了N次....也被騙了N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command+option+P+R 我按了N次....也被騙了N次...

幫QQ,拍那騙人影片真是無聊當有趣,

不過,至少bios鎖是可解,(IPHONE、IPAD的ID鎖則無解,解了也無法正常使用)
買台燒錄器,解焊時周圍貼上鋁箔膠帶防護,
(yt有個解bios鎖影片,解焊不小心就把周邊電阻吹歪)
風槍340~380度,加上助焊劑,應該不算難

燒錄器很值得投資,它救活我身邊許多電視、桌機、筆電主板,

楼主:
除了燒BIOS,我在想有沒有可能用另一台macbook,安裝10.13.6,再把硬碟移到這台有鎖的macbook,這樣可以開機成功嗎?[BIOS鎖還在,但至少進系統知道密嗎]
目前我手上沒有兩台macbook,所以先問問有經驗的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