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家有沒有鎖風扇短螺絲

楼主(2025-04-30):
電腦機殼上的散熱風扇很多都是用下圖左邊這種粗牙的螺絲固定的。

▼常見的是左邊這種長度5*10mm的,這種我就有了。

▼但是有些風扇是超薄型的,它的螺絲長度只有6mm。

請問那位會員手上有這種6mm 短螺絲?要新的,我只需要10幾顆。
大陸好像最短是5*8mm,實在不想又得買一大把回來擱置。

网友A:
找附近冷氣師父,將螺絲裁短。
老大附近的師父對不起了。

网友:
老大不會將螺絲裁短!,要螺絲裁短早做了

网友B:
掏了掏螺絲盒,掏到8顆可以給你
4顆銀色(6.8mm)
4顆黑色(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掏了掏螺絲盒,掏到8顆可以給你
4顆銀色(6.8mm)
4顆黑色(6.0mm)

哈哈哈!我懇求用10mm的跟你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懇求用10mm的跟你換吧!

不用換,直接給你,10mm的又不缺

楼主:
暫時危機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附近冷氣師父,將螺絲裁短。
老大附近的師父對不起了。

嘿嘿!我就是不想裁剪過的.....,現在是冷氣業旺季,人都跑出去賺錢了~~~

网友C:
wish大,
不好意思借版請教您一件事情,
前幾個月有看到您發一篇在問喬山肩頸按摩器布套不知道怎麼拆,
請問您後來有成功拆下布套了嗎,
裡面的控制板有一顆IC不小心插錯電壓燒掉了(表面的型號看不到了),
想問您能不能拍那顆IC的型號給我看,
因ˋ為我是初級會員沒辦法私訊您,
如果方便的話再麻煩您回覆,萬事拜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
不好意思借版請教您一件事情,
前幾個月有看到您發一篇在問喬山肩頸按摩器布套不知道怎麼拆,

我拆不下!
如果你知道怎麼拆請告知一下。

痞酷網的貼圖方式有要求,要仔細看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网友D:
w大,有找到4顆短的,不過螺絲有生鏽你合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有找到4顆短的,不過螺絲有生鏽你合用嗎?

有生銹就不行了,螺絲最好是新的,至少要看起來像新的,我也有請朋友留意有遇到這種短螺絲幫我留幾支。
還是謝謝你

网友:
淘寶的螺絲來了都是一大把 沒用到也真是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