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紗門鉸鏈螺絲鬆脫的權宜之計

楼主(2025-05-01):
  話說房間的紗門遇上啟閉, 下緣總會與地磚摩擦, 聽聞渾身雞皮疙瘩.

  原因是有時家人匆忙甩門, 長久下來機械強度變化, 致彈簧鉸鏈的自攻螺釘鬆脫.

  鎖著鎖著, 由於紗門側的鎖孔都擴孔滑槽. 起初填入細鐵絲還可以鎖緊, 到後來也漸漸失效.

  想到插竹筷, 可是紗門側邊的結構非實心. 螺絲剛鎖竹筷就掉進門體空間裡, 未達效果.

∆ 又想到了這個.

∆ 再瞧清楚些, 塑膠釘套 ("壁虎").

∆ 總算可以鎖緊, 側面可見壁虎頭部與鉸鏈的一頁密合.

  對鮮少甩門的咱而言, 應該可以維持好一陣子了.

  沒錯, 又忘記邊做邊 "蒐證", 完工才補拍攝的.

网友A:
鋁門真的很不耐鎖,老家的自動門弓也是移了幾個地方,一陣子就又擴孔了。

网友B:
可以用一種扣具 拉帽

网友C:
找支粗細跟螺絲孔接近的拉釘,一拉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鋁門真的很不耐鎖,老家的自動門弓也是移了幾個地方,一陣子就又擴孔了。 ...

  真怕換到最後沒處換了, 只好把整片門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一種扣具 拉帽

  跟拉釘有點兒像的緊固件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支粗細跟螺絲孔接近的拉釘,一拉就OK。

  就知道 rex560810 君有對策.

楼主:
  等到哪天又鬆脫了, 咱再評估拉帽、拉釘的易取得、性價比採用看看.

网友D:
這個問題應該每個人都會遇到

网友E:
   鋁門窗因為鋁框空心且鋁軟.用久了久有這問題.一般處理方式是這樣.
1.第一次鎖入的自攻螺絲一般是細牙.所以可以用粗牙的尖牙螺絲重鎖.
2.粗牙螺絲也鬆動了.可以換大一號的螺絲來鎖.
3.螺絲換到後鈕的沉頭孔沒法隱藏螺絲頭.導致關門時會被卡住.可以改後鈕孔位置鑽孔鎖螺絲.但是要重新鑽沉頭孔.比較考驗技術.最好後鈕先拆下來鑽孔.
4想一勞永固的.就是犧牲外觀.在門框螺絲位置側面開對應探入孔.然後用開口板手或梅花板手.膠帶貼住防鬆螺母鎖住.加強的可以加白鐵華司(用膠先把螺母跟華司黏一起).我媽媽家鋁門鎖舌位置白鐵片也是經常開關門撞擊.螺絲孔報廢.我妹妹請廠家多次維修.最後廠家放棄.我自製L型開口板手.從鎖舌孔探入防鬆螺帽鎖的.
    拉帽也很穩.但是拉帽建立時會浮出頭.後鈕無法貼合門框.有些需要先磨掉浮出部分.不然沒法關門.這有些考驗技術.如何磨掉突出但不讓拉帽掉進去門框內(因為磨掉就只剩一層門框鋁厚度卡住拉帽).其他填充或固定方式.要考慮材質ˊ硬度.不然容易因為門的重量很快磨損失去作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跟拉釘有點兒像的緊固件是吧!

拉帽 : 參考下列這帖的9樓與13樓貼文,有簡介

大家覺得買熱溶螺母這個工具如何?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599-1-1.html

网友:
鋼鐵鈑金業有一種熱熔攻牙方式,但金屬板須具有相當的板厚與鋼性,生成的牙口才具備足夠鎖緊強度。僅供參考

[轉貼] 热熔钻,把钢板磨红了往里怼,一场硬碰硬的较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bSrmJnMWk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問題應該每個人都會遇到

  現代人家中鮮少無鋁窗或鋁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鋁門窗因為鋁框空心且鋁軟.用久了久有這問題.一般處理方式是這樣.
1.第一次鎖入的自攻螺絲一般是細牙.所 ...

  業者初安裝就用粗牙的自攻螺釘, 也曾想過購大一號的, 就怕連彈簧鉸鏈都廢了.

  故先就這樣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待連壁虎都救不了再換對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帽 : 參考下列這帖的9樓與13樓貼文,有簡介

大家覺得買熱溶螺母這個工具如何?

  昨天有搜尋到上面那部影片, 才知道有這個緊固件; 長常識了.

网友:
修理時在門框上先鎖上一塊2~3mm的鐵板長度要比鉸鏈合頁長.在鎖上合頁上去就好了~鐵板的強度比鋁好太多了
用拉釘也撐不了多久~拉釘本身也是鋁質的~最後也會磨損搖晃
我多是用鐵板加強的~

网友G:
竹筷掉進門體空間裡, 塑膠釘套就不會掉嗎?
我以前就遇上, 那時是先往孔裡噴一點PU發泡劑 趕緊塞入釘套+竹籤幫助定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現代人家中鮮少無鋁窗或鋁門的.

是嗎?
我所有房子都有鋁窗耶,4年多的房子也有鋁窗但沒有絞鍊

絞鍊是除了鋁窗.鋁門,還有金屬門.木門.塑膠門.流理台.衣櫥...都還是有絞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竹筷掉進門體空間裡, 塑膠釘套就不會掉嗎?
我以前就遇上, 那時是先往孔裡噴一點PU發泡劑 趕緊塞入釘套+竹籤 ...

  塑料釘套還真的不會掉耶! 因為釘套的頭部直徑比套身還寬一些, 紗門側的孔徑還比套身小一些, 使用鐵錘才敲得進去.

  對耶! 怎沒想到環氧樹脂, 可是覺得買一份只用這麼一次有點兒不太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絞鍊是除了鋁窗.鋁門,還有金屬門.木門.塑膠門.流理台.衣櫥...都還是有絞鍊

  下段所述的這些門, 綜合材質、機械強度、金屬疲勞、使用習慣, 鉸鏈鎖固的耐用度總覺得比鋁材高一些; 至少在我家這些門的鉸鏈螺絲還未見鬆脫過.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下段所述的這些門, 綜合材質、機械強度、金屬疲勞、使用習慣, 鉸鏈鎖固的耐用度總覺得比鋁材高一些; 至 ...

彈簧鉸鏈也是因素之一,因為門片寬度力臂關係鉸鏈彈簧張力很大,
不斷開合固定螺絲難免變鬆,若沒即使處理鎖螺絲處就不斷擴孔。

鎖上一片長條形鐵片來加強是個方法,長遠之計換上三合一通風門,
從此解決噪音、螺絲鬆脫問題,由於是單片門出入動線也比較順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彈簧鉸鏈也是因素之一,因為門片寬度力臂關係鉸鏈彈簧張力很大,
不斷開合固定螺絲難免變鬆,若沒即使處 ...

  有理, 彈簧鉸鏈加上鋁門頻繁的啟閉, 儼然 "拔釘器“ 般.

  原處覆鐵片或許可以試看看.

  三合一通風門啊…, 瞧了一下行情, $ 有點兒砸不太下去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理, 彈簧鉸鏈加上鋁門頻繁的啟閉, 儼然 "拔釘器“ 般.

  原處覆鐵片或許可以試看看.

樓主的困擾在鋁門跟框後方難以作業

不然鎖孔鋁框後方墊一片厚度夠的鐵片(像角鋼一類),自攻螺釘鎖在鐵片上就解決了

网友J:
之前也有遇過類似的,這種舊門框 ,鋁料太薄,長時間使用下來難免會出問題!!
我是鎖門框那邊滑牙,最後處理方式是用加長螺絲,直接鎖到第二層鋁框.
PS.門片那邊不能這樣處理喔~~   螺絲會凸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樓主的困擾在鋁門跟框後方難以作業

不然鎖孔鋁框後方墊一片厚度夠的鐵片(像角鋼一類),自攻螺釘鎖在鐵片 ...

  若將整個門體卸下覆鐵片, 怕的是另一組彈簧鉸鏈螺釘孔又擴孔, 得又準備另一鐵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也有遇過類似的,這種舊門框 ,鋁料太薄,長時間使用下來難免會出問題!!
我是鎖門框那邊滑牙,最後處理方式 ...

  通常遇螺釘孔滑牙, 直覺會想換大一號的螺釘; 結果螺釘孔愈來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遇螺釘孔滑牙, 直覺會想換大一號的螺釘; 結果螺釘孔愈來愈大.

小弟也是這樣處理,就換到沒螺絲可換了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搞 受教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理, 彈簧鉸鏈加上鋁門頻繁的啟閉, 儼然 "拔釘器“ 般.

  原處覆鐵片或許可以試看看.

三合一通風門另個問題是...似乎沒標準
我家的用了十幾年門鎖有問題,
淘了半天惟一合用的要1,700,
一般的只要400~1,000
但規格標示不完整,
怕買來要大動刀斧才裝得上去(就有網友碰到了)
不像喇叭鎖隨便都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合一通風門另個問題是...似乎沒標準
我家的用了十幾年門鎖有問題,
淘了半天惟一合用的要1,700,

  大多是 "五段式連體水平把手門鎖" 作為標配, 取代傳統鋁門喇叭鎖.

  傳聞有的甚至還要包框換門才可順利按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