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未來實驗室 Future Lab STERMIDI 活氧殺菌除濕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5-05-02):
未來實驗室 Future Lab STERMIDI 活氧殺菌除濕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插電後不過電

2.拆開外殼取出電源板發現 DC12V 輸出穩壓濾波電容爆頂了(1000uF/25V)

3.換新日系電容1000uF/25V*2,依舊無電壓輸出。

4.檢測一次側電源 U1 PWM IC 3(上白點)3(下白點)P2Y 代碼查不到型號,P1(GND)~P6(OUT)2腳阻抗只有30Ω,拆下測量也一樣肯定壞了,拿一顆電路架構相似的 LD7535 代換測試不行,有人知道IC型號?

5.電源板無零件可修只好拿一個60W電源供應器代換了,電源輸入/輸出插座拆換實現快接。

6.電源供應器安裝固定

7.上電測試一樣不開機,往後級電路找發現電源轉換開關板一顆 SMD 鋁殼電解電容(100uF/25V)爆開了,更換高一級的(100uF/35V)*2 OK。

8.再次上電已可以開機了,但是製冷晶片散熱風扇也不會轉真是爛透了,找出備品風扇挑一個最靜音的換上 OK。

9.組裝完成開機測試~除濕模式(藍燈)消耗功率約57.6W

楼主:
這篇有多人討論最後草草了之,希望延續下去找出PWM IC型號

Future Lab Stermidi 除濕機 電供零件請教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re%2BLab%2BSTERMIDI

問題一~U1~PWM IC ~代碼:33P2Y,3(上白點)3(下白點)P2Y 代碼查不到型號,P1(GND)~P6(OUT)2腳阻抗只有30Ω,拆下測量也一樣肯定壞了,拿一顆電路架構相似的 LD7535 代換測試不行,有人知道IC型號?

2.問題二~L1~SMD 電感~作用是抑制一次側變壓器反電動勢,測量結果當然是雙向導通。

3.問題三~D8~SMD二極體~代碼:A7,SMD DIODE A7 ( 1N4007 ) 1000V/1A。

{n_077:}

网友:
PWM IC ~代碼:33P2Y,照片再拍清楚用圖片搜尋看看

网友A:
這通用電源板還真到處可見

除了一年多前的一篇,還有一篇孵蛋機也用同系列的

一樣都是WET大的維修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347-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0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通用電源板還真到處可見

除了一年多前的一篇,還有一篇孵蛋機也用同系列的

大俠好厲害
孵蛋器那篇我自己都忘記了

网友B:
現在很多電源管理IC都是用這種SOT-23-6,找不到編號問大陸專賣電源IC 的店家有時也問的到,如果也問不到可以把它的腳標示出來,總共才6支腳,電源正負佔2支腳,分別是VCC,GND,輸出到功率MOSFET柵極佔1支腳,MOSFET源極接電流感應電阻也會接回1支CS 腳,有光耦合也會接1支FB 腳,這樣就5支腳了,最後1支腳看它接什麼?搞不好NC......,各腳位號碼清楚了或許就有頭緒了。

我的意思是便宜的東西應該不會用很特殊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很多電源管理IC都是用這種SOT-23-6,找不到編號問大陸專賣電源IC 的店家有時也問的到,如果也問不到可以 ...

感謝回答!
這台在我的FB(廣 告)推很大,一台賣1899元還很多人訂(不到),我懷疑在搞飢餓行銷,
而且故障率很高售後服務很差,我在留言上回網友盡量不要買,故障寄給我幫忙修也沒人理我,
主要想知道IC型號後維修成本可大幅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答!
這台在我的FB(廣 告)推很大,一台賣1899元還很多人訂(不到),我懷疑在搞飢餓行銷,
而且故障率 ...

大陸現在五一勞動節放連假,下星期他們上班我問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篇有多人討論最後草草了之,希望延續下去找出PWM IC型號

Future Lab Stermidi 除濕機 電供零件請教

很久以前對岸收集的資料,現在因為眼睛看電路板吃力,很久沒有修理東西了,所以沒有更新,希望能有幫助。

网友D:
板上33P2Y PIN3 空置電阻接地,  在LD7535 功能是 RT 是調整震盪電路的定電流用必須要接,
根據以往觀察 這種PIN共通產品裡 有些異類是將此RT換成CT 震盪電容 或著溫度電阻
再後還演進成空置NC為固定頻50/65/70KHz 因為市場偏多就是65Khz

我直接建議 依LD7535 功能將 此電阻接上
RT 數值K歐姆 x 頻率KHz = 65 x 100
選65KHz 則RT=100 K歐  不強求是精密電阻

若問為何不選100KHz ... 因為頻率高 交換損失發熱多而且不利於電磁波檢驗  若無小型化需求不會往更高頻走 徒增技術成本  落在65Khz 這一區間 是當下技術成本的平衡考量  以後若是技術成本降低當然會再往更高頻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對岸收集的資料,現在因為眼睛看電路板吃力,很久沒有修理東西了,所以沒有更新,希望能有幫助。 ...

  這篇pdf當中提到的OB2263,我有買,
  之前在公司回收桶,撿到幾個12V電源適配器,
  就是OB2263故障,造成12V無輸出,

  還有鋰電充電電鑽,之前自己換鋰電芯,
  測試電池充電時,電池極性接錯,
  充電座也是燒了這顆OB2263,

网友:
續上 關於
問題三~D8~SMD二極體~代碼:A7,SMD DIODE A7 ( 1N4007 ) 1000V/1A

這是想問 這個位置依往例來看 因為交換式電源輸出整流二極體 都會要求快速恢復二極體,
然而此處竟是詭異的採用 通用整流二極體 1N400x 如此用法顛覆認知

這是因為 極限壓縮成本下近代出現一股妖風  刻意採用通用整流二極體  省去併接RC
當然會因為trr增大衍生逆向恢復損耗增大

總損耗=順向損耗+逆向恢復損耗
所以限制條件在順向電流不大  總之若是發熱還過得去 沒導致故障誰都沒法挑毛病

想想看 快速恢復二極體 因為高速而低逆向恢復損耗  但是高速切換成為電磁干擾源  二極體會併接RC 降緩恢復速度
以前會說 要求快速恢復二極體是因為要高輸出順向電流  現今目標是電源控制IC  如此順向電流真的不大  就是發熱量多些
但是... 省成本 !!!

如此做法 也出現在功率MOS_D/主線繞組 併接RCD緩衝電路的二極體位置上
如圖紅線

最後因為以往 製造供應商規格書 不會對通用整流二極體標註Trr  現在部分也開始標註了
因為電路設計人也是沒底  逐步要求

補充內容 (2025-5-3 09:04 PM):
https://kknews.cc/news/e3mqroy.html
http://www.cntronics.com/power-art/80027260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篇有多人討論最後草草了之,希望延續下去找出PWM IC型號

Future Lab Stermidi 除濕機 電供零件請教

看印刷字體 對照以前查過的ic  SF1530相近

去查官網  33結尾 封裝sot23-6   有SF5533P
http://www.sifirsttech.com/fanganyingyong/item/6524.html

pdf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SIFIRST/SF5533.html
照片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41523316933

以上提供參考

楼主:
感謝前輩會員技術資料支援,電路分析,資料搜尋等等,終於能順利修復12V/5A/60W電源板,感恩大家。

1.根據技術資料先以現有的零件LD7535焊上機板試驗

2.LD7535 第三腳空置未接任何零件,但是翻回PCB正面有預留R17空位(P3-->GND)。

3.按資料說(P3-->GND)只要補一顆100KΩ電阻即可,依賽門大大建議用較精密一點SMD(1003)100KΩ直接焊在背面。

4.通電測試一次側大電容有DC 160V

5.DC 12V輸出正常了,穩壓濾波電容改為1000uF/35V(日系)就不怕爆了。

6.加負載測試電源輸出很穩定

{n_0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陸現在五一勞動節放連假,下星期他們上班我問看看?

已修復~~
感謝老大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對岸收集的資料,現在因為眼睛看電路板吃力,很久沒有修理東西了,所以沒有更新,希望能有幫助。 ...

已修復~~
感謝前輩技術資料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上33P2Y PIN3 空置電阻接地,  在LD7535 功能是 RT 是調整震盪電路的定電流用必須要接,
根據以往觀察 這種 ...

已修復~~
感謝前輩精闢電路分析,你是我的偶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篇pdf當中提到的OB2263,我有買,
  之前在公司回收桶,撿到幾個12V電源適配器,
  就是OB2263故障, ...

已修復~~
感謝代換零件資料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印刷字體 對照以前查過的ic  SF1530相近

去查官網  33結尾 封裝sot23-6   有SF5533P

已修復~~
感謝代換零件資料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