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鎳鎘電池充電問題

楼主(2025-05-02):
先進好:

小弟從歐樂b電動牙刷,換下的鎳鎘電池是否可用鎳氫充電氣充電?

网友A:
  可以, 但要注意安全與電池壽命.

  鎳氫 (NiMH) 和鎳鎘 (NiCd) 電池的標準電壓都是 1.2V, 充電方式也很類似, 許多市售的充電器 (特別是慢充型或定時型) 可以同時支援兩種電池. 但兩者在充電終止判斷 (如壓降ΔV) 上有細微差異, 鎳鎘電池的壓降約 25mV, 鎳氫則約 15mV. 若充電器是專為鎳氫設計, 可能無法精確偵測鎳鎘的充電終止點, 導致過充或充不飽, 長期下來會影響鎳鎘電池壽命.

  慢充型或簡易充電器通常可通用, 影響較小. 快充或智慧型充電器, 建議依照電池種類選用對應型號, 避免損壞電池. 若不確定充電器支援哪些電池, 請查閱說明書或詢問專業人員.

  簡單來說, 臨時使用鎳氫充電器充鎳鎘電池通常沒大問題, 但長期建議分開使用, 確保電池壽命與安全.

网友:
NiCd鎳鎘電池建議用0.2C 1.41V充電,以不要超過16小時為限。這種SONY鎳氫快充不建議(怕電流太大),如果沒有專用充電器就用可以限流的電源供應器來充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要注意安全與電池壽命.

  鎳氫 (NiMH) 和鎳鎘 (NiCd) 電池的標準電壓都是 1.2V, 充電方式也很類 ...

感謝先進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