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 方波震盪器 LTSPICE 模擬不出來

楼主(2025-05-04):
假日學習課題.
模仿這個電路, 日立除濕機 RD-12KL 濕度感知電路的AC驅動電路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194-1-1.html
純粹為了學習電路原理
用LTSPICE 模擬, 選了 LT1006, 單電源供電的OPA, 模擬不成功.
後來加上雙電源, 震盪出來了.
說明模擬成功了一半, 原因是單電源時她沒出來方波. 有經驗的大俠請給指點指點.

LTSPICE 源碼和模擬波形圖

Version 4
Version 4
SHEET 1 948 972
WIRE 432 -400 288 -400
WIRE 576 -400 432 -400
WIRE 288 -352 288 -400
WIRE 432 -352 432 -400
WIRE 576 -352 576 -400
WIRE -336 -272 -384 -272
WIRE -176 -272 -256 -272
WIRE -672 -256 -736 -256
WIRE 288 -240 288 -272
WIRE 432 -224 432 -272
WIRE 576 -224 576 -272
WIRE 576 -224 432 -224
WIRE 784 -224 576 -224
WIRE -272 -208 -304 -208
WIRE -256 -208 -272 -208
WIRE -736 -192 -736 -256
WIRE -304 -176 -304 -208
WIRE -464 -160 -496 -160
WIRE -384 -160 -384 -272
WIRE -384 -160 -464 -160
WIRE -336 -160 -384 -160
WIRE -496 -144 -496 -160
WIRE -208 -144 -272 -144
WIRE -176 -144 -176 -272
WIRE -176 -144 -208 -144
WIRE -336 -128 -384 -128
WIRE -736 -80 -736 -112
WIRE -736 -80 -848 -80
WIRE -352 -64 -352 -96
WIRE -304 -64 -304 -112
WIRE -224 -64 -304 -64
WIRE -192 -64 -224 -64
WIRE -496 -32 -496 -80
WIRE 640 -32 480 -32
WIRE 944 -32 720 -32
WIRE -384 -16 -384 -128
WIRE -336 -16 -384 -16
WIRE -176 -16 -176 -144
WIRE -176 -16 -256 -16
WIRE -848 0 -848 -80
WIRE -384 16 -384 -16
WIRE -736 32 -736 -80
WIRE 784 64 784 -224
WIRE 784 64 496 64
WIRE 272 112 272 96
WIRE 288 112 288 -176
WIRE 288 112 272 112
WIRE 496 112 496 64
WIRE 512 112 496 112
WIRE 624 128 576 128
WIRE 656 128 624 128
WIRE 784 128 784 64
WIRE 784 128 720 128
WIRE 816 128 784 128
WIRE 944 128 944 -32
WIRE 944 128 880 128
WIRE -736 144 -736 112
WIRE -688 144 -736 144
WIRE 272 144 272 112
WIRE 480 144 480 32
WIRE 480 144 272 144
WIRE 512 144 480 144
WIRE -384 160 -384 96
WIRE 384 176 352 176
WIRE 416 176 384 176
WIRE 352 208 352 176
WIRE 624 240 624 128
WIRE 656 240 624 240
WIRE 624 288 624 240
WIRE 352 336 352 288
WIRE 352 432 352 416
WIRE 464 432 352 432
WIRE 544 432 528 432
WIRE 624 432 624 352
WIRE 624 432 544 432
WIRE 352 560 352 432
WIRE 480 560 352 560
WIRE 592 560 544 560
WIRE -288 592 -384 592
WIRE -208 592 -288 592
WIRE -112 592 -208 592
WIRE 96 640 -48 640
WIRE 352 640 352 560
WIRE 480 640 352 640
WIRE 592 640 592 560
WIRE 592 640 560 640
WIRE -208 688 -208 656
WIRE -288 704 -288 592
WIRE 352 704 352 640
WIRE 400 704 352 704
WIRE -48 720 -48 640
WIRE -16 720 -48 720
WIRE 592 720 592 640
WIRE 592 720 464 720
WIRE 608 720 592 720
WIRE 736 720 688 720
WIRE 832 720 736 720
WIRE 96 736 96 640
WIRE 96 736 48 736
WIRE 272 736 272 144
WIRE 272 736 96 736
WIRE 288 736 272 736
WIRE 400 736 288 736
WIRE -112 752 -112 672
WIRE -16 752 -112 752
WIRE 288 768 288 736
WIRE -288 816 -288 784
WIRE -288 816 -384 816
WIRE -112 816 -112 752
WIRE 736 816 736 784
WIRE 288 880 288 832
WIRE -112 912 -112 896
WIRE -112 912 -384 912
WIRE -112 928 -112 912
WIRE 0 0 0 0
FLAG -272 -208 vcc
FLAG -672 -256 vcc
FLAG 288 880 0
FLAG -112 928 0
FLAG -288 592 vcc
FLAG 384 176 vcc
FLAG 736 816 0
FLAG 832 720 TER2
FLAG -208 688 0
FLAG -384 592 TER1
FLAG -384 816 TER4
FLAG -384 912 TER3
FLAG -384 160 0
FLAG -496 -32 0
FLAG -848 0 0
FLAG -688 144 vee
FLAG -352 -64 0
FLAG -224 -64 vee
FLAG -208 -144 output
FLAG -464 -160 vcharge
SYMBOL Opamps\\LT1179 544 64 R0
SYMATTR InstName U2
SYMBOL Opamps\\LT1179 432 656 R0
SYMATTR InstName U3
SYMBOL Opamps\\LT1179 16 672 R0
SYMATTR InstName U4
SYMBOL res -240 -32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6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240 -288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5
SYMATTR Value 1k
SYMBOL voltage -736 -208 R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0 0 Left 0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5v
SYMBOL diode 656 144 R270
WINDOW 0 32 32 VTop 2
WINDOW 3 0 32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D1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diode 816 144 R270
WINDOW 0 32 32 VTop 2
WINDOW 3 0 32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D2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diode 640 352 R180
WINDOW 0 24 64 Left 2
WINDOW 3 24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D3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res 736 -48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9
SYMATTR Value 150
SYMBOL cap 464 -32 R0
SYMATTR InstName C5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128 800 R0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16k
SYMBOL res -128 576 R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cap 272 768 R0
SYMATTR InstName C6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cap -224 592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336 320 R0
SYMATTR InstName R14
SYMATTR Value 8k2
SYMBOL res 336 192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110k
SYMBOL res 560 4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0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704 704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1
SYMATTR Value 3k
SYMBOL res 576 624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2
SYMATTR Value 110k
SYMBOL cap 544 544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7
SYMATTR Value 100pf
SYMBOL cap 720 720 R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304 688 R0
SYMATTR InstName R4
SYMATTR Value 41k
SYMBOL cap 272 -240 R0
SYMATTR InstName C3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res 272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R19
SYMATTR Value 300
SYMBOL res 416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R8
SYMATTR Value 500k
SYMBOL res 560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R15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res -400 0 R0
SYMATTR InstName R7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cap -512 -144 R0
SYMATTR InstName C4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voltage -736 128 R18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0 0 Left 0
SYMATTR InstName V2
SYMATTR Value -5v
SYMBOL Opamps\\LT1006 -304 -208 R0
SYMATTR InstName U5
TEXT -834 212 Left 2 !.tran 0.1s
TEXT -552 216 Left 2 ;OPA square wave oscillator\nby xiaolaba\n2025-MAY-04
TEXT -560 -416 Left 2 ;LT1006 is single supply OPA\nbut single 5V has no square wave oputput\ndual power supply vcc & vee must be, why ?

网友A:
雙電源OPA電路 轉用單電源OPA   參考電位請用1/2 Vcc, 即C4與R7 參考電位
這項基本概念丟了嗎?

單電源V1 直接併 1歐姆串1歐姆 於地   擬一個1/2Vcc 作為參考電位

剛剛看了日立那張圖 就是這段線路 R2(20K) R3(16K)分壓 OPA1電壓隨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雙電源OPA電路 轉用單電源OPA   參考電位請用1/2 Vcc, 即C4與R7 參考電位
這項基本概念丟了嗎?

感謝S大提點
實驗且看了人家的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02le-yiaF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O7FgJOw20
矇了一下, 單電源的 LT1006 +IN 串入一個 C9
雙電源的 LM324 +IN 提供了 VCC_half
看來矇對了
兩種都有震盪輸出
其實對OPA電路的設計還是一知半解, 除了那個隨藕器一眼認得.

Version 4
SHEET 1 948 972
WIRE 432 -400 288 -400
WIRE 576 -400 432 -400
WIRE 288 -352 288 -400
WIRE 432 -352 432 -400
WIRE 576 -352 576 -400
WIRE 288 -240 288 -272
WIRE -768 -224 -816 -224
WIRE -608 -224 -688 -224
WIRE -144 -224 -224 -224
WIRE 16 -224 -64 -224
WIRE 432 -224 432 -272
WIRE 576 -224 576 -272
WIRE 576 -224 432 -224
WIRE 784 -224 576 -224
WIRE -1152 -208 -1168 -208
WIRE -1040 -208 -1152 -208
WIRE -1024 -208 -1040 -208
WIRE -704 -160 -736 -160
WIRE -688 -160 -704 -160
WIRE -1168 -144 -1168 -208
WIRE -736 -128 -736 -160
WIRE 16 -128 16 -224
WIRE 16 -128 -80 -128
WIRE -1024 -112 -1024 -128
WIRE -1008 -112 -1024 -112
WIRE -816 -112 -816 -224
WIRE -816 -112 -928 -112
WIRE -768 -112 -816 -112
WIRE -352 -112 -368 -112
WIRE -224 -112 -224 -224
WIRE -224 -112 -352 -112
WIRE -144 -112 -224 -112
WIRE -1024 -96 -1024 -112
WIRE -928 -96 -928 -112
WIRE -608 -96 -608 -224
WIRE -608 -96 -704 -96
WIRE -48 -96 -80 -96
WIRE -768 -80 -816 -80
WIRE -144 -80 -192 -80
WIRE -368 -64 -368 -112
WIRE -48 -64 -80 -64
WIRE -1168 -32 -1168 -64
WIRE -1168 -32 -1280 -32
WIRE 640 -32 480 -32
WIRE 944 -32 720 -32
WIRE -784 -16 -784 -48
WIRE -736 -16 -736 -64
WIRE -656 -16 -736 -16
WIRE -624 -16 -656 -16
WIRE -928 16 -928 -32
WIRE -816 32 -816 -80
WIRE -768 32 -816 32
WIRE -608 32 -608 -96
WIRE -608 32 -688 32
WIRE -192 32 -192 -80
WIRE -192 32 -272 32
WIRE -144 32 -192 32
WIRE 16 32 16 -128
WIRE 16 32 -64 32
WIRE -1280 48 -1280 -32
WIRE -1168 48 -1168 -32
WIRE -368 48 -368 0
WIRE -816 64 -816 32
WIRE -192 64 -192 32
WIRE 784 64 784 -224
WIRE 784 64 496 64
WIRE 272 112 272 96
WIRE 288 112 288 -176
WIRE 288 112 272 112
WIRE 496 112 496 64
WIRE 512 112 496 112
WIRE 624 128 576 128
WIRE 656 128 624 128
WIRE 784 128 784 64
WIRE 784 128 720 128
WIRE 816 128 784 128
WIRE 944 128 944 -32
WIRE 944 128 880 128
WIRE -272 144 -272 32
WIRE -272 144 -304 144
WIRE 272 144 272 112
WIRE 480 144 480 32
WIRE 480 144 272 144
WIRE 512 144 480 144
WIRE -848 176 -896 176
WIRE 384 176 352 176
WIRE 416 176 384 176
WIRE -1168 192 -1168 128
WIRE -1120 192 -1168 192
WIRE -816 208 -816 144
WIRE -192 208 -192 144
WIRE 352 208 352 176
WIRE -896 240 -896 176
WIRE 624 240 624 128
WIRE 656 240 624 240
WIRE 624 288 624 240
WIRE 352 336 352 288
WIRE -816 352 -816 272
WIRE 352 432 352 416
WIRE 464 432 352 432
WIRE 544 432 528 432
WIRE 624 432 624 352
WIRE 624 432 544 432
WIRE 352 560 352 432
WIRE 480 560 352 560
WIRE 592 560 544 560
WIRE -288 592 -384 592
WIRE -208 592 -288 592
WIRE -112 592 -208 592
WIRE 96 640 -48 640
WIRE 352 640 352 560
WIRE 480 640 352 640
WIRE 592 640 592 560
WIRE 592 640 560 640
WIRE -208 688 -208 656
WIRE -288 704 -288 592
WIRE 352 704 352 640
WIRE 400 704 352 704
WIRE -48 720 -48 640
WIRE -16 720 -48 720
WIRE 592 720 592 640
WIRE 592 720 464 720
WIRE 608 720 592 720
WIRE 736 720 688 720
WIRE 832 720 736 720
WIRE 96 736 96 640
WIRE 96 736 48 736
WIRE 176 736 96 736
WIRE 272 736 272 144
WIRE 272 736 176 736
WIRE 288 736 272 736
WIRE 400 736 288 736
WIRE -112 752 -112 672
WIRE -16 752 -112 752
WIRE 288 768 288 736
WIRE -288 816 -288 784
WIRE -288 816 -384 816
WIRE -112 816 -112 752
WIRE 736 816 736 784
WIRE 288 880 288 832
WIRE -112 912 -112 896
WIRE -112 912 -384 912
WIRE -112 928 -112 912
FLAG -704 -160 vcc
FLAG -1152 -208 vcc
FLAG 288 880 0
FLAG -112 928 0
FLAG -288 592 vcc
FLAG 384 176 vcc
FLAG 736 816 0
FLAG 832 720 TER2
FLAG -208 688 0
FLAG -384 592 TER1
FLAG -384 816 TER4
FLAG -384 912 TER3
FLAG -816 352 0
FLAG -928 16 0
FLAG -1280 48 0
FLAG -1120 192 vee
FLAG -784 -16 0
FLAG -656 -16 vee
FLAG -608 -96 output
FLAG -192 208 0
FLAG -368 48 0
FLAG 16 -128 output_lm324
FLAG -1024 -16 0
FLAG 176 736 Vref
FLAG -1040 -208 vcc
FLAG -48 -64 vcc
FLAG -1024 -112 vcc_half
FLAG -304 144 vcc_half
FLAG -48 -96 0
FLAG -352 -112 vc8
FLAG -928 -112 vc4
FLAG -896 240 0
SYMBOL Opamps\\LT1179 544 64 R0
SYMATTR InstName U2
SYMBOL Opamps\\LT1179 432 656 R0
SYMATTR InstName U3
SYMBOL Opamps\\LT1179 16 672 R0
SYMATTR InstName U4
SYMBOL res -672 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6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672 -240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5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voltage -1168 -160 R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0 0 Left 0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5v
SYMBOL diode 656 144 R270
WINDOW 0 32 32 VTop 2
WINDOW 3 0 32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D1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diode 816 144 R270
WINDOW 0 32 32 VTop 2
WINDOW 3 0 32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D2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diode 640 352 R180
WINDOW 0 24 64 Left 2
WINDOW 3 24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D3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res 736 -48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9
SYMATTR Value 150
SYMBOL cap 464 -32 R0
SYMATTR InstName C5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128 800 R0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16k
SYMBOL res -128 576 R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cap 272 768 R0
SYMATTR InstName C6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cap -224 592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336 320 R0
SYMATTR InstName R14
SYMATTR Value 8k2
SYMBOL res 336 192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110k
SYMBOL res 560 4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0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704 704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1
SYMATTR Value 3k
SYMBOL res 576 624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2
SYMATTR Value 110k
SYMBOL cap 544 544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7
SYMATTR Value 100pf
SYMBOL cap 720 720 R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304 688 R0
SYMATTR InstName R4
SYMATTR Value 41k
SYMBOL cap 272 -240 R0
SYMATTR InstName C3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res 272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R19
SYMATTR Value 300
SYMBOL res 416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R8
SYMATTR Value 500k
SYMBOL res 560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R15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res -832 48 R0
SYMATTR InstName R7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cap -944 -96 R0
SYMATTR InstName C4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voltage -1168 32 R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0 0 Left 0
SYMATTR InstName V2
SYMATTR Value 4v
SYMBOL Opamps\\LT1006 -736 -160 R0
SYMATTR InstName U5
SYMBOL AutoGenerated\\LM324 -112 -96 M180
SYMATTR InstName U1
SYMBOL res -48 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3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48 -240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6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res -208 48 R0
SYMATTR InstName R17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cap -384 -64 R0
SYMATTR InstName C8
SYMATTR Value 1番
SYMBOL res -1040 -112 R0
SYMATTR InstName R18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res -1040 -224 R0
SYMATTR InstName R20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cap -832 208 R0
SYMATTR InstName C9
SYMATTR Value 1番
TEXT -1274 300 Left 2 !.tran 0.1s
TEXT -984 408 Left 2 ;OPA square wave oscillator\nby xiaolaba\n2025-MAY-04
TEXT -992 -368 Left 2 ;LT1006 is single supply OPA\nbut single 5V has no square wave oputput\ndual power supply vcc & vee must be, why ?
TEXT -328 -360 Left 2 ;Dual sypply OPA used with single voltage supply\nOPA +IN must be pull up to 1/2 rail voltage\n2025-MAY-05
TEXT -8 840 Left 2 ;voltage follower
TEXT -784 304 Left 2 ;c9 is a must with this single supply opa
TEXT -1272 216 Left 2 ;vee = -5v, it does not work.

网友A:
R17 (10K) ==> Vcc --- R17up(20K) 串 R17dn(20K)  ----地

小信號分析等效電路 R17(10K) = R17up // R17dn = 20K//20K

但是有一個 (1/2)Vcc 的直流偏壓 經由R17進入OPA_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7 (10K) ==> Vcc --- R17up(20K) 串 R17dn(20K)  ----地

小信號分析等效電路 R17(10K) = R17up // R17dn ...

確實得到類似的模擬結果,
vcc_half 由電阻分壓所得, 給lm324 +IN, 可產生震盪.
改成 隨藕器的 2.2v, 給lm324 +IN, 無震盪.
覺得神奇了.

電路圖,

模擬輸出畫面,

楼主:
源碼

humidity_sensor.asc
Version 4
SHEET 1 1152 972
WIRE 432 -400 288 -400
WIRE 576 -400 432 -400
WIRE 288 -352 288 -400
WIRE 432 -352 432 -400
WIRE 576 -352 576 -400
WIRE 288 -240 288 -272
WIRE -1264 -224 -1280 -224
WIRE -1152 -224 -1264 -224
WIRE -1136 -224 -1152 -224
WIRE -768 -224 -816 -224
WIRE -608 -224 -688 -224
WIRE -144 -224 -224 -224
WIRE 16 -224 -64 -224
WIRE 432 -224 432 -272
WIRE 576 -224 576 -272
WIRE 576 -224 432 -224
WIRE 784 -224 576 -224
WIRE -1280 -160 -1280 -224
WIRE -704 -160 -736 -160
WIRE -688 -160 -704 -160
WIRE -1136 -128 -1136 -144
WIRE -1120 -128 -1136 -128
WIRE -736 -128 -736 -160
WIRE 16 -128 16 -224
WIRE 16 -128 -80 -128
WIRE 48 -128 16 -128
WIRE -1136 -112 -1136 -128
WIRE -816 -112 -816 -224
WIRE -816 -112 -928 -112
WIRE -768 -112 -816 -112
WIRE -304 -112 -320 -112
WIRE -224 -112 -224 -224
WIRE -224 -112 -304 -112
WIRE -144 -112 -224 -112
WIRE -928 -96 -928 -112
WIRE -608 -96 -608 -224
WIRE -608 -96 -704 -96
WIRE -576 -96 -608 -96
WIRE -48 -96 -80 -96
WIRE -768 -80 -816 -80
WIRE -320 -80 -320 -112
WIRE -144 -80 -192 -80
WIRE -48 -64 -80 -64
WIRE -736 -48 -736 -64
WIRE -736 -48 -784 -48
WIRE 640 -32 480 -32
WIRE 944 -32 720 -32
WIRE -1280 -16 -1280 -80
WIRE -1136 -16 -1136 -32
WIRE -1136 -16 -1280 -16
WIRE -784 -16 -784 -48
WIRE -656 -16 -736 -16
WIRE -624 -16 -656 -16
WIRE -928 16 -928 -32
WIRE -1280 32 -1280 -16
WIRE -1136 32 -1136 -16
WIRE -816 32 -816 -80
WIRE -768 32 -816 32
WIRE -608 32 -608 -96
WIRE -608 32 -688 32
WIRE -320 32 -320 -16
WIRE -192 32 -192 -80
WIRE -192 32 -272 32
WIRE -144 32 -192 32
WIRE 16 32 16 -128
WIRE 16 32 -64 32
WIRE 784 48 784 -224
WIRE 784 48 496 48
WIRE -816 64 -816 32
WIRE -192 64 -192 32
WIRE 608 80 544 80
WIRE 624 80 608 80
WIRE 544 96 544 80
WIRE 272 112 272 96
WIRE 288 112 288 -176
WIRE 288 112 272 112
WIRE 496 112 496 48
WIRE 512 112 496 112
WIRE 624 128 576 128
WIRE 688 128 624 128
WIRE 784 128 784 48
WIRE 784 128 752 128
WIRE 832 128 784 128
WIRE 944 128 944 -32
WIRE 944 128 896 128
WIRE -272 144 -272 32
WIRE -272 144 -304 144
WIRE 272 144 272 112
WIRE 480 144 480 32
WIRE 480 144 272 144
WIRE 512 144 480 144
WIRE -1280 176 -1280 112
WIRE -1232 176 -1280 176
WIRE -848 176 -896 176
WIRE 384 176 352 176
WIRE 416 176 384 176
WIRE -816 208 -816 144
WIRE -192 208 -192 144
WIRE 352 208 352 176
WIRE -896 240 -896 176
WIRE 624 288 624 128
WIRE 352 336 352 288
WIRE -816 352 -816 272
WIRE 352 432 352 416
WIRE 464 432 352 432
WIRE 544 432 528 432
WIRE 624 432 624 352
WIRE 624 432 544 432
WIRE -496 464 -544 464
WIRE -432 464 -496 464
WIRE -336 464 -432 464
WIRE -112 464 -256 464
WIRE -176 496 -192 496
WIRE -192 528 -192 496
WIRE -256 544 -256 464
WIRE -224 544 -256 544
WIRE -432 560 -432 528
WIRE -112 560 -112 464
WIRE -112 560 -160 560
WIRE -16 560 -112 560
WIRE 16 560 -16 560
WIRE 352 560 352 432
WIRE 480 560 352 560
WIRE 592 560 544 560
WIRE -336 576 -336 544
WIRE -224 576 -336 576
WIRE -496 592 -496 464
WIRE -16 592 -16 560
WIRE -336 608 -336 576
WIRE -192 624 -192 592
WIRE 352 640 352 560
WIRE 480 640 352 640
WIRE 592 640 592 560
WIRE 592 640 560 640
WIRE 400 672 368 672
WIRE 432 672 400 672
WIRE -16 688 -16 656
WIRE 432 688 432 672
WIRE -496 704 -496 672
WIRE -496 704 -544 704
WIRE 352 704 352 640
WIRE 400 704 352 704
WIRE 592 720 592 640
WIRE 592 720 464 720
WIRE 608 720 592 720
WIRE 736 720 688 720
WIRE 832 720 736 720
WIRE -336 736 -336 688
WIRE -336 736 -544 736
WIRE 400 736 352 736
WIRE -336 752 -336 736
WIRE 736 816 736 784
FLAG -704 -160 vcc
FLAG -1264 -224 vcc
FLAG -16 688 0
FLAG -336 752 0
FLAG -496 464 vcc
FLAG 384 176 vcc
FLAG 736 816 0
FLAG 832 720 TER2_HUMIDITY_OUT
IOPIN 832 720 Out
FLAG -432 560 0
FLAG -544 464 TER1_PWR
IOPIN -544 464 In
FLAG -544 704 TER4_PWR_RDY
IOPIN -544 704 Out
FLAG -544 736 TER3
IOPIN -544 736 In
FLAG -816 352 0
FLAG -928 16 0
FLAG -1232 176 vee
FLAG -784 -16 0
FLAG -656 -16 vee
FLAG -576 -96 osc_LT1006
IOPIN -576 -96 Out
FLAG -192 208 0
FLAG -320 32 0
FLAG 48 -128 osc_lm324
IOPIN 48 -128 Out
FLAG -1136 32 0
FLAG 16 560 2v2
IOPIN 16 560 Out
FLAG -1152 -224 vcc
FLAG -48 -64 vcc
FLAG -1120 -128 vcc_half
IOPIN -1120 -128 Out
FLAG -48 -96 0
FLAG -304 -112 vc8
FLAG -928 -112 vc4
FLAG -896 240 0
FLAG -192 624 0
FLAG -176 496 vcc
FLAG 544 160 0
FLAG 432 752 0
FLAG 400 672 vcc
FLAG 608 80 vcc
FLAG -304 144 vcc_half
IOPIN -304 144 In
SYMBOL res -672 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6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672 -240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5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voltage -1280 -176 R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24 44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5v
SYMATTR SpiceLine Rser=1
SYMBOL diode 688 144 R270
WINDOW 0 32 32 VTop 2
WINDOW 3 0 32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D1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diode 832 144 R270
WINDOW 0 32 32 VTop 2
WINDOW 3 0 32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D2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diode 640 352 R180
WINDOW 0 24 64 Left 2
WINDOW 3 24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D3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res 736 -48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9
SYMATTR Value 150
SYMBOL cap 464 -32 R0
SYMATTR InstName C5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352 592 R0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16k
SYMBOL res -352 448 R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cap -32 592 R0
SYMATTR InstName C6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cap -448 464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0.1番
SYMBOL res 336 320 R0
SYMATTR InstName R14
SYMATTR Value 8k2
SYMBOL res 336 192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110k
SYMBOL res 560 4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0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704 704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1
SYMATTR Value 3k
SYMBOL res 576 624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2
SYMATTR Value 110k
SYMBOL cap 544 544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7
SYMATTR Value 100pf
SYMBOL cap 720 720 R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512 576 R0
SYMATTR InstName R4
SYMATTR Value 41k
SYMBOL cap 272 -240 R0
SYMATTR InstName C3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res 272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R19
SYMATTR Value 300
SYMBOL res 416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R8
SYMATTR Value 500k
SYMBOL res 560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R-humidity-sensor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res -832 48 R0
SYMATTR InstName R7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cap -944 -96 R0
SYMATTR InstName C4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voltage -1280 16 R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0 0 Left 0
SYMATTR InstName V2
SYMATTR Value 4v
SYMBOL Opamps\\LT1006 -736 -160 R0
SYMATTR InstName U5
SYMBOL res -48 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3
SYMATTR Value 39k
SYMBOL res -48 -240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6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res -208 48 R0
SYMATTR InstName R17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cap -336 -80 R0
SYMATTR InstName C8
SYMATTR Value 1番
SYMBOL res -1152 -128 R0
SYMATTR InstName R18
SYMATTR Value 16k
SYMBOL res -1152 -240 R0
SYMATTR InstName R20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cap -832 208 R0
SYMATTR InstName C9
SYMATTR Value 1番
SYMBOL Opamps\\LT1006 544 64 R0
SYMATTR InstName U2
SYMBOL Opamps\\LT1006 432 656 R0
SYMATTR InstName U3
SYMBOL Opamps\\LT1006 -192 496 R0
SYMATTR InstName U4
SYMBOL AutoGenerated\\LM324 -112 -96 M180
SYMATTR InstName U1
TEXT -674 92 Left 2 !.tran 1s
TEXT -984 408 Left 2 ;OPA square wave oscillator\nby xiaolaba\n2025-MAY-04
TEXT -992 -368 Left 2 ;LT1006 is single supply OPA\nbut single 5V has no square wave oputput\ndual power supply vcc & vee must be, why ?
TEXT -328 -360 Left 2 ;Dual sypply OPA used with single voltage supply\nOPA +IN must be pull up to 1/2 rail voltage\n2025-MAY-05
TEXT -280 704 Left 2 ;voltage follower, \ninput 5V, output 2.2V\nbias for opa oscillator +IN
TEXT -784 304 Left 2 ;c9 is a must with this single supply opa\nR7 could npot be DC grounded\nopa could be single/dual supply, both ar ok
TEXT -1312 216 Left 2 ;vee = -5v\nit does not work, why ?
TEXT -440 176 Left 2 ;2v2, no oscillation, why?\nvcc_half, oscillation ok

lm324.asy
Version 4
SymbolType BLOCK
RECTANGLE Normal -32 -56 32 56
WINDOW 0 0 -56 Bottom 2
WINDOW 3 0 56 Top 2
SYMATTR Value LM324
SYMATTR Prefix X
SYMATTR ModelFile %userprofile%\Documents\LTspiceXVII\lib\sym\AutoGenerated\LM324_SPICE_MODEL.MOD
PIN -32 -16 LEFT 8
PINATTR PinName +
PINATTR SpiceOrder 1
PIN -32 16 LEFT 8
PINATTR PinName -
PINATTR SpiceOrder 2
PIN 32 -32 RIGHT 8
PINATTR PinName +v
PINATTR SpiceOrder 3
PIN 32 0 RIGHT 8
PINATTR PinName -v
PINATTR SpiceOrder 4
PIN 32 32 RIGHT 8
PINATTR PinName out
PINATTR SpiceOrder 5

网友A:
戴維寧分壓是 等效電壓源(Vcc_half),而且是有內電阻(R20//R19)的組合

若再送入OPA電壓隨偶  你覺得隨偶器內阻會是多少?  直接OP_in+
OP輸出迴授R13來的還能推動OP_in+嗎?

若隨偶器 經過R17(捨棄Ref_gnd) 進OP_in+ 又會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維寧分壓是 等效電壓源(Vcc_half),而且是有內電阻(R20//R19)的組合

若再送入OPA電壓隨偶  你覺得隨偶器 ...

雖然第一次看到 "戴維寧分壓", 找了一下網路的說明, 猜想大概明白了S大的提示, 再去看看電路圖, 修正了C4 R7 的連接方式, 比對人家的電路圖, 應該偶抄錯了一些地方, 修正後, 隨藕器輸出驅動也有了方波輸出, 應該又矇對了這趟.

Version 4
SHEET 1 1152 972
WIRE 608 -304 560 -304
WIRE 736 -304 688 -304
WIRE -1264 -224 -1280 -224
WIRE -1152 -224 -1264 -224
WIRE -1136 -224 -1152 -224
WIRE -768 -224 -816 -224
WIRE -608 -224 -688 -224
WIRE -144 -224 -224 -224
WIRE 16 -224 -64 -224
WIRE 352 -208 336 -208
WIRE 448 -208 416 -208
WIRE 560 -208 560 -304
WIRE 560 -208 528 -208
WIRE 608 -208 560 -208
WIRE 736 -208 736 -304
WIRE 736 -208 688 -208
WIRE 784 -208 736 -208
WIRE -1280 -160 -1280 -224
WIRE -704 -160 -736 -160
WIRE -688 -160 -704 -160
WIRE -1136 -128 -1136 -144
WIRE -1120 -128 -1136 -128
WIRE -736 -128 -736 -160
WIRE 16 -128 16 -224
WIRE 16 -128 -80 -128
WIRE 48 -128 16 -128
WIRE -1136 -112 -1136 -128
WIRE -816 -112 -816 -224
WIRE -816 -112 -928 -112
WIRE -768 -112 -816 -112
WIRE -272 -112 -288 -112
WIRE -224 -112 -224 -224
WIRE -224 -112 -272 -112
WIRE -144 -112 -224 -112
WIRE -928 -96 -928 -112
WIRE -608 -96 -608 -224
WIRE -608 -96 -704 -96
WIRE -576 -96 -608 -96
WIRE -48 -96 -80 -96
WIRE -768 -80 -816 -80
WIRE -288 -80 -288 -112
WIRE -144 -80 -192 -80
WIRE -48 -64 -80 -64
WIRE -736 -48 -736 -64
WIRE -736 -48 -784 -48
WIRE 784 -32 416 -32
WIRE 800 -32 784 -32
WIRE 944 -32 880 -32
WIRE -1280 -16 -1280 -80
WIRE -1136 -16 -1136 -32
WIRE -1136 -16 -1280 -16
WIRE -784 -16 -784 -48
WIRE -656 -16 -736 -16
WIRE -624 -16 -656 -16
WIRE 416 -16 416 -32
WIRE -928 16 -928 -32
WIRE 656 16 496 16
WIRE -1280 32 -1280 -16
WIRE -1136 32 -1136 -16
WIRE -816 32 -816 -80
WIRE -768 32 -816 32
WIRE -608 32 -608 -96
WIRE -608 32 -688 32
WIRE -288 32 -288 -16
WIRE -288 32 -320 32
WIRE -192 32 -192 -80
WIRE -192 32 -208 32
WIRE -144 32 -192 32
WIRE 16 32 16 -128
WIRE 16 32 -64 32
WIRE -816 64 -816 32
WIRE 288 112 272 112
WIRE 496 112 496 16
WIRE 512 112 496 112
WIRE 608 128 576 128
WIRE 784 128 784 -32
WIRE 784 128 752 128
WIRE 416 144 416 48
WIRE 416 144 368 144
WIRE 512 144 416 144
WIRE 608 160 576 160
WIRE -1280 176 -1280 112
WIRE -1232 176 -1280 176
WIRE -848 176 -896 176
WIRE 656 176 656 16
WIRE 688 176 688 128
WIRE 688 176 656 176
WIRE -816 208 -816 144
WIRE 688 224 688 176
WIRE 768 224 752 224
WIRE 832 224 768 224
WIRE 944 224 944 -32
WIRE 944 224 896 224
WIRE -896 240 -896 176
WIRE 496 288 496 112
WIRE 496 288 448 288
WIRE 768 288 768 224
WIRE 768 288 496 288
WIRE 784 304 784 128
WIRE -816 352 -816 272
WIRE 208 432 176 432
WIRE 240 432 208 432
WIRE 784 432 784 384
WIRE 784 432 288 432
WIRE -496 464 -544 464
WIRE -432 464 -496 464
WIRE -336 464 -432 464
WIRE -112 464 -256 464
WIRE 176 464 176 432
WIRE 416 496 352 496
WIRE 560 496 480 496
WIRE -112 528 -112 464
WIRE -112 528 -160 528
WIRE -48 528 -112 528
WIRE -16 528 -48 528
WIRE -256 544 -256 464
WIRE -224 544 -256 544
WIRE -432 560 -432 528
WIRE -128 560 -160 560
WIRE -48 560 -48 528
WIRE -336 576 -336 544
WIRE -224 576 -336 576
WIRE -496 592 -496 464
WIRE -128 592 -160 592
WIRE 176 592 176 544
WIRE 352 592 352 496
WIRE 416 592 352 592
WIRE 560 592 560 496
WIRE 560 592 496 592
WIRE -336 608 -336 576
WIRE -48 656 -48 624
WIRE 560 688 560 592
WIRE 560 688 464 688
WIRE 576 688 560 688
WIRE 704 688 656 688
WIRE 800 688 704 688
WIRE -496 704 -496 672
WIRE -496 704 -544 704
WIRE 176 704 176 672
WIRE 288 704 288 432
WIRE 288 704 176 704
WIRE 352 704 352 592
WIRE 352 704 288 704
WIRE 400 704 352 704
WIRE 496 720 464 720
WIRE -336 736 -336 688
WIRE -336 736 -544 736
WIRE 400 736 352 736
WIRE -336 752 -336 736
WIRE 496 752 464 752
WIRE 704 784 704 752
FLAG -704 -160 vcc
FLAG -1264 -224 vcc
FLAG -48 656 0
FLAG -336 752 0
FLAG -496 464 vcc
FLAG 208 432 vcc
FLAG 704 784 0
FLAG 800 688 TER2_HUMIDITY_OUT
IOPIN 800 688 Out
FLAG -432 560 0
FLAG -544 464 TER1_PWR
IOPIN -544 464 In
FLAG -544 704 TER4_PWR_RDY
IOPIN -544 704 Out
FLAG -544 736 TER3
IOPIN -544 736 In
FLAG -816 352 0
FLAG -928 16 0
FLAG -1232 176 vee
FLAG -784 -16 0
FLAG -656 -16 vee
FLAG -576 -96 osc_LT1006
IOPIN -576 -96 Out
FLAG 48 -128 osc_lm324
IOPIN 48 -128 Out
FLAG -1136 32 0
FLAG -16 528 2v2
IOPIN -16 528 Out
FLAG -1152 -224 vcc
FLAG -48 -64 vcc
FLAG -1120 -128 vcc_half
IOPIN -1120 -128 Out
FLAG -48 -96 0
FLAG -272 -112 vc4
FLAG -928 -112 vc8
FLAG -896 240 0
FLAG -320 32 2v2
IOPIN -320 32 In
FLAG -128 592 vcc
FLAG -128 560 0
FLAG 608 160 vcc
FLAG 608 128 0
FLAG 496 752 vcc
FLAG 496 720 0
FLAG 352 736 2v2
IOPIN 352 736 In
FLAG 368 144 2v2
IOPIN 368 144 In
FLAG 336 -208 osc_lm324
IOPIN 336 -208 In
FLAG 784 -208 humid_sense
IOPIN 784 -208 Out
FLAG 448 288 humid_sense
IOPIN 448 288 In
SYMBOL res -672 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3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672 -240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6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voltage -1280 -176 R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24 44 Left 2
SYMATTR SpiceLine Rser=1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5v
SYMBOL diode 752 112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D1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diode 832 240 R270
WINDOW 0 32 32 VTop 2
WINDOW 3 0 32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D3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diode 688 240 R270
WINDOW 0 32 32 VTop 2
WINDOW 3 0 32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D2
SYMATTR Value 1N914
SYMBOL res 896 -48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9
SYMATTR Value 150
SYMBOL cap 400 -16 R0
SYMATTR InstName C5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352 592 R0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16k
SYMBOL res -352 448 R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cap -64 560 R0
SYMATTR InstName C6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cap -448 464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0.1番
SYMBOL res 160 576 R0
SYMATTR InstName R14
SYMATTR Value 8k2
SYMBOL res 160 448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110k
SYMBOL res 800 400 R180
WINDOW 0 36 76 Left 2
WINDOW 3 36 4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R10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672 672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1
SYMATTR Value 3k
SYMBOL res 512 57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2
SYMATTR Value 110k
SYMBOL cap 480 480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7
SYMATTR Value 100pf
SYMBOL cap 688 688 R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10湩
SYMBOL res -512 576 R0
SYMATTR InstName R4
SYMATTR Value 41k
SYMBOL cap 416 -224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3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res 544 -224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9
SYMATTR Value 300
SYMBOL res 592 -192 R270
WINDOW 0 32 56 VTop 2
WINDOW 3 0 56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R8
SYMATTR Value 500k
SYMBOL res 592 -288 R270
WINDOW 0 32 56 VTop 2
WINDOW 3 0 56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R-humidity-sensor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res -832 48 R0
SYMATTR InstName R17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cap -944 -96 R0
SYMATTR InstName C8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voltage -1280 16 R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0 0 Left 0
SYMATTR InstName V2
SYMATTR Value 5v
SYMBOL Opamps\\LT1006 -736 -160 R0
SYMATTR InstName U5
SYMBOL res -48 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6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res -48 -240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5
SYMATTR Value 39k
SYMBOL res -192 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7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cap -304 -80 R0
SYMATTR InstName C4
SYMATTR Value 1湩
SYMBOL res -1152 -128 R0
SYMATTR InstName R18
SYMATTR Value 16k
SYMBOL res -1152 -240 R0
SYMATTR InstName R20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cap -832 208 R0
SYMATTR InstName C9
SYMATTR Value 1番
SYMBOL AutoGenerated\\LM324 -112 -96 M180
SYMATTR InstName U4
SYMBOL AutoGenerated\\LM324 -192 560 M180
SYMATTR InstName U1
SYMBOL AutoGenerated\\LM324 544 128 M180
SYMATTR InstName U3
SYMBOL AutoGenerated\\LM324 432 720 M180
SYMATTR InstName U2
TEXT -672 96 Left 2 !.tran 1s
TEXT -984 408 Left 2 ;OPA square wave oscillator\nby xiaolaba\n2025-MAY-04
TEXT -992 -368 Left 2 ;LT1006 is single supply OPA\nbut single 5V has no square wave oputput\ndual power supply vcc & vee must be, why ?
TEXT -328 -360 Left 2 ;Dual sypply OPA used with single voltage supply\nOPA +IN must be pull up to 1/2 rail voltage\n2025-MAY-05\ncorrectted R7 & C4 connection to 2v2, ok\n2025-0MAY-06
TEXT -280 704 Left 2 ;voltage follower, \ninput 5V, output 2.2V\nbias for opa oscillator +IN
TEXT -784 304 Left 2 ;c9 is a must with this single supply opa\nR7 could npot be DC grounded\nopa could be single/dual supply, both ar ok
TEXT -1312 216 Left 2 ;vee = -5v\nit does not work, why ?
TEXT -384 104 Left 2 ;2v2, or vcc_half, oscillation ok
TEXT 464 824 Left 2 ;what is ?
TEXT 936 360 Left 2 ;what is ?
TEXT -712 672 Left 2 ;2v8

Version 4
SymbolType BLOCK
RECTANGLE Normal -32 -56 32 56
WINDOW 0 0 -56 Bottom 2
WINDOW 3 0 56 Top 2
SYMATTR Value LM324
SYMATTR Prefix X
SYMATTR ModelFile %userprofile%\Documents\LTspiceXVII\lib\sym\AutoGenerated\LM324_SPICE_MODEL.MOD
PIN -32 -16 LEFT 8
PINATTR PinName +
PINATTR SpiceOrder 1
PIN -32 16 LEFT 8
PINATTR PinName -
PINATTR SpiceOrder 2
PIN 32 -32 RIGHT 8
PINATTR PinName +v
PINATTR SpiceOrder 3
PIN 32 0 RIGHT 8
PINATTR PinName -v
PINATTR SpiceOrder 4
PIN 32 32 RIGHT 8
PINATTR PinName out
PINATTR SpiceOrder 5

楼主:
LTSPICE_u_error

LTSPICE_u_error

有說 LTspice XVII 舊版都有這樣的問題, 電路圖內定存檔為 ANSI 格式.
uF uf 等單位, u 會存成希臘字母 EXTENDED ASCII 0xb5, F 或 f 是 0x46, 0x66.
最終結果, 送到其他電腦或者網站造成亂碼.
因為中文系統自動處理 雙BYTE 字符, 把它翻譯成你的電腦系統可見的字符, 例如繁體系統,
0xb5 0x46 = 湩
0xb5 0x66 = 番

解決方法也不能難, 電路圖裡面故意加上一個繁體中文字.
再次存檔時 LTSpice 就會自動存檔使用 UTF16 格式, 以上造成亂碼的問題就沒了.

另外有老外堅持使用設定的方法, 強制 LTSPICE 鎮壓並不使用 希臘字母 ASCII "0xB5", "mu" (µ)
也是方法,
goto LTspice's Control Panel (or Settings)
Netlist Options
Check the checkbox next to "Convert 'µ' to 'u'".
Click OK

楼主:
電路的原型參照來源, A大提出的 HITACHI RD-12KL 除濕機濕度模組, 抄來一用, 目的是學習 OPA 電路.

功課來到尾聲, 來個草草收尾, 不確定符合實品, 大致可以模擬結果.

附件為 LTSpice 的最新的模擬檔案, 包括LM324的參數模型檔, 從 on-semi 抄來的

模擬圖分兩張,
濕度電阻10k, 電壓約輸出 2.5V
濕度電阻1k, 電壓約輸出 3.3V, 濕度高, 電阻低, 電壓高 !?

3v3

3v3

2v5

2v5

网友A:
以我所知的HR202L  高濕對低阻  且阻抗表現為對數

那個以二極體為負迴授的OPA區塊  似乎就是[對數放大器]
對數放大器 我亦不甚了了  沒實際玩過
只是學生時為應付作業 必須背一下[以二極體為負迴授的OPA電路]

但是 它是整流電路還是對數放大器  我一時還分不出 懶得細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所知的HR202L  高濕對低阻  且阻抗表現為對數

那個以二極體為負迴授的OPA區塊  似乎就是[對數放大器]

感謝S大的建言, 或許你是在鼓勵繼續研究它那 [對數放大器].

楼主:
LM324 U3 電路重新安排了一下, 看來很像 basic diode log Amp

LTspice 源碼 xiaolaba_humidity_sensor_diode_log_amp.zip (3.57 KB, 下載次數: 0)
參閱 ADI 的解說

楼主:
抄襲A大的板圖, 旨在清晰並嘗試理解電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