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大陸買的筆電電池為什麼不耐久?

楼主(2025-05-04):
有用筆電的會員應該都買過大陸的電池,因為價格實在跟原廠的差太多了,不過大陸買的電池除了沒有原廠電池耐久之外,壽命也是說掛就掛。
上個月去一位朋友家,他拿一個電池給我,說是以前網購的副廠電池,不過只用了幾天就拿下來了,因為這個電池充滿電後用不到原廠電池一半時間就沒電了。

▼看電池外殼就知道幾乎沒有使用,非常新。

▼這是2並3串,中間那一串電池0V,頭、尾串都是2.5V,拆一段給大家看看?

▼下圖是它的正、負極焊片。

▼磨掉焊點之後再拆鎳片,發現了貓膩。

▼這樣就看的清楚了。

也就是它是用二手電池組裝的,連原本的鎳片都懶得拆了,新鎳片直接點焊上去就行了,居然還有這招對吧!

网友A:
電池為什麼不耐久,這跟"大陸買的"有正相關嗎?

幫同事換筆電(ACER、ASUS、APPLE)、手機電池都是淘寶買的,
續航力跟原廠原機無異,
因為我淘寶買東西是用"銷量"排序,再看"追評、差評"的內容,
淘寶優勢在於"追評"功能,
東西過幾個月有問題,可"追評"反應,
品質有無問題,從這兒就可反應出來,

如果淘寶買東西用"價格"排序,
那自然會買到爛貨劣質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為什麼不耐久,這跟"大陸買的"有正相關嗎?

幫同事換筆電(ACER、ASUS、APPLE)、手機電池都是淘寶買的, ...

副廠電池除了大陸之外還有別的地方有製造嗎?

烏骨雞學姐的老筆電以前也曾請惠民老闆向他比較值得信賴的朋友買一個,買回的副廠電池大約也只有原廠電池一半的續航,反正購停電時關機就行了,接著續航時間越來越少,最後乾脆接UPS。

魔大過年前還問我副廠電池的問題,他朋友買的副廠電池沒幾天就不能充電了,最後店家換一支新的給他。

至於他們用什麼排列買的我不知道,副廠電池如果用正規電池來做倒是可以粗略估算一下,我聽電池代工廠的朋友說原廠的國際牌的18650 電池一顆進價不低於100元,這是大量採購的A級品價格,6顆就超過600元,不含點焊、外殼、BMS保護板、組裝、還有最高價的人工費.......,一支副廠的電池才多少錢?

一般來說貴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但是好的一定不便宜,不是抬槓,只是給大家一個經驗。

网友B:
請問老大這個副廠電池拆蕊會不會鎖板

不會的話自己換蕊反而賺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老大這個副廠電池拆蕊會不會鎖板

不會的話自己換蕊反而賺到

我也不知道副廠的電池會不會鎖板?現在的筆電都走輕薄路線,也沒有人在使用這種圓柱型電池。

网友:
我花了原裝正品的價格,買到套皮的假貨,心中很是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副廠的電池會不會鎖板?現在的筆電都走輕薄路線,也沒有人在使用這種圓柱型電池。 ...

因為小弟碰過扁的也會鎖板,SONY ZL手機,搞了2顆電池才悟出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池為什麼不耐久,這跟"大陸買的"有正相關嗎?

幫同事換筆電(ACER、ASUS、APPLE)、手機電池都是淘寶買的, ...

是的,俺之前买的兼容电池用下来与原装的无异,甚至更持久。
当然,不乏以次充好的,像老大手中那种算踩雷的。
正像Jason 大说的那样,淘宝购物的确需要货比三家、多看评论、出货数量。另外,一些老机的电池购买就要小心了,因为大家都明白这类机器拥有量都不高,用户换电池的意愿也不高,商家怎么可能为这些东西压库存?这类电池要么是零星老存货,要么是作假货。

网友:
電池品質是很難形容,就以我回收的小米石頭掃地機來說;到手時無法開機,拆電池發現負極的兩個電池已經過度放電,個別補充電後,改成定電壓充電,還很好用,充不滿電也沒關係,沒換電池.照樣可掃35坪,對我來說已經很夠用了。

補充;原本的電池,感覺還可撐兩年了,想說預購的新電池,如果換下也許更不耐用。

電池是放壞的居多,定時充放.也是長壽的因素之一。

网友:
大陸的筆電電池以我個人的幾次購買經驗的確是不耐用

楼主:
我只買過筆電副廠電池,至於是不是筆電副廠電池全都不耐用或許不一定,你買到耐用的........恭喜你,如果買到像1樓朋友給我的這種........自認倒楣。

我也買過電動工具的電池,原廠電池跟副廠電池的價格更是天差地別,我說的原廠是指像博世、牧田、米沃奇、喜得釘、得偉........這種大品牌,可不是什麼大藝、東成、志高........,如果那位會員知道那家副廠做的電池續航壽命媲美世界大廠,且價格比原廠便宜的請務必要通知我。
我家的博世跟牧田的原廠電池一顆都貴森森,所以都是換電池芯,副廠的電池保護板無法搭配原廠充電器使用,只能使用副廠充電器,副廠充電器輕到我懷疑裡面有沒有散熱器?而且幾乎都是超慢充。

嫌歸嫌!嫌貨才是買貨人,大陸貨我可買的多了,我也買過很滿意的呀!例如那台鳳凰電助力自行車就是,那兩座全鏤空座椅也很好,我那台電動噴水槍現在都是清狗尿........好用的很,當然也有不少是踩到坑的。

网友C:
牧田要用有晶片的保護板才能用原廠充電器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牧田要用有晶片的保護板才能用原廠充電器充!

副廠筆電的電池裡面也有保護板,但是保護板跟原廠的也不一樣,不過也能用在筆電上,說明只要技術夠硬都是有法可解。
每家大廠都有自己的晶片,像BOSCH 是ST 做的,IC上面有編號,但是你買不到,連淘寶網也沒有,淘寶網有賣副廠的充電器,它可以充BOSCH 原廠的電池,當然,BOSCH 一些自動判別、一堆保護都沒有了,像BOSCH 的充電器都是正激架構,十幾年前就支援1小時快充,1小時是指電池在最沒電的情況下,通常都是30分鐘就充飽了,而我前年才買的噴水機電池要充8小時。

网友:
真的大廠A級品很難流到市面零售,散裝的電芯最好也就B級。
大陸人自己都吐槽。

网友:
電芯本身差別很大,筆電原廠很多用的是日製或是日本監製的電芯。
陸廠用的電芯用真的代工大廠會比日製便宜但是價錢也不低就是了

网友(2025-06-09):
大陸副廠電池很難說,很多都是拿二手的翻新再賣出,不然就是不足容,用起來當然不耐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