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旋風烘烤爐烘烤料理鍋健康油切風炸鍋KL-360溫度控制器燒毀如何尋找替零件

楼主(2025-05-04):
廠牌第一夫人

型號KL-360

內部

故障點

知道 故障點在 溫控器上
這個 銅彈片 上下 2極已燒毀  1端一用銼刀磨 即粉粹  另端一用銼刀磨 也不平整
溫控器型號 KST50A  Google 找不到
請問哪有賣 替換零件?

補充內容 (2025-5-8 04:20 PM):
參考文獻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ra=&ordertyp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一下吧!https://shopee.tw/%E3%80%8E%E6%AD%A3%E5%85%B8UCHI%E9%9B%BB%E5%AD%90%E3%80%8F-%E6%A9%9F%E6%A ...

philips980 大

感謝 提供資訊

网友B:
原本調溫開關110V/15A,50~250度
規格~1400W/110V=12.7A

用這個代用就可以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24207274043#info
50~+300℃ 溫度開關,可承受電流:16A/250V
我會選擇白底陶瓷比較耐用

网友:
第一次看到雙金屬片溫度開關長這樣

還是W大有經驗,換液脹式開關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調溫開關110V/15A,50~250度
規格~1400W/110V=12.7A

WET 大

感謝 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