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PHILIPS Brilliance 241P 螢幕左下角比較暗了~~

楼主(2025-05-07):
請問有修過這台螢幕的會員有專用燈條可買嗎?

楼主:
今天又變好了,真是神奇~~

网友:
背光燈珠燈條壞燈

网友:
不一定是燈條故障,我有遇過是背光電路異常,改萬用驅動板。

可以先用萬用驅動板點看看,再決定是否換燈條?!

网友:
買步道條的話 就直接更換燈珠 不過燈珠大小跟電壓都有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