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烘碗機KB-A09U(N)零件求助

楼主(2025-05-09):
求助各位大大:聲寶烘碗機KB-A09U(N)零件求助.此電容不知上面標示的容量是多少.謝謝

网友A:
275 意思是 2.7uF
所以這是  [ X2電容 2.7uF ]

网友B:
X2 安規電容
275K300
容量, 2.7uF
誤差, K ±10%
耐壓, 300V 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5 意思是 2.7uF
所以這是  [ X2電容 2.7uF ]

謝謝喔..我還以為275是耐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 安規電容
275K300
容量, 2.7uF

謝謝喔..我還以為275是耐壓

网友C:
電容表該換電池了!

度量值不準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表該換電池了!

度量值不準 !!!

應該不是電池電力不足

許多廠牌烘碗機的電子控制板 其上110/220交流轉低壓直流電源電路使用 [阻容降壓]
這種[阻容降壓] 在維修人眼中 已經是臭名昭著
也可以說是照顧生意的發財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表該換電池了!

度量值不準 !!!

大大你好:是電容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表該換電池了!

度量值不準 !!!

有些量測儀器內部電路設計
沒有全面思考防呆情況下
確實有某些量測誤區發生
原因是內部電池供電不足導致
如下影片,網路隨機抓取之一

数字万用表快没电了会怎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nfpSdRs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