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ON TP04 空氣濾清器 出現驚嘆號

楼主(2025-05-10):
鄰居的一台很新的空氣清淨機,外觀看起來有八成新
銘牌如下TP04

插上變壓器後,螢幕直接是驚嘆號,也沒有錯誤代碼

有仁修過類似的案例嗎?不曉得驚嘆號的意思是?
如果是貴的零件,可能放生了~
好奇拆開研究研究

网友A:
https://www.facebook.com/reel/476857631685593
搞不好馬達排線拔開重插就好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Y%E6%97%A5%E8%A8%98

网友:
呆森的產品都很貴,不過台灣很多人買,看來學專修呆森的產品應該有賺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facebook.com/reel/476857631685593
搞不好馬達排線拔開重插就好了。

原來跟FLUKE 15B+ 的情形一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221-1-1.html

网友:
好像滿多用沒幾年就壞

幾年前多幫朋友拆過一台,也是用沒五年,印象中有錯誤代碼,查了是馬達相關的故障,沒續續查修

网友:
請您拆了他,這麼高貴的家電難得有維修文

网友:
網路上說:
風扇軸承和小軸略微彎曲。您可以左右推風扇來使其對齊。用手進行旋轉測試,看看它是否不會刮擦風扇壁。

看來是風扇問題比較大,不然放倒讓風扇水平試看看

网友:
想看怎麼拆,請大大拆了,讓小弟開一下眼界。

楼主:
感謝提供兩部影片資源
海賊王那部說是拆開排線插拔就好了
→拆到看到有排線還蠻容易的,都插拔一輪後還是不行

只好把中間馬達請出來了,旁邊有一些卡榫
東西比較大都要蠻用力的,最好手可以戴個手套,避免刮割傷

裡面有塊很精密 零件很小的控制板,而且都上膠也無法測什麼

馬達部分。沒有卡到什麼東西,手轉十分順暢
看起來是三相八線的馬達~

網路上也有少數有賣dyson馬達
https://shopee.tw/Dyson-%E7%A9%B ... 2-a7e8-86a6dab37216

就看看要不要賭一個零件成本了~~
感覺控制板零件那麼多  壞掉機會應該是比馬達高~

网友:
網路隨機抓取,參考看看

老外 DYSON PH04 空氣濾清器 出現驚嘆 - 拆解,進入工程模式選單查閱,主機板更換 : 維修過程

Dyson Triangle Issue: How To Fix Your Dy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v39H_HCKE

网友:
網路隨機抓取,參考看看
老外 DYSON 空氣濾清器 出現驚嘆- 擺頭馬達損壞引起的故障維修過程

如何修理戴森風扇/戴森風扇維修 [3 個獨立故障]
風扇似乎有 3 個不同的故障。
首先,它顯示 F2 並且不會吹,它一插上電源就會轉動,而且好像底座上有一些齒輪壞了!
解釋故障、訂購組件、修復 PCB 並使其恢復到以前的工作狀態!
所用零件: 使用的主風扇馬達(來自 Ali Express) - 8.79 英鎊 SHINANO LA034-040NN08A DC 300V 25W 微型馬達
                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10050...

How To Fix A Dyson Fan / Dyson Fan Repair [3 Faul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ciy2Ie67s

网友:
網路隨機抓取,參考看看
老外 DYSON 空氣濾清器 電路板檢修,傾倒開關檢測

Dyson Hot And Cool Fan - Revisit [PCB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cEEEHPWDc

网友:
幹謝分享 下次遇見 就知道處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