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風扇有沒有萬用遙控器?

楼主(2025-05-10):
電視有萬用遙控器可買,不知道風扇有沒有萬用遙控器可買?

有遙控器的確比較方便。

网友:
Green

一直無法顯示網址

网友A:
重製一個外掛MCU 接收IR 綁定新遙控器
由外掛MCU IO腳 拉線連到原控制器的按鍵群
這個做法 WISH 應該有能力
------------------------------
另外可以試試 找找周遭誰家有 同牌或許不同型號  借來試試也許遙控碼共用
網路蝦皮上賣的KFC-MN906S 遙控器..已售盡
但是可以問問 說不定 有其他型號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製一個外掛MCU 接收IR 綁定新遙控器
由外掛MCU IO腳 拉線連到原控制器的按鍵群
這個做法 WISH 應該有能力 ...

這台風扇我更換過它的搖頭馬達,對我來說算是非常難拆,裡面的空間很窄,再放其它東西只能說不方便。
如果借的到原本的遙控器,應該能用學習型遙控器拷貝來代用,學習型的遙控器我家好像就有,不過,若是有風扇萬用型遙控器,那它的按鍵應該都是跟風扇功能相關,對我這個龜毛的人來說比較能接受。

楼主:
淘寶網在賣這台,看似一樣,不知道是誰抄誰的還是誰貼誰的?

https://www.taobao.com/list/item/597660770780.htm

外觀看是一個樣,只不個不知道遙控器是否通用?

网友B:
https://g.co/kgs/YuYmfns

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98號

億聲電子 原來有展售歌林產品,目前改建成大樓中

网友:
這家億聲在我離開中壢以前有去面試過,但是後來在台北有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就沒去任職,他家的電子產品做的很多,有收錄音機,掌上型電玩,錄放影機等等。現在想想,好似昨日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g.co/kgs/YuYmfns

以前讀萬能科大,憶聲就在附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g.co/kgs/YuYmfns

這家還在啊

以前去台中東區這家維修中心買過5吋CRT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家還在啊

以前去台中東區這家維修中心買過5吋CRT

改建大樓中

网友:
看來轉型了,小弟因為921摔壞5吋CRT電視,也是問了好幾家,最後憶聲客服回EMAIL可以去台中維修中心買零件,這台電視也回收了,因為類比頻道回收,這台又沒AV端子,基本上變廢物了

网友(2025-06-09):
我用黑豆來學習ir控制碼也可以用手機遠端遙控

BroadLink Black Bean RM mini 黑豆學習型遠端遙控器(IR)

楼主:
引用 网友B:
[url=https://shopee.tw/gn027bme5c?categoryId=100010&entryPoint=ShopByPDP&itemId=23783359129&upstrea ...

不顯示連結是你的網址沒有貼完全,尤其是種"落落長"的網址最容易出錯。

网友:
有些白牌的電風扇是用公版遙控器。
我發現我家有一台不知名品牌的電扇遙控器,可以遙控另一台不同品牌的電風扇。
現在一支控兩台,開、關、風力強弱、擺頭、定時 竟然都可以用。

Panasonic就不能和白牌混用。但是 P牌的遙控器多半可以互控。
我有兩台 P牌不同型號的DC風扇,也是共用一個遙控器。

現在家中共有 4台風扇,兩支遙控器。

楼主:
說說在前天有位會員說來找我,帶來了兩樣東"等路",他說看到我需要萬用風扇遙控器,所以他專程拿來了。

可惜.......不能用在這台歌林的小風扇。

昨天因為剛好也裝好天花板循環扇,就拿這支萬用風扇遙控器試試看........也是不行!

看來得要大陸的風扇比較有機會。

网友:
使用手機紅外線當 萬用遙控器 控制所有紅外線

网友D:
KF-RDC12所用的

KF-RDC12所用的

不知道這個多餘的遙控器,給版主有用否? 但5個按鍵中,那個藍色的[開關]是壞的,其他沒問題,版主還需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這個多餘的遙控器,給版主有用否? 但5個按鍵中,那個藍色的[開關]是壞的,其他沒問題,版主還需要 ...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請問你住那裡?

我原本是想如果會員有這台的遙控器,借我用學習型遙控器學習一下就能使用。

网友:
有個方法可試試找配對遙控器,在Android手機找"遥控精灵"app, 看裡面資料庫看有沒有你在淘寶找到的風扇,機率很高,外觀一模一樣,如果有,裝一個紅外線發射器在手機,紅外線發射器一定要用遥控精灵app的,試試風扇遙控碼是否可用。這公司(紅外線發射器和app)很聰明,賣你紅外線發射器,然後你貢獻各種家電紅外線遙控器碼,然後這資料庫又可從app看ㄍㄨㄤˇ ㄍㄠˋ  賺錢。App是大陸的,要小心,用別支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