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NN-ST342 微波爐多重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5-05-11):
Panasonic NN-ST342 微波爐多重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Panasonic NN-ST342

2.電路圖

3.內部構造

4.例行檢查~高壓電容容量正常(規格~0.85uF/2KV)

5.磁控管燈絲阻抗0.55Ω~正常

6.磁控管燈絲左腳對外殼阻抗無限大~正常

7.磁控管燈絲右腳對外殼阻抗無限大~正常

8.這型微波爐省料太過離譜竟然都沒有高壓保險絲,剛好有備料(0.85A/5KV)所以就加裝一組保護磁控管。

9.接下來檢查到上方那一顆監控安全開關(NO型)故障,按鍵無法彈起。

10.更換新品*1(日本松下電工 MATSUSHITA 微動開關 250V 15A 耐熱防火材質)

11.上電預測試又發現照明燈泡不亮燒掉(110V/22W),剛好有拆機備品可換。

12.清理微波室油汙發現雲母片油汙發黑,取一片新品裁切OK。

13.新雲母片安裝完成

14.啟動微波測試只有38W(照明燈泡22W+散熱風扇16W),表示微波沒有輸出。

15.沒有微波功率輸出就要朝低壓控制板找問題

16.測量功率繼電器內部觸點不通,剪開外殼掰開鐵片發現觸點燒黑不導電了。

17.找一顆拆機功率繼電器(日本三菱製)換上OK

18.此次燒壞更換的零件~功率繼電器,照明燈泡,微動開關,雲母片,及加裝高壓保險絲一組。

19.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290W

网友A:
請問如何測功率繼電器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如何測功率繼電器好壞?

跟一般繼電器(小電流)一樣測法,先看標示在外殼上線圈(阻抗大約100~300Ω)2腳,用電錶電阻檔量測低阻抗(10Ω以下)是為短路,開路就是線圈燒斷了,以上都是壞了。

再來測另外2腳(就是接點腳),就2種狀態(常開 NO),(常閉 NC)。
此例功率繼電器~
DC 12V 線圈阻抗大約260Ω(正常)。
常開 NO 接點,用電錶電阻檔量測2腳不導通是為正常
當線圈通電DC 12V時,接點閉合(應該導通),此時用電錶電阻檔量測2腳不導通就是不正常(觸點燒壞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W大好功力,小弟可能微動開關換完還不會動就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一般繼電器(小電流)一樣測法,先看標示在外殼上線圈(阻抗大約100~300Ω)2腳,用電錶電阻檔量測低阻抗(1 ...

謝謝您的詳細解說

网友:
借個版面請益,這幾天同事說他有一台微波爐原來是正常可用的,但是有天她女兒拿了一個鐵碗進去微波之後,同事說聽到很大聲的聲音,然後就再也不熱了,除了無法加熱剩下都正常有電,這樣大約是哪裡壞掉?? 磁控管嗎?

目前有看到文章說要:檢查高壓保險絲,高壓電容容量(電容表還沒買),再來檢查磁控管阻抗,磁控管一腳對外殼阻抗

网友A:
鐵碗進去微波!!!!????
金屬容器拿來微波會損壞磁控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鐵碗進去微波!!!!????
金屬容器拿來微波會損壞磁控管吧?

所以是磁控管掛了嗎@@,同事的小孩忘記是鐵碗,然後就拿去微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鐵碗進去微波!!!!????
金屬容器拿來微波會損壞磁控管吧?

https://tomorrowsci.com/spacesci ... %E7%88%90%E3%80%8D/

可是看這邊,金屬材料微波的危險在微波散射,金屬快速昇溫,尖端放電

沒提到會造成微波回授到磁控管造成燒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磁控管掛了嗎@@,同事的小孩忘記是鐵碗,然後就拿去微波了

隔空抓藥,有這麼篤定的嗎?
電表拿來,一項項檢測吧!

就算是磁控管,
淘寶買新的,也不貴

网友:
前輩 抱歉 因為東西還沒到手,先請前輩格空抓個藥,有個心理準備 原來以為磁控管很貴,連朋友都說如果是磁控管掛了應該不修了(都說是最重要的元件),誰知道剛上網看了一下,原來才幾百元,今天已經拿到微波爐了,晚一點再開新的文章寫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