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涼山艾。艾絨熱敷坐墊

楼主(2025-05-11):
最近太太買的
當初也跟我討論了很久
賣家回覆無法修改成110v的
我就跟她說應該有辦法改吧
大不了買個小的變壓器應該也行
所以最後就是想要就買吧

收到馬上就拆

看到電路板就昏倒了
請教這樣有辦法改成110v的嗎?

一顆沒有正印的ic…

网友A:
紅色兩點是電源。

如果是我,一定是用110V轉220V變壓器解決,安全第一~~~

网友B:
60W 220VAC  發熱墊電阻 =~ 806歐姆
換成110VAC 相同的發熱墊電阻 ~15W
電路改到能動  發熱只有1/4  接受嗎?
----------------
不管  發熱只有1/4 , 只看電路板電路
主線索 SMD [W8]  這是 ZENER 5V1
220=>110VAC  使ZD [W8]  現實電壓不足
所以 ZD5V1 之前的電阻 數值改小  使其上能得5V  應該是第一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兩點是電源。

我倒是覺得220v不安全
最好可以改成單純直流的
我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W 220VAC  發熱墊電阻 =~ 806歐姆
換成110VAC 相同的發熱墊電阻 ~15W
電路改到能動  發熱只有1/4  接受 ...

量了一下線路
前端電阻是指那3顆(203+203+472)嗎?
阻值是20k+20k+4.7k=44.7k

但紫色線應該是ic的負極
藍色線是正極
那這個5v的w8接法我就看不懂了

BT134應該是這顆吧,由IC控制是否繼續加熱?

M7是整流用的,只有一顆,所以就只有將220V單向整成直流來使用?

還是我就加一個倍壓電路變成直流接上就能用了?
感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建議買變壓器比較快,可以買麻將機的變壓器,用鋁線的,很便宜,大約有100w,一顆30塊人民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覺得220v不安全
最好可以改成單純直流的
我才放心

簡單!看這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351-1-1.html

一片5V供電,據說人體對直流36V 以下無感,看要幾片自己串並聯,免費索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了一下線路
前端電阻是指那3顆(203+203+472)嗎?
阻值是20k+20k+4.7k=44.7k

M7 W8 藍紫色正負關係大概是這樣   AC線上的電路 搞得這麼玄  主要是為了直接交連觸發TRIAC

補充內容 (2025-5-11 11:05 PM):
3顆電阻(203+203+472)  取下中間203 疊並472之上  原中間位置短路
如此阻值是20k+(20k//4.7k)=23.8k

网友:
好詳細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M7 W8 藍紫色正負關係大概是這樣   AC線上的電路 搞得這麼玄  主要是為了直接交連觸發TRIAC

感謝大大的指導
和老婆討論後
因為她在意瓦數
所以就簡單買個變壓器來用就好~
{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