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做一個牧田款的21700 電池組。

楼主(2025-05-12):
這個電池組其實已經規劃一段時間,萬事皆備只欠東風,上星期朋友下來台中把電池芯拿給我後才開始動工。

電池盒也是在淘寶網買的,這個電池盒可裝10個21700 動力電池,因為店家也沒有教學,先自行排列一下︰

▼我做這個電池需要瞬間驅動很大的電力,所以還是用銅片疊焊。

▼開始裝充電保護板。

▼其實時間都是浪費在剪銅片,否則很容易就組裝好了。

▼貼上貼紙還是有點看頭。

▼其實我去年雙11 淘寶買那支噴水槍也是牧田款的電池,使用10顆18650,但是伺候不了這支70mm 無刷馬達。

這支暴力風扇非常耗電,用噴水槍的電池無法開最大風力,按鈕只能半按,想按到底馬上就跳掉斷電,不得不得弄個比較有力的電池,朋友給我這個電池芯是SAMSUNG INR21700 4Ah,據說單顆可輸出35A,兩個並聯還推不動就太沒天理了。

▼淘寶還有賣一支算平價的航模外轉子的暴力風扇,這支無刷馬達只有54mm,電池要求比上面那支70mm 要求更高,最高轉速就像在怒吼。

其實每顆電池朋友都幫我分容好了,那一顆跟那一顆並聯,那一對在第一組、第二組、第三........都有交待順序不要弄亂,我量電壓是很平均,不過既然有均衡器就讓它表現一下。

就這樣用一陣子看看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話,每個電池再補點焊2點加強。大家有沒有在玩暴力風扇?有的話展寶一下吧!

淘寶網還有在賣很大支的風扇,有的1支就要幾千元人民幣,得外提一個電池箱供電,應該都是貴在那顆電池。

网友A:
暴力風扇 我也有買一隻! 之前用5節18650 用不到幾分鐘 就沒電了!電池還發燙 XD 吃電很兇!

网友B:
我改天在來拍照一下吧!這套電池套件我也有組過!也是用三星40T電芯!

网友C:
想看老大點焊影片、設備
焊點比較大直徑、
輸出端整齊 實在專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風扇 我也有買一隻! 之前用5節18650 用不到幾分鐘 就沒電了!電池還發燙 XD 吃電很兇! ...

拍出來亮個相吧!暴力風扇接5節18650 還能用幾分鐘就很神奇了。
電池高放電就表示吃電很兇,且會發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天在來拍照一下吧!這套電池套件我也有組過!也是用三星40T電芯!

我覺得這組的保護板"規劃"的還可以,也支援3A 充電,只可惜該用紅銅的地方還是沒做到位,一切都是成本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老大點焊影片、設備
焊點比較大直徑、
輸出端整齊 實在專精

一般點焊針直徑是3mm,如果能垂直點焊,那要用平頭下去2點就足夠了,BOSCH Pro CORE 原廠電池也只是0.1mm 紅銅片點兩點3mm 焊點,效果一樣嚇嚇叫。

heero750528 那台比較有力可以直接點銅片,我這台點焊機試過不行。

跟小誠買的功率板有回來了,不過還丟在一旁沒時動,先把手上工作做完再來玩這些。

网友B:
你的開最大功率,那這麼粗的分體點焊筆點不了嗎?焊把線多粗啊?

网友:
非原廠充電器用的-18650牧田款電池

原廠充電器用的-21700牧田款電池

0.15紫銅+0.15鎳片實際點焊
https://youtube.com/shorts/XQ8dYjspy9o?feature=share

0.15紫銅直接點在不銹鋼上,拉力測試
https://youtube.com/shorts/XpwljIJTZzI?feature=share

网友D:
這種電池組 插頭座 會不會像USB 衍生成廣泛適用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開最大功率,那這麼粗的分體點焊筆點不了嗎?焊把線多粗啊?

你要按回復,否則也不知道是說給誰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電池組 插頭座 會不會像USB 衍生成廣泛適用場合

有啊!現在很多東西都是用工具的電池當電源,我本來還要買一台空壓機也是插一顆電池,比我現在在用的更小,不過店老闆說打釘子可以,要當空壓機得再加裝氣罐,否則不適合。
增加氣罐表示體積還要變大,這我就沒興趣了。

楼主:
這個就是我去年雙11 淘到的噴水槍電池,我是買雙電池的,就是想說以後壞掉就直接換電池芯就好。

它是牧田款的插座,用在噴水槍倒是沒有問題,用在暴力風扇比5顆1.3Ah 的BOSCH+轉接座還不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按回復,否則也不知道是說給誰聽的?

當然是在問你啊!手機介面不友善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是在問你啊!手機介面不友善啊!哈!

手機版沒有回復功能嗎?我再找看看?

我也不是經常在點焊,屬於玩票性質,你投資大功率的點焊機是因為它是生財工具,兩者不同。

我這片點焊板支援3段點焊,如果只是點焊鎳片我通常只開第1段,功率開50%內就解決了,像要疊焊銅片得要2段,第1段功率開約20~30%,第2段功率50~60%,上面兩段間隔約300ms,這個參數是朋友跟我建議的,自己再實作時調整,第一段主要功能是軟化最上面的鎳片,第2段才是完成點焊,這樣焊起來焊點比較不會有黑圈,我焊到鎳片有黑圈就知道要調低第1段功率了。
沒有朋友告知我也是1段開很大去點,結果焊點周圍黑一圈很難看。

點焊筆是接25mm 的專用軟導線,其實說軟也不是很軟,若想升級又回到最初的問題了,我一年根本點焊沒幾回,真的遇到非焊不可又點焊不了的時候寄去請朋友用雷射焊,他工廠最小台的是2500W,我目測3mm 的銅片焊一圈的速度都比我用點焊機還快,所以就更沒意願升級了。

那我買小誠功率板幹什麼?因為修好了你的點焊控制板了,也想把它拿來試一下效果,不過其它部份我就不想動了,除非........。

楼主:
大家欣賞一下這支暴力風扇︰

暴力吹風機

很難想像吹起來是什麼情形?搞不好早年瑪麗蓮·夢露的招牌動作就是用這支吹風機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出來亮個相吧!暴力風扇接5節18650 還能用幾分鐘就很神奇了。
電池高放電就表示吃電很兇,且會發熱是正 ...

我那隻是淘寶買的雜牌! 我裝的是5節三星的動力電池30Q
我找一下 不知道放哪邊了 XD

网友E:
因為不方便跟淘寶購買,w大下次購物時70mm暴力風扇能不能幫我買1支?我不趕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為不方便跟淘寶購買,w大下次購物時70mm暴力風扇能不能幫我買1支?我不趕時間 ...

如果你只要70mm暴力風扇,那我手上這支風扇可以先讓給你,70mm這支我買是88元人民幣,加上大陸到集運商的運費+集運回台灣的運費+請朋友代付的費用應該在500~600元之間。
不過你要自行搞定電池,如果你要含電池就只能等我下次再買了,不過我還是希望電池是你自行解決,大陸的電池我也是很擔心。

有需要可以跟烏骨雞學姐聯絡。

※暴力風扇的電池要求頗高,一般的電動工具電池無法開全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點焊針直徑是3mm,如果能垂直點焊,那要用平頭下去2點就足夠了,BOSCH Pro CORE 原廠電池也只是0.1mm ...

老大早安:
"點焊針直徑是3mm,如果能垂直點焊,那要用平頭下去2點就足夠了"
想看點焊針頭形狀 謝謝
今天再次看到以上精華(平頭),一般點焊針都是圓頭,再次研磨也是磨圓頭。

网友:
我都是用這款的原廠電池,最久的紀錄能用到十年以上。
有想過用舊殼來換電池芯但怕保護板在過程中被鎖住,這時就得找保護板來更換。

網路影片中看到某些保護板對電池芯的平衡檢測腳只有拉出一腳,這根本就是騙人的所以不敢下手。
大家改裝所用到的保護板是否功能齊全是否能多介紹說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早安:
"點焊針直徑是3mm,如果能垂直點焊,那要用平頭下去2點就足夠了"
想看點焊針頭形狀 謝謝

有的點焊針是圓頭,就像下圖這樣。

有的是平的圓柱頭,就像下圖這樣。

垂直點焊其實先有預壓再點焊,如果焊針同為3mm,那圓柱頭點焊的焊點面積一定大於圓頭,所以BOSCH 的電池都是用兩點。
簡單說就是焊點小就多焊幾點,焊點大就算焊兩點也足夠。

我的點焊板附焊針的也是3mm 圓柱頭,不過我無法垂直點焊,所以還是稍微磨成圓頭。

网友C:
平的圓柱頭點焊針還是偏心設計 或許有特殊夾具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的圓柱頭點焊針還是偏心設計 或許有特殊夾具支持

偏心針是針對一體式點焊筆使用的!
你可以換成分體式可換焊針的點焊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只要70mm暴力風扇,那我手上這支風扇可以先讓給你,70mm這支我買是88元人民幣,加上大陸到集運商的 ...

我沒有電池,我再私訊跟學姐聯絡有無其它方法?
打擾w大了